[問題求助] 技嘉 GA-G31-ES2C 兩塊問題主機板 一起研究一下

楼主(2013-09-19):
技嘉 GA-G31-ES2C 兩塊問題主機板 一起研究一下

板1: 每次關機後都不能再開機 要拔了24pin再插 才能開機 換過電源一樣問題  原機同一配置換了主機板完全沒事  出了甚麼問題?
板2: 正常能開機 能進bios  但進不了window  試過pe 一些PE能進一些不能進
用xp光碟 走完藍色load driver的晝面之後就 黑畫面  好像有些讀取不到 不是沒電那種黑晝面
同一配置  只是換主機板塊板 完全正常運作

网友A:
1. BIOS 先弄成一樣的版本 !!

2. 設回預設值 !!

3. 記憶體用軟件測試 !!!

4. 從新再做一次比較 !!

最好全部裸測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BIOS 先弄成一樣的版本 !!

2. 設回預設值 !!

板1 還是板2?
BIOS也做了最新的
記憶體測了是沒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1 還是板2?
BIOS也做了最新的
記憶體測了是沒問題

你不是說有兩塊一樣的板子嗎 ??

就用正常那板子的版本 !!!

那你硬碟用同一顆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說有兩塊一樣的板子嗎 ??

就用正常那板子的版本 !!!

都測了..就是板子有問題?  同一配置 幾塊板在試

网友B:
板一開機電路問題,當然主板有事!
板二不一定主板問題,要講清楚.
pe係用光碟定usb開機先?

网友C:
板1我不知道你有沒有上電池,我之前有遇過一塊是要放掉bios設定才能開機
一開機存完bios設定下次就不開機了,但那塊因為是保內,所以送修
但考慮到bios設定似乎是存儲在南橋,所以可能南橋有問題,你這塊就不知

板2有試過不載入驅動的安全模式嗎? 看起來有點像是裝置驅動失敗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1我不知道你有沒有上電池,我之前有遇過一塊是要放掉bios設定才能開機
一開機存完bios設定下次就不開機了, ...

板1  清BIOS都試過 清完再做最做BIOS也試過  你覺得是電池問題?
板2 想按F8 選安全模式也出不來  這個情況下一樣配置都不動 只換了板2 就能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一開機電路問題,當然主板有事!
板二不一定主板問題,要講清楚.
pe係用光碟定usb開機先? ...

USB的PE
板2的主機我在不動其他配置 就換一塊板就能開機
板1能進WINDOW 只是關機後不能開機 所以也刷了BIOS
板2 好像忘了試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