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東芝洗衣機 排水馬達型號GM-11D-1,洗衣水加不滿,見底。

楼主(2013-09-19):
小弟家裡洗衣機故障了!
早上老婆大大七點用下去洗,既然九點還在進水卡在43分!!
天啊!!進水兩小時伊格也沒~~

當下看排水管~~既然也一直漏水。
故就把洗衣機翻倒!!追蹤一下排水管~往上追~~
看到一顆在控制排水塞子(閥),往控制追~~有一顆很像馬達+鋼索的東西。

有過電,但沒動做,初判這馬達NG!
上網好像沒人在賣這零件。
不知道版上有哪位大大有這零件可賣我或是跟我說拿買的到?
小弟第一次維修洗衣機,也不知道這樣判定是對?還是錯?也希望各位指點,我會拍照跟大家要的數據?

付馬達照片

网友A:
去pchome找賣家doch641290問

网友B:
89不離10 就是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pchome找賣家doch641290問

謝謝!!跑去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89不離10 就是它

謝謝!我不懂洗衣機~但因為控制面版案的有反應~~

网友:
很簡單..用三羊排水馬達改就好了..

网友C:
" 有過電,但沒動做 "  " 當下看排水管~~既然也一直漏水 " 你這兩句話的意思是代表著這顆排水同步馬達
不管有通電或沒通電,它的鋼索一直都是往後拉無法放開嗎 ?

如果鋼索一直拉著放不開,那確定這顆排水同步馬達壞了,但看你的照片這顆排水同步馬達鋼索是已經放開了,
不知是你用手拉開的還是在拆的過程中因震動而彈開,這代表著不同的故障

如果是你用手拉開的或是震動彈開的,那代表未拆同步馬達之前排水閥橡皮應該是關閉的,既然是關閉理應不該
漏水但它還是漏了,這表示這橡皮關的不密合有縫隙,這種情形大都是排水橡皮處有卡住東西(銅板.髮夾.內衣鋼圈.....等)或是排水橡皮膨脹變形了

以上這些狀況你要判斷清楚,不然買了同步馬達回去結果狀況依舊那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 有過電,但沒動做 "  " 當下看排水管~~既然也一直漏水 " 你這兩句話的意思是代表著這顆排水同步馬達
不管 ...

沒~馬達都沒動~就像卡住不動~但鬆掉馬達就蓋起洩水孔~但馬達三端都有電壓~對地!或許我量錯~原有110V~線圈所以另一個也110V~在經過訊號也剛好有110V~

感謝!!剛剛跑去測試馬達~~~直接上110V~
既然馬達會動~~~天啊~~剛剛差點下標買下去~~會一直拉鋼索!!
可能是拆卸時不小心拉到~但現在拆下後!他既把洞卡住~彈回去!!
在使用中~馬達是不會動~~
也看過排水孔沒卡東西~~當初也猜是卡東西!算是軟的~~但既然一切一切~沒這簡單

印象中在測試馬達接點~都有110V~~有的達180V~不可能有升壓!!
現在目標在控制板的訊號~~等等拆下來良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沒~馬達都沒動~就像卡住不動~但鬆掉馬達就蓋起洩水孔~但馬達三端都有電壓~對地!或許我量錯~原有110V~線圈 ...

可能是排水同步馬達壞了,這馬達在沒有負載情況下,直接上電110V測試有時會正常

你的排水同步馬達引線是3條線的嗎 ?

网友D:
東芝洗衣機這一型的排水馬達,故障都是有時會卡死!
  給它動一動又恢復正常~但是過幾天毛病就會再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排水同步馬達壞了,這馬達在沒有負載情況下,直接上電110V測試有時會正常

你的排水同步馬達引線是3 ...

是三條~~
我的判斷~
兩條是控制馬達轉動~放水
一條應該是訊號~給控制說:~已經拉到極限(限制)位置,請不要供電

接上110V正常~~好險沒買馬達

板子經過一天下來~~~好像已是正常!
現在猜測是機構~~因為他不加電下!!是讓機構自己把水門關閉(靠彈簧拉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東芝洗衣機這一型的排水馬達,故障都是有時會卡死!
  給它動一動又恢復正常~但是過幾天毛病就會再現... ...

現在猜測是機構~~因為他不加電下!!是讓機構自己把水門關閉(靠彈簧拉回)??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三條~~
我的判斷~
兩條是控制馬達轉動~放水

排水同步馬達的功能 :
1. 拉動排水閥(排水)
2. 拉動軸受離合桿(脫水)

離合桿的作用是用來切換洗衣功能或脫水功能,當離合桿未拉動時只有洗衣轉盤在轉動,適合洗衣功能,
當離合桿往後拉時洗衣轉盤與洗衣槽是同步轉動的,適合脫水功能

一般這兩個動作是同時完成的,鋼索往後拉時,排水閥與離合桿同時被往後拉,這是一般台製洗衣機設計方式
排水同步馬達只需2條引線即可

若是日製機種,排水同步馬達拉動時,分成2段式,第1段鋼索往後拉時,離合桿會被先拉到,等離合桿拉到定位後
排水同步馬達即停止動作,這時排水閥並未被拉開,所以此時進水的話水並不會被排掉
設計這個功能作用是當使用者有用到衣物柔軟精時,洗衣機會在最後一道洗清時,排水同步馬達只會拉動離合桿
,這時轉盤與洗衣槽同步慢速轉動,同時柔軟精也在這時候被釋放出來,因洗衣槽在轉動所以柔軟精很平均的撒在
衣物上,跟台製洗衣機不同的是,台製洗衣機在釋放柔軟精時洗衣槽是不轉動的,柔軟精被釋放到同一個點上,日製設計者認為這樣容易傷到衣物

以上所要陳述的是,3條引線的同步馬達是2段式的,多出來的1條並非是訊號回受用

网友:
1排水橡膠變形
2卡到東西
3太髒排水閥卡到結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