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 V30CCBT 有紅條塊跳動

楼主(2013-09-20):
因為照片可能不明顯,所以上傳影片來請問一下..

片長兩分鐘,剛開機看時還很正常,沒多久開始有紅色線開始跳動
ttp://youtu.be/sjpPPaD72eY  (抱歉權限不夠不能貼連結,請在最前面加個  h )

這是接上電腦後,雖然沒有像電視一樣有紅線跳動,但線都在抖動
ttp://youtu.be/mJDhNWqqHek (抱歉權限不夠不能貼連結,請在最前面加個  h )

一開始以為可能電容爆了,拆機後發現電容都好的

功力不足,這情況已經不曉得要往哪裡抓,想請前輩們給個方向

再附上機板照片

网友A:
第一個連結畫面是先水波紋再糊掉,這是那一組輸入訊號?

第二個連結看不到.

請分別測試 VGA, AV, 訊號,看是全部都會或只有那個會這種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個連結畫面是先水波紋再糊掉,這是那一組輸入訊號?

第二個連結看不到.

wooden大說的水波紋如果是指白色斜線的話,那個是我線路老舊問題

第二個連結沒問題~不好意思因為權限不夠 所以沒辦法貼連結

所以開頭http 我都少個 h ,請麻煩再加個 h

我說的紅色跳動線條,在後面李立群那個廣告比較明顯

有試過電視本身的視訊盒,也有用過選台器接AV端子試過,情況都是一樣orz

网友B:
主板上的這二顆電容C198,C199 ,用100uf/16V 代換掉

网友A:
VGA 訊號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上的這二顆電容C198,C199 ,用100uf/16V 代換掉

好的  來換這兩顆試試

換完再來報告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VGA 訊號正常嗎?

wooden大  第二段影片就是接電腦來測試的

遠看乍看沒問題,近看視窗的線會抖動

(我應該沒誤會你的意思吧@@)

网友C:
換了電容 沒有用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換了電容 沒有用喔

那wecan大  可以給個方向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wecan大  可以給個方向嗎?

測試 畫面 找一個(畫質)好一點 台數

容易看出 故障點

网友:
要用良好的測試訊號來測,AV訊號和VGA訊號在進入主處理器之前有一段是分離的,
用兩種不同訊號路徑來確認這部份是否有問題,如果都一樣,那就在共同的部份,
如果是這一部份換了電容不見得會好,換晶片難度高,通常都是換板,
如果是在分離電路部份(通常是在 AV 訊號的路徑上的切換 IC 不良),
找一下影像切換 IC 拍個近照上來瞧瞧...........

楼主:
再附上算比較清楚的影片

ttp://youtu.be/zRMAbR4Nrjg (一樣請麻煩在連結最前面加個 h )

ttp://youtu.be/zY7y8RrrAks  (一樣請麻煩在連結最前面加個 h )

也換掉C198  C199 這兩顆電容,情況果然還是一樣

wooden大所說的分離電路部分因為還不太會找,所沒拍照片 真是抱歉..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附上算比較清楚的影片

ttp://youtu.be/zRMAbR4Nrjg (一樣請麻煩在連結最前面加個 h )

如果想學維修,基本功課要做,這一部份別人無法幫你。
如果只是要修好,那換板卡緊,不必那麼麻煩。

跑跑線路,查找主動元件做做功課會增加功力.....加油!

楼主(2013-10-22):
大同 V30CCBT 有紅條塊跳動 (已完修)

功力不足所以放了有點久

一直放在旁邊也不是辦法,還是拿去送修n_096|

好了後問師傅,他告訴我換了電容

PO上照片做比較

未換電解電容前的AD板

換完電解電容的AD板

現在在測試中,尚無問題

只是想再請問,有些原先是固態電容的都換成電解電容

但有些固態電容並沒有換掉,這種情況是要怎麼去檢修?

网友A:
很可惜!我想這篇你一定沒看到: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5%A4%A7%E5%90%8C

應是相同的症狀!

而且板子上沒有固態電容,是smd 的電解電容,不過修好了,問題解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可惜!我想這篇你一定沒看到: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803&highlight=%E5 ...

真的沒發現到有這篇文章,真是抱歉n_080|

原來我搞錯這個電容的名稱,搞錯很久了(汗

謝謝指教了n_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