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澤 搖控立扇(電風扇) TK-160M 接到 220V [完修]

楼主(2013-09-20):
昨天中秋烤肉
家人誤接到220V,爆一聲就不動了

目前看來保險絲燒了

另外一個燒掉的零件看不出來

9/21
更換保險絲

CNR 7D271K

网友A:
若與電源並聯應是突波保護器,串聯則為NTC.依照符號圖示應為突波保護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與電源並聯應是突波保護器,串聯則為NTC.依照符號圖示應為突波保護器.

那應該是 CNR
但是規格是那一種

在那種板子上可以挖的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應該是 CNR
但是規格是那一種

可選用14V221(110V輸入).不接也可以.(少了突波吸收功能,電路保護功能稍差)

网友:
應是"突波保護器"起動保護短路了
把它拆下用電錶量一量就知道了
再量看看保險絲後還有沒有短路的零件...
希望沒有傷到Micro IC
pigmouse168大,這小Case難不倒您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