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噴罐修理(WD40)

楼主(2013-09-20):
中秋節太閒了,無聊把壞掉的噴罐修好了~
小弟只有這種程度,讓大家見笑了...

症狀:噴頭不見,管子也斷掉了

想到用完的髮膠罐子,噴頭和裡面的管子也許可以用...

這個可以補斷掉的WD40那截頭...

再整個解體

髮膠罐裡面的塑膠管太粗,和WD40的頭接不上去,白拆了@@"
既然是中空的管子,又要夠堅固,想到了打火機...

把打火機氣嘴拆下來

留下中空的銅管,找熱縮管套住熱一下讓它縮緊,可以填住縫隙

另一端用髮膠罐剪下的頭接起來,用熱融膠固定

修好了,可以噴了~

也許有更好的方法吧...
還有,沒有很閒真的不建議這樣搞~~~

网友:
不會吧~~~~~~~~
arosora大........您真的是太強了........

网友:
厲害厲害~~佩服佩服

网友:
網路無奇不有.....厲害 ! 厲害 !

网友A:
看到WD40 就想請教一個問題
在下家中的WD40  用久了都會沒什麼氣可以噴出來
不過搖起來感覺還有不少容量在裡頭
這種情況除了要用之前一直狂搖之外
還有什麼解決方法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WD40 就想請教一個問題
在下家中的WD40  用久了都會沒什麼氣可以噴出來
不過搖起來感覺還有不少容量在 ...

上下顛倒噴會有此現象,另一可能是瓶內壓力洩漏
不知罐子耐壓,補氣入罐有爆破風險
您這罐就當作桶裝WD40拿來刷洗、點滴

网友:
好強,多學到一招,

网友:
好厲害,連WD40都修的好,讚~

网友:
哈哈!英英美代職.........

這就是DIY 的樂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到WD40 就想請教一個問題
在下家中的WD40  用久了都會沒什麼氣可以噴出來
不過搖起來感覺還有不少容量在 ...

可以用打氣筒補氣~不過要盡快用完~因為會變質~
用球針就可以充氣了~記得要下壓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回覆與支持 m(_ _)m

a2228731 大:
這裡有保存的方法: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WD40
前面加個針頭感覺更好用了~

philips980大:
原來還有用球針充氣的方法
學習了,謝謝分享

网友:
我上次有一罐噴沒幾下,掉地上噴頭斷了,我把他先洩氣,然後撬開用玻璃罐裝起來,用吸管當油嘴,
捏著用。

网友:
真強~這樣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打氣筒補氣~不過要盡快用完~因為會變質~
用球針就可以充氣了~記得要下壓 ...

球針加打氣筒n_064|不知道怎麼用耶
有一罐接點復活劑放太久沒氣了不知道怎麼灌氣n_029|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球針加打氣筒不知道怎麼用耶
有一罐接點復活劑放太久沒氣了不知道怎麼灌氣 ...

會灌打火機瓦斯的就懂我在說什麼了~
用空壓機也可以只是不下心會噴的到處多是

网友:
太強啦!!!痞酷出神人n_119|

网友:
佩服!佩服~~這就是DIY 的樂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會灌打火機瓦斯的就懂我在說什麼了~
用空壓機也可以只是不下心會噴的到處多是 ...

恩恩~知道了
應該弄個特殊頭吧
球針不知道插得進去嗎==沒試過

网友:
佩服!
~~就是要DIY_救地球!

网友:
好厲害啊~~   佩服~

网友(2013-10-30):
改恐龍的比較實在 噴頭直接在上面.之前常為找噴頭搞的很不爽.....建議改用恐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