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Zener測試器製作與應用
火..

楼主(2013-09-20):
此篇主要電路原理,為使用LM317來製作電電流源電路.其應用可為未知的Zener電壓測試,穩壓IC測試器,LED測試,電容器耐壓測試,二極體測試,繼電器測試器,導線(線圈)開路/短路測試等應用.詳細應用請參考附圖.
1. 主電路板元件配製
2. 前面板配置
3. 後面板配置
4. 測試棒短路,調整測試輸出電流
5. 測試棒開路時的錶頭初始值
6. 13V_Zener測試(Iz=40mA)
7. 13V_Zener測試(Iz=20mA)
8. 24V/5W_Zener測試
9. LM7815穩壓器測試
10. 5.1V_Zener測試(Iz=10mA)
11. 5.1V_Zener測試(Iz=50mA)
12. 電容器開路故障時,電壓值=開路電壓,
電流值=0,電流指針無向右再往左擺動.
13. 電容器漏電故障時,電壓值<開路電壓,
電流值不為0,電流指針無法左擺迴歸零點
14. 白光LED測試(If=10mA)
15. 白光LED測試(If=20mA)
16. 紅光LED測試(If=10mA)
17. 白光LED測試(If=20mA)
18. 5V_relay測試(測試在額定電壓下的工作電流)
19. 24V_relay測試(測試在額定電壓下的工作電流)
20. 6顆白光LED串聯測試(只須設定工作電流)
21. Diode測試(順偏)
22. Diode測試(逆偏)
23. 充電器的應用
24. 自動元件辨識分析一應用
25. 故障元件測試
26.電路圖
請參考6樓說明

未完,待續中...

网友:
小工具大應用,讚!

网友A:
ciko.ciko版主您好 :

這個儀器太棒了!!!...能不能給個"線路圖"參考"一下....我也想做一台來試試!!!...

前一陣子拆板子常常遇到一些Zener....版子帳只註明ZD...正在想辦法辨識!!!....

有了這一台...應該會很方便....等我的PCB夾具處理好....想辦法DIY一台來玩玩!!!

麻煩您了!!!...謝謝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iko.ciko版主您好 :

這個儀器太棒了!!!...能不能給個"線路圖"參考"一下....我也想做一台來試試!!!...

除非Zener的電壓很高,不然一般30V以內的Power加上電阻1K+VR10K就可以測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除非Zener的電壓很高,不然一般30V以內的Power加上電阻1K+VR10K就可以測了.

從板子上的零件猜測....應該是電訊通信用品...

感覺上...這些Zener...應該都不會超過15V.....

只是無法得知確切數據.....(零件上面沒有編號).....

有時缺個ZD....要跑很遠才買得到....不太划算...

楼主:
電路圖檔如下:
1.Zener的標稱電壓值,是由廠商在特定的測試電流條件下測得.不同的測試電流會產生不同的Vz值.此電壓在較大瓦特數Zener尤為明顯不同.而教科書上的建議值為1/4最大電流值.(如10V/1W的Zener,Izt設為25mA)
2.在單顆7段顯示器的測試由為方便, 一般較大尺寸的7段顯示器,其內部每段顯示是由不同顆數的LED串聯而成,如5吋其內部每段是由10顆LED串成(每個LED需約2V至2.2V工作電壓,故共需驅動電壓22V,電流約20-30mA),測試時只要設定短路電流值即可,非常方便.
3.其他應用,可再串一級317做輸出電壓調整,則可作為電池的定電壓/定電流充電器.
4.還有......,更多的應用,等你一起來發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電路圖檔如下:

1.Zener的標稱電壓值,是由廠商在特定的測試電流條件下測得.不同的測試電流會產生不同的Vz值 ...

>4.還有......,更多的應用,等你一起來發掘.

你別害他頭髮變少了 ... 然後那天照鏡子時,竟然不認識自己了....

楼主:
前面板有輸出開關作AC110V/220V切換功能,此為內部另行加裝一個隔離變壓器,可作為開關電源板維修用,與本電路無關,有興趣者也可自行參考安裝.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電路圖檔如下:

1.Zener的標稱電壓值,是由廠商在特定的測試電流條件下測得.不同的測試電流會產生不同的Vz值 ...

CIKO大:
   電路上很簡單(看起來! 看的懂!)沒想到功用如此的強!!  感恩造福大眾!!

楼主:
引用 网友C:
CIKO大:
   電路上很簡單(看起來! 看的懂!)沒想到功用如此的強!!  感恩造福大眾!! ...

重點就是要簡單易懂,功能又強,還可引發無限聯想....,這應也是教科書上缺少的重要一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IKO大:
   電路上很簡單(看起來! 看的懂!)沒想到功用如此的強!!  感恩造福大眾!! ...

你那台數控電源就是囉.......所有功能也都有.......數值直接數位設定或讀出....

只是零件多了幾顆.......

网友:
看起來很好玩說~
老闆! 這台要賣多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4.還有......,更多的應用,等你一起來發掘.

你別害他頭髮變少了 ... 然後那天照鏡子時,竟然不認識自己 ...

這幾天在想PCB夾具.....頭髮已經明顯變少了!!!.....

現在我都不敢照鏡子了!!!

网友E:
期待ciko.ciko版大帶起DIY的風潮,也期待有更多人參與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期待ciko.ciko版大帶起DIY的風潮,也期待有更多人參與喔!

先預告下一期的DIY題目:簡易PWM_IC測試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預告下一期的DIY題目:簡易PWM_IC測試器

CIKO大:
   期待喔!!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那台數控電源就是囉.......所有功能也都有.......數值直接數位設定或讀出....

IMCRAZY大:
   沒想到可以這樣用ㄟ!! 找時間試著用看看!!

网友:
很不錯DIY的儀器,謝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F:
請問這台Atlas DCA Pro 哪裡有賣?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這台Atlas DCA Pro 哪裡有賣?

我是直接向原廠訂購的.另外也可在RSTAIWAN網站,買到同公司的ESR METER.

网友G:
对于zener,我一般是用维修电源进行约摸测试的。原理和版大的近似。维修电源大多有输出电压、电流指示,输出端接zener,电压自0开始调,当电流在10ma时,基本可以得到zener的稳压值,当然,视情况定电流,能基本保持电压不变即可,但不能过流。
这可以快速测定zener的大致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于zener,我一般是用维修电源进行约摸测试的。原理和版大的近似。维修电源大多有输出电压、电流指示,输 ...

f大好,我採用的方式正如同"傻瓜相機",只要接上測試棒就可知道答案,取其方便性.

网友C:
引用 楼主:
f大好,我採用的方式正如同"傻瓜相機",只要接上測試棒就可知道答案,取其方便性. ...

CIKO大:
  剛剛用了我的土砲數位電源,我的解析度只有10mA 還不錯用!! 我限制在20mA 電壓設在10V  或是 30V 然後輸出enable 電壓就掉到一個定值,試過 LED 還不錯用!!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CIKO大:
  剛剛用了我的土砲數位電源,我的解析度只有10mA 還不錯用!! 我限制在20mA 電壓設在10V  或是 30 ...

ant大好,還好你電流檔的解析度還夠,一般傳統的電源供應器,操作上可能要麻煩些.

网友H:
功力強大,電路圖一定要分享。

网友I:
請教SCOT大,你說的除非Zener的電壓很高,不然一般30V以內的Power加上電阻1K+VR10K就可以測了,可以說清楚一點怎麼接法和怎麼測?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功力強大,電路圖一定要分享。

電路圖在6".請享用.

网友E:
痞酷網很久沒有玩大家來找碴了,據說找到碴的話,ciko.ciko版大要獻吻,大家努力找吧!

圖不清楚的話,請下載6樓的pdf檔。

网友:
引用 网友I:
請教SCOT大,你說的除非Zener的電壓很高,不然一般30V以內的Power加上電阻1K+VR10K就可以測了,可以說清楚一點 ...

你可以像ciko大一樣以6#的方式做個專用的測試器,或者你已有電源供應器,可以用以下的方式做測試.

可變電阻可以由最大的10K轉到最低接近0 ohm,用可變電阻的原因是為了取得最好的Zener值,你在調整10K電阻時,當調整電阻阻值降低,但是電壓都沒改變時,就是Zener的電壓值,你也可以不接電流表,但是你若接了可以更了解電阻變化時,電流也跟隨著變化的情形.

网友J:
引用 网友E:
痞酷網很久沒有玩大家來找碴了,據說找到碴的話,ciko.ciko版大要獻吻,大家努力找吧!

這裡

网友:
謝謝S大的解答,我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這裡

看來lu6666最急著想要跟ciko.ciko的版大索吻........

网友:
引用 网友J:
這裡

你的兒子有吃了,去找Wish大要吧.

网友B:
畫圖習慣造成的錯誤,如果習慣把電阻和LED畫在一起就不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畫圖習慣造成的錯誤,如果習慣把電阻和LED畫在一起就不會了.

感謝WISH大,lu大及S大,對線路圖錯誤處的修正.(真是不小心啊)

网友I:
我有個問題請教大家,假設電路板上有個zener或二極體燒了,燒的黑黑的看不出編號,也無同樣的板子和電路圖可參考,有沒有其它方式去反推大約是用什麼樣子的zener或二極體?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有個問題請教大家,假設電路板上有個zener或二極體燒了,燒的黑黑的看不出編號,也無同樣的板子和電路圖可參 ...

若是Zener,只能用試的(逼近法),從小到大值測試.一般二極體要看處在電路的什麼位置,一般市電整流器或開關式整流器.也有可能是信號整流器等.

网友I:
C大謝謝你的回答,般市電整流器(這個是指橋式整流)或開關式整流器(不了解).也有可能是信號整流器(不了解)能否請說明白一些,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I:
C大謝謝你的回答,般市電整流器(這個是指橋式整流)或開關式整流器(不了解).也有可能是信號整流器(不了解)能 ...

一般開關式電源板的AC電源輸入端採用的是低頻整流器(數個單顆二極體或橋式整流器),而在開關變壓器的輸出側則為快速二極體或蕭特基二極體(2腳或3腳包裝).至於信號整流器多出現於類比信號處理電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從板子上的零件猜測....應該是電訊通信用品...

感覺上...這些Zener...應該都不會超過15V.....

一般都只用一個電阻,加上電壓,再測量Zener兩端的電壓,只是這樣的話,常常無法得到真正Zener的電壓值,也無法得知zener的最佳電流值,若加上一個VR10K來做電流調整,再加一個電流錶的話,則可以看到Zener真正的電壓值和電流值.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向原廠訂購的.另外也可在RSTAIWAN網站,買到同公司的ESR METER.

請問這網站是有實體店面,能直接去買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這網站是有實體店面,能直接去買嗎?

無實體店面,只能上網訂購.

网友:
引用 网友E:
痞酷網很久沒有玩大家來找碴了,據說找到碴的話,ciko.ciko版大要獻吻,大家努力找吧!

不行啦,ciko.ciko版大功力太深,我等哪能找得到碴...

硬著頭皮、勉強坳下去的話,也只能說把橋式整流那個符號換成下圖這個:

可以少1個交叉點,圖看起來稍為清爽了那麼一點點而已=="

..
.

网友H:
引用 网友J:
這裡

應該沒錯 24*1.414約34v,扣掉整流及負載降壓,應該會有29v,甚至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應該沒錯 24*1.414約34v,扣掉整流及負載降壓,應該會有29v,甚至更高。

去看看我在34#畫的那張圖比較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