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三洋 SMT-32LC1 工廠模式(已解決)

楼主(2013-09-20):
請教各位前輩們有人知道三洋 SMT-32LC1 工廠模式如何進入嗎?我沒有特殊遙控器,除了用特殊遙控器還有什麼方法嗎?謝謝

网友A:
“目錄”鍵,接著輸入8202,即可進入工廠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錄”鍵,接著輸入8202,即可進入工廠模式

我是用萬用的就是進不去才會上來請教各位前輩
此方法已試過了,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萬用的就是進不去才會上來請教各位前輩
此方法已試過了,謝謝

搜索   三洋  酒店模式
就會有答案

网友A:
試一試   目錄  1 4 7 看看

這個是大陸 (通用板) 用在 37KE系列

网友B:
按住monitor的CH UP+VOL DOWN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一試   目錄  1 4 7 看看

這個是大陸 (通用板) 用在 37KE系列

試過一樣不行,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住monitor的CH UP+VOL DOWN鍵

謝謝tsao0427 大大您這個可行,已進入工模回復已完修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住monitor的CH UP+VOL DOWN鍵

大大再請教您一個問題,此機顏色偏綠,進入工模調整後正常了,但只要再按到目錄按鍵就會再異常,這樣是否代表著那顆24C有問題了

网友B:
我沒遇過,但有可能主板上的U33記憶體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沒遇過,但有可能主板上的U33記憶體掛了

嗯 了解了謝謝,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