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HIMEI CMV946A 一秒變黑畫面(已完修)

楼主(2013-09-20):
螢幕早上剛陣亡,診狀:開機五秒綠燈熄,再重開依然五秒熄滅

面板型號

又是PI板電容膨龜

PI板貼片面,有前人取代F200保險絲的跨線

高壓一對40T03GP有一顆短路,由於查不到DATASHEET,猜想大概是400V/3A SWITCHING

換上一對K2645(600V/9A雄爸犒賞)

測量有 13.8V/ 5.0V/3.3V

插電測試,待機0.3W,開機綠燈亮86W,畫面會出現一秒(右畫面比左畫面稍亮),綠燈恆亮6.0W維持黑畫面
拔除VGA訊號,9秒後跳橘燈(好像慢了一點)

猜想可能換錯晶體,重新換上一對IRF740 (400V/10A阿乾師贈送),依然畫面只出現一秒(同上診狀)

請教:
1. 40T03GP DATASHEET?
2. 使用BR886測試燈管可以直接插線測試嗎? 還是一定要拔燈管?(爬文好像燈管斷線較多,因為沒拆過)
3. 還是板子哪些地方還需要小弟去確認(因為三太子偷懶,電容只換膨龜三顆)

网友A:
感覺倒數第二章 右邊中間哪顆也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覺倒數第二章 右邊中間哪顆也爆了

ok~剩四顆電解,明天拆下來量

网友B:
AP40T03GP(30V,28A)-APEC
AP40T03GP(30V,28A).pdf (123.3 KB, 下載次數: 57)

學姊那有代用的~~便宜、規格更好
PHP45N03LT 30V 45A Philips N-Ch MOSFET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7276321160

建議全板大大小小電解電容全部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40T03GP(30V,28A)-APEC

WET大真是厲害40T03 DATA都被您找出來,讚喔!
發文前有看過您兩篇修理實例,真細心,焊點都還去補焊~
小弟向學姐買的零件已經寄出,40T03要等下次再買來屯,感謝您費心提供~

PI板9顆電解電容今天全換了(只有三顆壞),晶體換上一對 IRFZ44(55V/49A),黑畫面故障依然~
四支燈管單獨測試,皆正常

移除面板排線、OSD 排線,也是白屏出現一秒變黑屏
大電容157V、5.0V、3.3V、都存在,只是13.8V變成15.8V

這台很類似 奇美CMV946A有電源無背光
小弟剛接觸顯示器,不知道該如何繼續查修.....

网友C:
引用 楼主:
WET大真是厲害40T03 DATA都被您找出來,讚喔!
發文前有看過您兩篇修理實例,真細心,焊點都還去補焊~

明牌是 保險絲上方 w2x w2t w2k換掉應該就好了 前提示沒有其他方有燒掉

网友B:
搜索 - 痞酷網_PIGOO -
http://bbs.pigoo.com/search.php? ... yes&kw=CMV+946A

相關案例請參考~~可以完修~~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牌是 保險絲上方 w2x w2t w2k換掉應該就好了 前提示沒有其他方有燒掉

難怪修不好~ 因為P大給的明牌我都看無
有測量貼片電容無短路。FUSE、0歐無斷路
什咪是 w2x w2t w2k ?

网友:
引用 楼主:
難怪修不好~ 因為P大給的明牌我都看無
有測量貼片電容無短路。FUSE、0歐無斷路
什咪是 w2x w2t w2k ?

用放大鏡看下 pwm  ic 右邊 4個 黑豆仔   ic 救救我 有賣 一顆好像1元 我忘了

网友D:
P大說的位置 是板上Q201 Q204  這類的電晶體  這台 常壞這幾樣  40T03GP  *2 保險絲 (F200)   因為你 有燒斷
我的經驗是 Q開頭的 這個 有其中一個掛點了她是左右 各一組迴路   一上2下 還是2上一下  忘了  最近沒修到
你比對下  另外  40T03GP 我建議 原件更換會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索 - 痞酷網_PIGOO -
http://bbs.pigoo.com/search.php?mod=forum&searchid=394&orderby=lastpost&ascdes ...

謝謝wet大,原來搜尋CHIMEI不是關鍵字,您提供這篇較接近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939&highlight=CMV%2B946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牌是 保險絲上方 w2x w2t w2k換掉應該就好了 前提示沒有其他方有燒掉

P大厲害捏,液晶都考不倒你

兩對雙推挽旁邊的R210 ,10R變成了300R,兇手抓到了,感謝!
賸下一個問題: 客人買新液晶說:這台棄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P大說的位置 是板上Q201 Q204  這類的電晶體  這台 常壞這幾樣  40T03GP  *2 保險絲 (F200)   因為你 有燒 ...

感謝0982指導,兩位專家看法一致,就是這裡出問題
手頭緊,IRFZ44頂著先,40T03以後再備料,感恩!

网友:
找故障點真難 恭喜大大玩修

网友:
棄兒不捨+技術本位=完修!
恭喜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0982指導,兩位專家看法一致,就是這裡出問題
手頭緊,IRFZ44頂著先,40T03以後再備料,感恩!

看來大大是熬夜維修...
精彩維修紀錄...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