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老迪爵上-自製40顆高亮度LED尾燈

楼主(2013-09-20):
1.電路
LED一組為4顆串連+電阻220R
發光角度15度有16顆-4串4並-煞車
發光角度30度有24顆-4串6並-煞車-小燈
設計電壓為14.4V
當煞車時:約174mA,平均每串17.4mA
開小燈時:約9.3mA,平均每串1.55mA

2.煞車總限流電阻10R-電壓1742mV

3.小燈總限流電阻680R-電壓6.34V

4.測試電壓14.37V

煞車時220R的電壓
R1-3.88V      R2-3.82V    R3-3.89V

小燈時220R的電壓
R1-386mV    R2-385mV  R3-358mV

5.未亮燈(固定方式有點醜-請忽略)

6.亮小燈

7.亮煞車燈

网友A:
這煞車燈 太刺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煞車燈 太刺眼了

角度不高,應該不會去影響到路人

网友B:
請問大大你是如何固定PCB板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大大你是如何固定PCB板的呢?

熱融膠與膠帶
PCB板的高度剛好與燈座一樣
所以可以直接壓著沒關係

网友:
警察杯杯可不會這麼想喔~~與出廠設定不同就算改裝

有時候位置不高可是依然能妨礙後方駕駛視線,因為你在人家
前方,除非距離很近否則就可影響後方車輛視線...<如亂開霧燈>

网友:
說真的
我曾經被前方機車的LED剎車燈閃瞎過
對於如此的改裝
不置可否,也不予置評

网友:
改的很專業,不過最好不要太亮,不然後面的車主會很刺眼,也容易被警察杯杯找麻煩。

网友:
最好別太刺眼。
每個人對亮光的感受度可能不同。

我夜間不喜歡開車,因為對向車頭燈一亮,我就只看到一團亮光,四周幾乎是漆黑…只好盯著白線謹守自己的車道。下雨天更糟,看出去一片眩光‥‥很多年不開車了,反正也沒有駕照!

又迪爵應該就是DUKE吧?我的DUKE 1994出廠,好用的很,上街停車鑰匙都不必拔!

楼主:
看來得找個時間出去晃一下,看看會不會太亮
目前在整理前面大燈
原本用單邊35瓦,改回原廠雙邊18瓦
考慮在前輪那附近裝設LED照前方
不然晚上會看不到路....

网友:
要降低亮度啦.....

网友:
應該是說
這種LED的封裝是屬於聚光型的
應該改用散光型的
或是加裝散光板
以避免過度聚光,導致後方駕駛眩光

楼主:
當初購買時沒注意到角度問題
小弟目前將電流降至每串10 毫安培
應該不會刺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