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Seasonic SS-380HB pwm CM6800 PIN3 C-filter容值

楼主(2013-09-21):
各位先進大家好,
敝人不才在拆CM6800不小心把PIN3的C_filter給搞掉了,不知有誰手頭上有類似的可以幫我看看,謝謝!!
借用Pmerw大的圖片說明一下位置.

网友:
我剛好有一顆 SS-330HB,容值的話...還得焊下

楼主:
這顆power搞了我2個星期,單走線走了快1個星期
原始狀況是只有VSB & PS-ON,PS-ON觸發後皆無輸出
量大電容壓降從2xxV一直降到150V,拆下電容量有19x uf
看起來沒太大問題,後來量CM6800無VCC以為是掛了
換一顆無效,再查回LD7550發現1,4腳阻抗太低,
換一顆後MC6800 VCC上來了,高壓也升到380V了,
(過程中發生標題事件)
可是輸出很奇怪(12V→4.xV、-12V→-2.xV、3V & 5V皆沒有)
查半天最後就只好請MOS下來量,用二極體檔量到20N60
D & S腳時短路時不短路(有參考版上放電量測)
再來換換看是不是可以完修了!!
以下走線圖適用於Sersonic SS-380HB & 430HB,有需要的人儘管服用
(零件編號非原電路編號,是參考電路圖編號)

楼主:
剛剛用這種方式測,反而是9N90L有問題,看看線路好像比較合理!!

楼主:
終於完修了
爬爬一些大大的維修狀況,MOS NG大部份都是穩定的短路(DIODE檔)
又再試下面方式判斷MOS應該沒壞

1.將三隻腳短路(將 G 與其他二通道間電荷放盡)
2.打二極體檔測量
3.G與D或G與S均不導通(讀值為1)
4.S與D 間呈二極體特性(單向導通)
(d:黑棒 s:紅棒--->導通,讀值約200~500多)
(d:紅棒 s:黑棒--->不導通,讀值為1)
5.在G,S加上一偏壓(拿9V加偏壓,即G(+),S(-)操作)
則D與S導通,讀值為0或很小

把MOS裝回去上電,PS-ON觸發
注意聽好像有異音,一般好像都是主變壓器旁的電解電容有問題
拆下2顆來量,竟然都正常,量啊量不小心短路到,FUSE燒了,這下連APFC 的20N60C3 MOS也昇天了
把MOS再拆下來換新的(順便把PWM的 9N90 MOS換成11N90,看可不可以升級到420W)
裝回去之後當然現象還是一樣,看啊看主變壓器旁有顆包著的高壓陶瓷電容(外觀很完美)
不會是他作怪吧?不管,既然包起來表示設計當初一定有他想防範一些狀況發生,想想若NG也符合目前現象拆下來量量看吧!!
BINGO!!果然就是他,換一顆(原472/1KV改成472/2KV),上電後輸出全部正常了

修後感想:之前修的都很軟,大都是電容爆漿、不然就是MOS擊穿燒FUSE、有些是電容脫焊電壓不穩或熱敏燒了FAN不轉
只有這顆較難搞,下次記得有包著的零件先確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