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苦戰14小時,HPC-420-102DF我的第一次,遇到那麼硬的(已完修)

楼主(2013-09-21):
從來沒想過,要那麼認真的修PSU,最近銀幕少了,想說找一些庫存的POWER來修
一直都是拆殼,看看是不是爆電容,揀軟的,不然就是換完電容無效就丟一旁等回收
這次左挑右選,看到它,覺得可以試一試,沒想到是噩夢的開始
為什麼挑它呢,420W可以吧(好像有一點騙人:PEAAK LOAD),夠利潤!
經天維修的主要區塊,SG6105D+2SB772+KSP2222A*2
要說明的是圖片標示"1"的SG6105D及2顆並排SMD電阻右邊那顆10 ohm,以及"2"區的那3組由上而下的3*3(九隻腳KSP2222A*2+2SB772)有看到那條紅電線吧?加上左邊兩顆並排的SMD電阻
為了大家方便找線路,附上一張沒修改的
1. 之前5VSB的1200uF/16V1爆漿,換掉無反應,就一直丟著(功力不到)
這次先接MB開機,除錯卡CLK一直閃,無法開機
2. 再測5VSB正常,然後強制啟動,POWER有持續小聲"答"…(約每秒5下),12V剩9V,5V剩4V,3.3V剩2.2V,拆下二次側晶體組(含散熱片),檢視零件、機板,無燒焦異常(眼包,沒變色才怪)
3. 查輸出側電容,3.3V最終濾波前、後之3300/6.3各一,皆變成約4500,換掉測試,無效
4. 測試SG6105D電源控制PWM各腳,無頭緒(因為沒經驗,看沒有),因為有答答答聲,一直以為是高壓漏電,就拆測高低壓所有電解及高壓電容,沒結果,然後幾乎把所有低壓端非SMD零件都拆下測試,還是無解,突然瞄到PWM正面這一區,有變色!!!
拆下"2"區的3顆電晶體,2SB772(PNP)上電錶測hfe有數值
本想直接焊回,為小心起見,再測一下
BC順向
BC逆向(同數據?)
BE順向
BE逆向
確定它壞了,找了好幾顆壞POWER的沒有可代用的零件,突然想到零件盒中有陳年的拆MB零件,找到3顆TSB772CKB0,人家做得好大顆
換上,因為腳太粗,所以把E腳的銅箔頂翻了,只好跳線(所以2區多了一條紅線),另2顆KSP2222A測試沒問題,但是換完上電一樣不正常
(已過完一天)
5. 第二天...心有未甘,就算是高壓漏電也要抓出來,突然想到,昨天測的OP2有數值,但是OP1不管在強制啟動前後都沒電壓?(我是測心酸的吼)
6. 測到OP2(IC PIN8)及OP1(IC PIN9)對地電阻不同,想是SG6105D異常,拆下測試
看來都正常,難道是板上的零件異常?
7. IC PIN8對地電阻
IC PIN9對地電阻
果然板子有問題!
兩腳都各接一顆3.9K電阻,然後相連
分別測兩顆阻值
高於直接測IC腳的阻值,懷疑是之前猜下的10ohm SMD搞鬼
有看到露銅吧?拆掉電阻再測
兇手
8. 焊回前請出"哼哈二將"(AB膠),負責露銅絕緣及跳線的固定工作,下一張露銅更清楚
9. 焊回試機終於正常,也慶幸沒意外將其他零件燒了,附上這次主角相關電路圖
內部零件,好像不錯,看一看

网友A:
修 14 小時算是苦戰哦 ??

那我算是 8  年抗戰了 ~~

我的第一次 ~~

讓我連爆三次的原因 ?? (速博通 S350 ) (已完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16320-1-1.html

連續同一批零件總共燒 3 次 !!! (真燒錢)  , 其實也沒多少錢啦 !!

高壓區零件幾乎全拆下檢測 , 完全沒問題 !! 上了還燒 ~~~

最後不得不懷疑是變壓器做怪 !!!

為了證明是它 ~ 拆了一台好的 Power 變壓器上去 !!!

一切恢復正常 , 果然是它 ~~

网友:
真有耐心
年輕時我也這樣

网友:
細心的維修~恭喜經驗完修~

网友:
有-5V的電源,不好在一般賣場買到!

网友B:
SMD元件被背面電路影響,目前高度SMD化的電源難逃這問題

网友C:
你花14小時,我有一台POWER

上風扇就短路保護,查快一個月了,貼片元件,可疑的也都請下來查

到現在還在奮戰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花14小時,我有一台POWER

上風扇就短路保護,查快一個月了,貼片元件,可疑的也都請下來查

加油,精神支持,一定有結果的
之前也有遇到同狀況的,可是不敢修(怕太麻煩,沒完沒了),就被我殺肉,期待貴方完修分享
先謝謝了

网友:
恭喜苦戰後還是有成果的,
就怕沒成果 , 嘔死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 14 小時算是苦戰哦 ??

那我算是 8  年抗戰了 ~~

拜讀大作,敝人望塵莫及n_116|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D元件被背面電路影響,目前高度SMD化的電源難逃這問題

狼大,下次我會小心,還好有備AB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