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奇美32吋 TL-32S4000T 工廠模式如何進入

楼主(2013-09-21):
爬過各文、試過文上說明﹝想矇眼碰死耗子﹞,結果“給ㄅ營”,有先進願告知嗎?感嗯!

网友:
以下是網路找到的

在關機的狀態下,同時按住選擇明暗和對比那二個鍵,再按開機鍵,再按打開menu的那顆鍵就能進去了。
另外我使用的這台是cmv 745v,其他的型號就不知道可不可以了。
推 Iam449:小弟的是cmv722d 也是可以照上述的方法進入

我自己的是 CMV 221A 實驗可以,給您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