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正文手機

楼主(2013-09-21):
請問...
手機如果上一次波沒買到
淘寶上找的到嗎?

由於親朋好友看到後
一直問我還有沒有.....
因為價格便宜是主因,功能也蠻建全的
不知道老大還有沒有貨...

网友:
淘寶 沒有賣這一款 我是買這款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6281080479用了快一年還不錯不過他沒有3g上網功能 如果要買能3g 上網 可以買這款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9576591875 我幫人陸陸續續買了快50支 沒出問題   如果覺太貴 只問價錢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4211488700那選這款吧 可是一樣不能3g上網  還有請注意 手機是不能上飛機 需要有門路 才可以運進來  給你參考看看

网友:
它大陸堂哥在這~~
http://www.shop.zhenaimb.com/pro ... mp;productId=1.html

要價人民幣1000元,折合台幣五千元.....

這支正文手機應該是委託由廣東深圳市臻愛通訊公司"代工製造的",
對岸有它的堂哥"臻愛A600經典版"<A600還有很多子版本外觀跟這
個不同>,你可以參考一下....不過售價因為有爹有娘<保固與運費>
比我們這個貴多了,它是雙卡雙待<WCDMA+GSM>的3G版本和我們
雙模的正文版本不同...

网友:
我都是拉這支手機,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9267851919,不過這個價位的手機被小米的紅米手機打趴了,因為小米機台灣有代理商了。

楼主:
現在手機需求量增加到 6支了

要買這些手機的人

基本上功能都不用太強

像正文那隻手機剛好符合需要

或是折合台幣 1500元 以下都可以

希望各位大大可以在推薦一些,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現在手機需求量增加到 6支了

要買這些手機的人

可以等兩天的話我幫你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等兩天的話我幫你問看看

太好了..

感謝WISH大

買不到也只能繼續等待看有沒有下一波了

网友B:
现在真是Android机泛滥啊!老婆带回一Samsung GT-i9300,起初还以为是原装货,外观与真品一模一样。
不想。。唉。。不想是"全真版"。。。使用的是MT6577A  CPU,还好使用下来能凑合。
Android 将便携设备"山寨"到了极致,连Apple 都自叹弗如!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的手机已经不属于高精尖技术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真是Android机泛滥啊!老婆带回一Samsung GT-i9300,起初还以为是原装货,外观与真品一模一样。
不想。 ...

因為台灣廠商的原因~~使得大爺、大媽、大嬸、大哥、大嫂都能隨便取得配套組件
搞出一支智能機,搭配上第三方的安卓系統版本...要啥有啥......

真它奶奶滴不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為台灣廠商的原因~~使得大爺、大媽、大嬸、大哥、大嫂都能隨便取得配套組件
搞出一支智能機,搭配上第 ...

  可是吧,那台“GT-i9300”在系统信息中作假,明明是MT6577的U,不告诉你;明明是512MB的RAM,说1G;明明是2GB的SD Card,指示为16GB。。。。。。电量指示也一样,跳上跳下。
  我说山寨你山寨好了,但是也得实事求是啊,免得在用户使用时感觉莫明其妙,至始至终得不到真实的使用信息。
  虽说MT65xx系列的机器比较好刷系统,真想重新刷个系统,可惜刷机包必须与硬件系统匹配,苦于无处寻觅!
  系统备份可以用到“MTKdroidTools”工具,大致界面如下:

  安装好“ADB联机必备万能驱动”,将手机“设置”中的“USB调试模式”勾选,连接电脑,打开“MTKdroidTools”,即可发现真实的手机软硬件信息。
  该软件在网络上应该不难找的。

网友:
嗯~~~就像台灣網路上也找的到廉價顯示卡一樣,其驅動程式中
顯示的資訊都被從韌體串改過了,拆下散熱片才知道根本是低價
品刷高價品韌體山寨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