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T5干擾紅外線接收器

楼主(2013-09-21):
有人有好的解決方法嗎?

网友:
這問題好久以前我問過 , 站上大大回答是說白光的比較不會 , 黃光最嚴重

楼主:
可是我試過都一樣耶

楼主:
還有人跟我說用飛利浦就不會干擾,結果還是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有人跟我說用飛利浦就不會干擾,結果還是一樣

避開38K的調變頻率....

換掉燈具........換掉安定器......

OR

接收器前方用不透光小圓柱紙筒罩住,減少接收角度......................或是接收器感應器電路太爛....換掉它試試...反正一顆也才1~2元而已....

楼主:
避開38K的調變頻率,請問避開的意思是?

网友A:
品名  遙控接收器濾光片
材質  麗龍50# + 麗龍50# +霧OPP紅色網印
尺寸  10x10mm
◎ 使用方式
1.請將黏貼於主機液晶顯示器上的波麗銘板取下
2.將10x10mm大小的"接收器濾光片"黏貼於接收器上
3.再將波麗銘板貼回去即可避免省電泡干擾
   (裝上接收器濾光片後會使遙控距離減少約一公尺左右)
附送
     黑色膠帶半貼或全貼(一層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品名  遙控接收器濾光片
材質  麗龍50# + 麗龍50# +霧OPP紅色網印
尺寸  10x10mm

據(電器牛)友  技術通報 新北市烏來段(北勢溪)沿溪河畔,水文監測系統干擾,令國×牌冷氣搖控系統失靈,經公司技術支援就是貼了一小張符,原來此符應該就是!?

品名  遙控接收器濾光片
材質  麗龍50# + 麗龍50# +霧OPP紅色網印
尺寸  10x10mm

楼主:
請問是這個嗎?
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4018205062:victory

网友:
目前連線人數過多,請稍後重新載入網頁

看不到

楼主:
pchome裏的
650nm高透 帶通濾光片 雷射條形碼引擎專用6*6*1.0mm 紅光通過 (2個一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