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犀牛牌 RH-187 防彈跳斜口鉗的問題

楼主(2013-09-21):
popcom買了1支 RH-187斜口鉗,它發現兩片刀刃並不是平整,而是有一點點高低,而且剪0.1mm的導線剪不斷。

http://bbs.pigoo.com/home.php?mo ... lbum&picid=5116

我看了一下其它的RH-187,刀刃口似乎都是這樣︰

我試剪了1N4148的引腳,1N4148是DO-35封裝,引腳約0.55mm,都還是一剪就斷,但是用刀刃口5mm處剪0.1mm要剪斷,這我也沒辦法確定,我想就算我在使用那把wiha斜口鉗也不知道行不行。

另外一般我們買斜口鉗等工具出廠前是會上油的,而這支RH-187是不上油,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它不上油?或許是為了省點油錢吧!如果使用起來彈開不太靈活,請用WD40噴一下或上點油,除了比較靈活外,也比較不會生鏽。

网友A:
反映:刃尖0.5mm處去剪0.1mm銅絲(約4A)不能剪斷,因為期望值太高

高檔斜口鉗的規格也沒這麼精密

看到老大其它幾支隻也都是:雙刃前後刀鋒不能完全對偁
稍微調整後,刃尖0.5mm處再去剪斷0.1mm銅絲就俐落,RH-187這支220.- 絕對超值

主要的應用: 貼片保險絲修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反映:刃尖0.5mm處去剪0.1mm銅絲(約4A)不能剪斷,因為期望值太高

你是不是以較靠近尖頭的地方去剪的,試一下較裡面的切口看看

网友:
我的是美國PLATO-170,1支真的1支假的2支都沒有反彈跳2支都是兩邊刀有一點上下,事由特別用途媽
請前輩指導一下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以較靠近尖頭的地方去剪的,試一下較裡面的切口看看

日常使用與選購,操作上有一點點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