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容式麥克風的接頭,為何電表探針正負交換會量出2種阻值?

楼主(2013-09-21):
我買了一個耳機麥克風,
麥克風是電容式的,
可是一買來聲音就很小,訊號線上沒有調音量的旋鈕。

官方網站說電阻值是680歐姆±30%,
我拿電表從3.5接頭量電阻值,

為何探針正負交換會量出2種阻值?

黑色探針是接在電表上"com"。

2根探針反過來量則是 1050歐姆。

請問哪一種量法才對?  我確定探針接在電表上是正確的,沒有接反。
又為什麼會出現2種電阻值呢?

不管是1050或是1580,都高過680+30%,
這個麥克風我應該是買到瑕疵品吧?

阻抗太高是造成聲音太小的原因嗎?

网友A:
電容式 麥克風 裡面是一個JET晶體
半導體元件正反向會有不同阻抗

音量太小可以到 右下角>喇叭>按右鍵>錄音裝置   進去作調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容式 麥克風 裡面是一個JET晶體
半導體元件正反向會有不同阻抗

我都調到最大聲了,
但是錄起來還是很小聲,
喇叭音量要轉得比平常多快1倍才能達到平常聽的音量。

請問我反向去量反而阻抗比較小,這是正常的嗎?

网友B:
1 您可能沒有真正了解電容式麥克風的原理
2 有些設備的設計並不適合使用電容式麥克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您可能沒有真正了解電容式麥克風的原理
2 有些設備的設計並不適合使用電容式麥克風 ...

我只知道電容式麥克風對低音頻的收音不錯,
原理只知道和電容相近。

可是這是給電腦用的耳機麥克風耶,
甚麼裝備不適合使用電容式麥克風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都調到最大聲了,
但是錄起來還是很小聲,
喇叭音量要轉得比平常多快1倍才能達到平常聽的音量。

錄音控制 選單 [選項]
勾選進階控制 ==> 會多出一個 [進階] 按鈕
[進階] 按鈕按下去  勾選 [v]麥克風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錄音控制 選單 [選項]
勾選進階控制 ==> 會多出一個 [進階] 按鈕
[進階] 按鈕按下去  勾選 [v]麥克風增益 ...

是這樣嗎?

可是他是灰色的,是windows不支援這款麥克風嗎?

=================

引用 网友D:
AM電容式麥克風原理.

謝謝,淺顯易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這樣嗎?

可是他是灰色的,是windows不支援這款麥克風嗎?

他是灰色的,我不知道確實原因,大概是驅動程式沒有寫好。
windows 不會認識麥克風,window 是靠驅動程式。
可能 Realtek HD Audio 驅動程式需要更新一下。

网友E:
看你的測試貼圖&文字說明就知道
你對三節式接頭的電容式麥克風,完全不了解
請看6#的連結
圖三剛好有三個節點,就是對應電腦用三節式電容麥克風的三個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的測試貼圖&文字說明就知道
你對三節式接頭的電容式麥克風,完全不了解
請看6#的連結

看了啊,
可是看來看去就是找不到解決聲音太小的方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了啊,
可是看來看去就是找不到解決聲音太小的方法。

先確認插頭&插座沒有接觸不良
再確認輸入到MIC的電壓是否正常

降低限流電阻的阻抗,可增加輸出訊號的強度
相對的,如果電流太大,MIC也可能會因此而燒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確認插頭&插座沒有接觸不良
再確認輸入到MIC的電壓是否正常

插頭&插座 均無鬆動 ,插頭插入插座後有轉圈測試接觸程度,每次轉約90度,
4次都無出現耳朵可辨別的雜音。

電壓1.715v,直接從耳機電線上那個調音量的PCB上量的。
這是接在主機板上的 realtek 音效晶片的輸出電壓,這個值算低嗎?

推算出來電流約0.0011A,
用鉤表要剝線,暫時不想破壞保固,才買不到1週,
想用電表量DCA,卻不知道要怎樣串連這個麥克風的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是灰色的,我不知道確實原因,大概是驅動程式沒有寫好。
windows 不會認識麥克風,window 是靠驅動程式 ...

剛剛去主機板官網下載最新版,
支援xp的最新版是 2012.6月出的,
結果..................一樣.................殘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