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3 電源改裝

楼主(2013-09-21):
想請教各位大大,如果 MP3  原本是用 1.5V  4號電池,

現在我有手機鋰電池一個,想把它加上電阻後接上 MP3

使其電壓降到 1.5V ,不知這個主意是否可行呢~

网友A:
有的晶片可以接受的電源範圍很廣,你看它晶片規格可不可以
直接給鋰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晶片可以接受的電源範圍很廣,你看它晶片規格可不可以
直接給鋰電池.... ...

大大,您這可考倒我這電路白痴了耶~不知該如何看起了。

网友:
用電阻降壓會損耗電力,且充電也是問題,應該先設定好充電部份電路後在設計輸出降壓電路,比較妥當,

网友:
只裝一顆4號電池~那鋰電池你怎麼裝

网友:
可使用線性穩壓IC,如1117-1.5或LM317等.

网友:
先測量一下原來電池的電流,也許串三個二極體就可以了,再弄個小開關,在電池較低時可以切到兩個二極體串聯的地方.

楼主:
不知您是否可以劃個電路圖讓小弟更了解一下,
因為小弟並不是業內人。

网友:
鋰電池的電壓從2.7V~4.2V
如果要改的話
要加裝一塊DC=>DC降壓模組
把鋰電池的電壓降為1.5V

楼主:
剛上沒有屋頂的網站看了一下,這個 80元 不知是否適用呢,

還是雄爸有其它的辦法呢~

對了,如果鋰電池 4.2V 壓降小於 4 V  ,這個模組就不能驅動了吧 ?!

DC-DC 降壓模組 電源模組 輸入4V-35V 輸出1.25V-30V   可調 最大3A電流

型號/名稱    LM2596S DC-DC 降壓模塊

輸入電壓     4V~35V

輸出電壓      1.25V~30V

輸出電流      3A(最大)

轉換效率      92%(最高)

輸出紋波       <30mV

開關頻率       65KHz

工作溫度      -45 ℃ ~ +85 ℃

尺寸大小      43mm * 21mm * 14mm(長*寬*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上沒有屋頂的網站看了一下,這個 80元 不知是否適用呢,

還是雄爸有其它的辦法呢~

建議樓主,可以的話,拍幾張照片放上來外觀及內部,
最好是,拆開來,內部芯片也拍一拍,
這樣,最好判斷啦!
謝謝謝謝!

网友:
LTC3621/-2可操作於2.7V 至17V的輸入電壓範圍
http://wenews.nownews.com/news/63/news_63348.htm
台灣似乎買不到這料件(掏寶有賣)

EUP3409是一款雙路獨立的1.5MHZ恒定頻率、電流模脈寬調製(PWM)架構的降壓型變換器。
每一路變換器都集成了一個主開關管和同步整流管以提高效率,無需外部肖特基二極體。
EUP3409是單節鋰電池供電應用的理想選擇。
當輸入電壓範圍在2.5V~5.5V時,每路變換器可以提供800mA的電流,
輸出電壓可調節低至0.6V。EUP3409可以在100%的占空比下低壓降工作。
台灣似乎也買不到這料件 (掏寶有賣)

ADP2108 操作輸入電壓從 2.3V 到 5.5V 允許工作於單顆鋰電池、多個鹼性/鎳氫 電池、PCMCIA 和其它標準電源。ADP2108 有 3.3V, 3.0V, 2.5V, 2.3V, 1.8V, 1.5V, 1.3V, 1.2V, 1.1V 和 1.0V 固定的輸出電壓。
http://www.wpi-group.com/seminar_adi.php
台灣似乎買不到這料件(掏寶有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您是否可以劃個電路圖讓小弟更了解一下,
因為小弟並不是業內人。

如果不是業內人,建議用穩壓IC
例如這種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5036209370
加顆電容就可以了,電路非常簡單. 上網GOOGLE一下7805 或 7812就知道了...

网友:
13#的建議還不錯
AZ1117-1.5
輸入電壓3.0V~8.0V
輸出電流1A max

楼主:
MP3 主機圖片來了,請各位大大看看。

如何判定晶片可以直接承受鋰電得 3.2V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