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計有3300種以上的各種應用電路,讓你一次看個夠.

楼主(2013-09-22):
估計有3300種以上的各種應用電路,讓你一次看個夠.

Electronic Circuits or diagram.

Google 翻譯.

英英,漢英,英漢,英日 -- 單字解釋.

网友A:
看來要再加緊練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來要再加緊練功了....

網路上的電路不一定是正確的,但那也是另一種樂趣 ... 抓臭蟲 ...
多看電路就是進步的不二法門,光是簡單的NE555的應用就超過300種,若是靠我們自己怎麼可能想出那麼多的應用,有時候就算有想法,也不一定有辦法用NE555設計出來.

有些電路可能暫時沒用到,不過若有時間去把它看一看的話,可能就會得到些靈感,可以用在不同的地方.

看最基本的電晶體應用是最好的,因為它是一切的根本,要使用許多的IC,最後常常得回到最基本的電晶體電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來要再加緊練功了....

怎麼都是外文,不適合三太子的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麼都是外文,不適合三太子的程度

別騙人了,飛機維修手冊應該也是原文的吧 ...
你是要看英文,或者是要看電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麼都是外文,不適合三太子的程度

請GOOGLE大神幫忙一下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別騙人了,飛機維修手冊應該也是原文的吧 ...
你是要看英文,或者是要看電路? ...

維修手冊是原文沒錯
但是實際上會找人翻譯成中文

网友B:
引用 楼主:
... 你是要看英文,或者是要看電路? ...

看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中文~

好啦,我有放入google的翻譯,還有另一個單字翻譯的網站了,看看1樓吧.
不過看了翻譯的話,可能的情形會是每一個中文字你都認識,但是你卻不知它在說什麼 ...
但是這個應該難不倒你啦,有問題的話請出三太子就好了,要有過鹽水的呦 ...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啦,我有放入google的翻譯,還有另一個單字翻譯的網站了,看看1樓吧.
不過看了翻譯的話,可能的情形會是每 ...

噗! 遇到實物不會的電路就發文求助~
您們這些老前輩就會跳出來~講答案
三太子說的~

网友:
小弟不認識"英文",但"英文"卻認識小弟
雖然不認識英文,但電腦的bios卻知道意思

小弟只對該網站的audio方面有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