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長線中LED使用電阻降壓

楼主(2013-09-22):
不好意思,今天我將一個延長線拆開,發現裡面的LED指示燈只用了一顆110KΩ的電阻就可以讓它點亮而不會燒毀,而且還是直接用交流電
想請問一下原理

网友A:
其實工廠只是把LED當做普通的二極體,用來做半波整流,如果你注意看,LED會閃的很厲害,加上不是用在照明,只要會亮就好了,不過這種線路很危險,常常開關很容易就燒掉,還好延長線都是插上就不會再拔掉,因此還是可以用。

网友:
那顆LED很可能是兩顆反向晶片並連的,正負兩方向都會發光也防止逆向電壓過高的問題,您可用指針電錶RX10檔確認看看。

交流110V串連110K歐姆電阻很正常喔,忽略LED順向電壓不計,電流剛好1mA並不會太大。

网友:
不過話說這延長線的地線是假的,而且其中一組導體線路距離未接的地線很接近,要小心可能存在的問題

网友B:
這個沒什麼原理啊 !!

LED 在合理的電流下就可正常的亮 !!

只是讓 LED 工作在交流下 ,  只有半波順向時導通 !!

而且要承逆向半波 , 如此 LED 壽命不長 !!!

网友:
可以將LED一正一反並聯
這樣壽命較長

网友:
這延長線偷料也偷太大了吧~

网友C:
你把它 當一般 的電阻降壓限流法 就好了

AC 有上下週波    二極體元件也有 正逆向  逆向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它 當一般 的電阻降壓限流法 就好了

AC 有上下週波    二極體元件也有 正逆向  逆向不亮 ...

不只這樣啦.......

還要再加一條......因為有限流電阻....超過反向崩潰電壓後....LED並不會燒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沒什麼原理啊 !!

LED 在合理的電流下就可正常的亮 !!

的确哦!最好同向串一个整流二极管。有时那个限流电阻额定功率太小的话,也会烧毁。

楼主:
謝謝大家的回應
這樣我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實工廠只是把LED當做普通的二極體,用來做半波整流,如果你注意看,LED會閃的很厲害,加上不是用在照明, ...

如果在LED後面加顆1N4007,這樣LED壽命是否就會比長些?

网友:
個人見解,不論這延長線的好壞,就LED串110k歐姆電阻來看。
其實在正向時,LED耗電約2.5vX1mA=2.5mW。反向時,LED最多耗電55vX0.5mA=23mW
電阻最大耗電約110vX1mA=110mW,
所以LED即使反向也許有50v以上的壓降,應該也都沒事才對(雖然遠超過一般規格書上寫的5v反向電壓,但發熱量應該還不至於使LED燒毀才對,一般都可承受到100mW才是),電阻用1/2w的應該就OK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