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媽 coolermaster-RS-460-PCAR-A3 散熱風扇接上就短路保護

楼主(2013-09-22):
看了這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7274&highlight=
苦戰14小時,HPC-420-102DF我的第一次,遇到那麼硬的(已完修)

我也把目前尚未解決的故障PO上來,請教各位的意見,討論一下!!

更正一下,晶片是 LM339才對!!   抱歉!!

网友A:
散熱風扇附近的電晶體 & 二極體查一下, 有些 SMD 元件, 下面的膠可能會漏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熱風扇附近的電晶體 & 二極體查一下, 有些 SMD 元件, 下面的膠可能會漏電... ...

呵呵!!   我都查遍了!!   頭大!!

因為這台風扇的設計比較特殊,負極沒有接地!!

跑線有得跑了????   還沒抓到頭緒

网友B:
393 有接風扇跟沒接風扇時 , 各腳位電壓為何 ???

网友C:
會不會是 散熱風扇壞掉 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會不會是 散熱風扇壞掉 短路了

風扇有換其他正常的!!  也以電供測試過,風扇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93 有接風扇跟沒接風扇時 , 各腳位電壓為何 ???

更正一下,晶片是  LM339 才對!!  抱歉!!

正常輸出時電壓測得數據

上風扇之後,全部電壓皆為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更正一下,比較器是  LM339 才對!!  抱歉!!

你有關這風扇電路走向為何 ??

來個特寫吧 !!!

或是畫個簡單的電路圖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關這風扇電路走向為何 ??

來個特寫吧 !!!

圖來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關這風扇電路走向為何 ??

來個特寫吧 !!!

電路走向

网友B:
那個 風扇 負極 是接 到 WT7527 的 哪一PIN ???

339 的 vcc 接 3.3v  ???

請確認 339 的 VCC 電壓是否正確 !!!

772 =  2SB 772 ??

网友D:
請問這是客戶送修的POWER嗎?

不好意思,我是外行人,不知能否提供一點我的拙見。

如果客戶能接受又急著要,是否能在鐵殼上打個小洞,
然後選一顆風壓、風量都較原廠配的略強的風扇裝進去,
風扇電源穿過小洞拉到主機板上,以定轉速運作,如果線不夠長就用延長線。
或者不打洞,電線繞點路從上殼讓線材穿出去的洞拉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 風扇 負極 是接 到 WT7527 的 哪一PIN ???

風扇負極是接7527的第9腳vx,339的vcc是3.3v沒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這是客戶送修的POWER嗎?

不好意思,我是外行人,不知能否提供一點我的拙見。

不太懂意思,這是朋友的power, 不急用,修不好也無所謂,,這台是power本體的風扇造成短路,跟外接風扇也不搭,主要是研究故障是何處造成,如何修復才是重點,改裝的話,我會考慮換一顆正常的比較快,這顆要修,純粹是當煉功。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風扇負極是接7527的第9腳vx,339的vcc是3.3v沒錯

7527 9 pin 正常起動時電壓是多少 ??? (風扇未接時)

風扇前端是否還有接一晶體 772 ??? (規格是多少 ??)

風扇負極是否接了一顆 7912 稳壓 ic

网友E:
風扇的負極應該有接電晶體吧

有可能那顆電晶體未動作,風扇接上去後啟動ovp保護
正常來說9pin電壓應低於1.2v 才能正常起動

楼主:
引用 网友B:
7527 9 pin 正常起動時電壓是多少 ??? (風扇未接時)

風扇前端是否還有接一晶體 772 ??? (規格是多少 ??) ...

772中間腳位有連接一個電解電容到風扇正極端,

風扇負極端有一路是接到7912沒錯!!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風扇的負極應該有接電晶體吧

有可能那顆電晶體未動作,風扇接上去後啟動ovp保護

772及7912我都有換新嚕!!  還是沒解決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風扇負極是接7527的第9腳vx,339的vcc是3.3v沒錯

7527的第9腳vx應該有顆電阻對地,用來檢知風扇電流,這顆電阻若斷路了就會發生這種現象。

或是先將VX對地短路試試看,確認保護是否真的是由VX產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772中間腳位有連接一個電解電容到風扇正極端,

風扇負極端有一路是接到7912沒錯!! ...

你的 7912 接到風扇負極然後連接第 9 pin 為何不接風扇時反而會有 1.1V 呢 ????

照理不接風扇應該會啟動保護 !! (因為接 -12)

有關晶體接往風扇的電路 能否 畫出 電路走向 !!!

還有 B . C . E 各腳的電路 !!! (電壓 )

R60 接風扇正負極 ???

网友:
3.3v是由LC降壓而來吧
那就從外部逆向供電強制啟動
339與風扇電路
再量測各點電壓比對就可以知道原因的

楼主:
謝謝指導,不過近期小弟開始要忙到下月上旬了,有空會繼續努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 7912 接到風扇負極然後連接第 9 pin 為何不接風扇時反而會有 1.1V 呢 ????

照理不接風扇應該會啟動 ...

第一張右側不見了

我在修改一下

楼主:
畫面清晰一些的資料,我壓縮圖檔做成的簡報順便上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 7912 接到風扇負極然後連接第 9 pin 為何不接風扇時反而會有 1.1V 呢 ????

照理不接風扇應該會啟動 ...

R60 接風扇負極!!

在線測量值  1 K

編號  01C

网友B:
引用 楼主:
R60 接風扇負極!!

在線測量值  1 K

你的簡報檔我打不開 ~~

office 2003 的 正在更新中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簡報檔我打不開 ~~

office 2003 的 正在更新中 ...............

慘!!   我的是2010版 OFFICE!!

那可能要用GOOGLE版的 開看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慘!!   我的是2010版 OFFICE!!

那可能要用GOOGLE版的 開看看了!!

可以另存成2003格式再上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慘!!   我的是2010版 OFFICE!!

那可能要用GOOGLE版的 開看看了!!

我裝了 [2007 檔案格式相容性套件]

現在可以開了 ~~

不過還是沒有看到我想看的 !!!

風扇接 772 的 C  腳 , B , E 腳怎麼接 線路怎麼跑 ???

如果 IC  9 pin 直接接風扇負極為 1.1v  ????

那為什麼 風扇負極卻 是 -9v ???

如圖這棣有標出線路 , 可能會比較好分析 !!!

P.S 眼睛實在不怎麼好 !!

网友F:
你的LM339  pin5(-3.13)比pin4(-7.2)高電位,照理說pin2不應該是-9.2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LM339  pin5(-3.13)比pin4(-7.2)高電位,照理說pin2不應該是-9.2

了解!!   我再查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裝了 [2007 檔案格式相容性套件]

現在可以開了 ~~

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LM339  pin5(-3.13)比pin4(-7.2)高電位,照理說pin2不應該是-9.2

如上圖  1、2腳是短接了

网友F:
你應該不至於FAN正負接反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線路

你的圖我重製了一下 !!

一般正常的話應該是由 晶體去 驅動風扇 !!

你還是沒有畫出 772 這邊的電路走向  !!!

L 339 與 772  到風扇這邊的電路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圖我重製了一下 !!

還在整理中  抱歉喔!

楼主:
新圖到嚕!!

貼片電阻晶片電阻- 德鍵電子-b5_chip_resistor.pdf (1.45 MB, 下載次數: 22)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應該不至於FAN正負接反吧?

依標示所示,沒有接反????

楼主: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7&highlight=339

339  原理應用研究中!!

网友F:
請問pin8 & pin4接的這點是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pin8 & pin4接的這點是什麼?

pin8是接溫度感知元件,我換過同型的元件了,非新品就是,

网友:
它是跨接到-12V嗎?還是哪裡?常溫下阻值是多少,烙鐵靠近他會變化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圖到嚕!!

有畫紅圈是你漏掉的地方 !!!

你這風扇搞的也太複雜了 !!!

看到眼睛都花了 !!!

网友:
fan負級(-9.2v)經R60到LM339 PIN9變+0.28V,感覺好像怪怪的.

网友F:
看錯了,是PIN6(+4.98),也是怪怪的

网友G:
lm339
地應該是0電位
不是零整個電路都奇怪
風扇-應該接-12v
所以你是不是0參考電位錯了--------------------------------------------量出來都是錯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錯了,是PIN6(+4.98),也是怪怪的

在我目前看就是全都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畫紅圈是你漏掉的地方 !!!

缺的補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lm339
地應該是0電位
不是零整個電路都奇怪

我再查看看!!

网友:
對啊,照理說7912出來應該也是-12v才對,這邊的地是從哪邊過來的?是不是地的線路有阻抗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畫紅圈是你漏掉的地方 !!!

補一下沒看到的R83線路部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補一下沒看到的R83線路部分

靠螺絲那邊 772 的 C 極有接一顆 電X  線路不明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螺絲那邊 772 的 C 極有接一顆 電X  線路不明 !!

那顆是電阻!!

网友F:
你確定一下7912 的out & comm(應是pin3 & pin2型式)是不是-12v,若是-12v再看看comm是不是接到gnd,跟你量電壓的gnd是不是同電位(同一線路)?
穩壓7912 datasheet.pdf (256.34 KB, 下載次數: 13)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確定一下7912 的out & comm(應是pin3 & pin2型式)是不是-12v,若是-12v再看看comm是不是接到gnd,跟你量電 ...

好的,這幾天會比較忙,有空我在做測試!!

网友:
-12v & fan control  相關電路 提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