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豪FN-1481B 微電腦電風扇 無法啟動轉動

楼主(2013-09-23):
上豪微電腦電風扇 無法啟動轉動..

突然有一天要使用就無法啟動..面板外觀無任何異狀,因為像新的一樣丟掉可惜....

1.有確認電源線有測過通電.保險絲是好的. led燈不亮.也無任何蜂鳴器的聲音..
  從爬文好像是控制面板的IC晶片壞掉...?!請大家專家診斷..
2. 有確認開關觸空鈕無壞掉,有使用遙控器也無法啟動..
3. 確認馬達轉軸無卡死..像新的一樣..風一吹就轉動...
4. AC啟動器也換新的..
5. 電容有電漏液..有換過電容..

請大家幫忙建議..謝謝!

网友:
基本上你的 led 燈不亮(確定 led 是正常的)  , 那就代表 控制部分電源 有問題 !!!

當然要從這部分的電源下手 , 可能是某個 元件 損壞 !!

測量一下控制機板的電源 !!

楼主:
控制機板的電源到保險絲是ok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制機板的電源到保險絲是ok的..

要檢測的點不只那些 ~~

你把電路板拍個照 PO 上來吧 !!!

詳情請看版規 ~

网友:
用照片換真相,一起研究研究~

网友:
有圖有真相~~

网友:
LED為4~8顆,同時壞的機率不高,電子扇MCU目前沒遇過故障。
先確認電解電容上VDD電壓(依ZENER)
遇過兩台4.0MHZ陶振掛點,可用任一2~10M陶振或晶振代用
能起振,LED就會正常指示,高中低風速Traic控制沒問題
只有預約開或是定時關,會成比例時序,預祝您完修!

楼主:
low那條紅色是拍照時弄斷的...在測試前是正常的..

如果是ic晶片壞掉我在台南有找到一間賣控制電路板..只是還沒詢價..

整張片子除了我換電容那重新焊點..其他整個片子都無異狀..

网友:
引用 楼主:
low那條紅色是拍照時弄斷的...在測試前是正常的..

如果是ic晶片壞掉我在台南有找到一間賣控制電路板..只是 ...

圖二電解電容兩端電壓 ????

网友A:
引用 楼主:
low那條紅色是拍照時弄斷的...在測試前是正常的..

如果是ic晶片壞掉我在台南有找到一間賣控制電路板..只是 ...

請問電路板上黃色CF1上的標示為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電路板上黃色CF1上的標示為何?

因為電路板不在我這...等下次回家時再回覆你..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