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Zener測試器應用續集(電路板元件短路追蹤器)

楼主(2013-09-23):
本篇將繼續介紹定電流源的擴充應用.主要原理為測試短路元件的歐姆值.但因一般3位半數位電表解析度不足(解析度:0.1歐姆),故利用電流源流過負載轉換為電壓方式,可擴充其解析度至0.01或0.001歐姆.(此法也就是高級電錶的4線式電阻測量法).先設電流源為10mA,待測阻抗為0.1歐姆,則電壓表顯示值為1mV(因3位半數位電表解析度為0.1mV,故可換算歐姆解析度為0.01歐姆),底下為實際測試數據,請仔細比對.
A:使用電表歐姆檔測試
麵包板上由6顆1K(模擬負載IC阻抗)及1顆2歐姆(模擬短路負載IC阻抗)電阻並聯,
由於電表解析度不足,無法判斷故障元件位於何處.
B:使用ESR METER測試(較高解析度)
多了一位解析度,已可清楚判斷故障元件為第幾顆.但儀器價格有點貴.
C:使用自製Zener測試器
此法較選用4位半電表測量低值電阻要佳,猜猜可能原因(獎品?)?

网友A:
待測阻抗為0.1歐姆有點大,電流源為10mA有點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待測阻抗為0.1歐姆有點大,電流源為10mA有點小.

我現成的只有0.1歐姆電阻,但電壓表可量到0.01歐姆,再改用100mA時,解析度可再提高為0.001歐姆.(這是作業題目,怎被公布答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現成的只有0.1歐姆電阻,但電壓表可量到0.01歐姆,再改用100mA時,解析度可再提高為0.001歐姆.(這是作業題 ...

誤打誤撞啦 ...

來吧,有更好玩的,比藍色的更猛的來了 ...
The µCurrent - A professional precision current adapter for Multimeters.

网友:
看兩位神人過招.....看得霧煞煞!!!....

還是先去搞我的專長.....PCB夾具.....卡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