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工業型冷水機主機板上電無法動作

楼主(2013-09-23):
      這是工廠工業冷水機的電源板,使用者說機器突然就不動了,自行拆開發現 AC 輸入端兩顆藍色安規 X1 電容 0.022uF 焦黑,更換後仍然不動作,故拿給小弟檢修。

      昨天特地跑到工廠上電測試,發現 AC 有電,橋整也有 304V 左右的輸出,甚至 TOP223 IC Drain 極都有電壓,只是大顆黑色的繼電器沒有 DC 24V,導致機器不動作;上電時突然聽到唧~唧~唧~的叫聲,用水管來探聽發現是變壓器發出來的,該變壓器輸出端有 25V 470uF 的電容,顯然電壓有十多伏以上,但是測量只有 DC 6V,心想這變壓器應該不會磁漏吧~凡力水也沒有滲出跡象,上面也沒有焦黑過熱的痕跡,索性再往電源輸入端找起,一探究竟。
      從背板看到有一顆類似二極體的元件有過熱燻黑的跡象,量了一下發現兩端電阻值都一樣,不太尋常!拆下來仔細一看才發現是編號 P6KE 200A TVs 瞬態電壓抑制二極體,效率算是比 MOV 還好,我用電阻檔位去測量發現兩端阻值都是 64 Ω 顯然故障,照理來說 TVs 是瞬間電壓大於設定值就短路,平常狀態阻值應該無限大才對;另外,前端標示 .22uF 275V 的安規 X2 電容該容值也只有 0.022uF,也有更換的必要。

      問題來了,輸入電壓是 AC 220V,原廠設計 TVs 型號是 P6KE 200A,該元件在橋式整流之後,所以算式不同於用在交流線路上面的雙向TVS。
這是 P6KE 系列的型號:
Vc = 最大箝位電壓  Vrwm = 反向切斷電壓  Vbr = 擊穿電壓
若輸入端 AC 220V,Vc 電壓不可以大於於線路最大能承受的電壓,若 AC 220 變動到 230V,則峰值電壓為
230 X 1.414 = 325,圖中大粒黑色 400V / 100uF 的電容沒有問題
若:
240 X 1.414 = 339
250 X 1.414 = 353
270 X 1.414 = 388.85 但是前端濾波電容 275V 已經耐不住
所以廠商選用 P6KE200A 箝位電壓為 274V 應該也是考慮前端濾波電容的耐壓,但 200A 的 Breakdown Voltage 在 190 ~ 210V,線路電壓整流後為 220 X 1.414 = 311,那TVS不是一直處於崩潰狀態嗎?這要怎麼解釋呢?

計算TVS選用規格:
計算請參考:
連結
連結 2
連結 3

Vrwm = 220V
Vbr = 220 / 0.8 = 275V
Vc = 1.3 X 275V = 357V
這樣算式怎麼樣也對不上啊~而且箝位電壓在 357V,是不是太高了?是不是有什麼地方算錯了?請懂得的專家們解惑。謝謝。

网友A:
上電時突然聽到唧~唧~唧~的叫聲,用水管來探聽發現是變壓器發出來的,
該變壓器輸出端有 25V 470uF 的電容,顯然電壓有十多伏以上,但是測量只有 DC 6V,
心想這變壓器應該不會磁漏吧~凡力水也沒有滲出跡象,

唧~唧~唧~的叫聲   該不會是過電流保護,以至於一直重新啟動??
變壓器輸出端有 25V 470uF 的電容   表示輸出電壓應該為12V
這變壓器應該不會磁漏吧   變壓器沒那麼容易故障

建議你先更換TOP223看看
如果還是異常,再查後端的PWM降壓迴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電時突然聽到唧~唧~唧~的叫聲,用水管來探聽發現是變壓器發出來的,
該變壓器輸出端有 25V 470uF 的電容 ...

所以雄大的意思是說,更換 TOP223 在上電?那目前若排除 TVS 損壞、TOP223正常的話,就算 TVS不裝,電路照理來說可以動作,是這樣解釋嗎?因為 TVS 目前阻抗僅 65 左右,是不是拿掉測試就可以正常?懇請雄大幫忙。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雄大的意思是說,更換 TOP223 在上電?那目前若排除 TVS 損壞、TOP223正常的話,就算 TVS不裝,電路 ...

TVS 到底是接在哪裡只有你知道 (通常是並在主線圈上)
你可以參考官方電路
如果該電路結構跟官方電路一樣的話
說不定D18也已經短路了
因為D17雙向都是64歐姆,所以D18極有可能已經過電流死掉了(短路)
當D17雙向都是64歐姆,D18又被擊穿(短路),那主線圈等並了一個64歐姆的電阻
那TOP223動作時,電流是要流向64歐姆還是主線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TVS 到底是接在哪裡只有你知道 (通常是並在主線圈上)
你可以參考官方電路
如果該電路結構跟官方電路一樣 ...

是的,您真厲害。其 TOP223 佈線與原廠設計一樣。剛剛小弟量測 D18 用二極體檔位是 0.435,反向無電壓,應該是正常的。那我不裝TVS,直接上電,若是TOP223正常的話,這樣上電會有問題嗎?謝謝雄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您真厲害。其 TOP223 佈線與原廠設計一樣。剛剛小弟量測 D18 用二極體檔位是 0.435,反向無電壓, ...

這我就不敢跟你保證囉
畢竟那顆TVS是吸收主線圈OFF時的尖波的
沒裝會不會打死TOP223我可不敢出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我就不敢跟你保證囉
畢竟那顆TVS是吸收主線圈OFF時的尖波的
沒裝會不會打死TOP223我可不敢出主意 ...

好的,那我等購買到 TVS 與 TOP223 再一起換上去,這樣最保險~否則全新一塊板子價格就嚇人了~~
對了,請問雄大,如果TVS的選用,我用 Vc 值來選擇,假設交流 110V 最大電器耐壓 148V,我用 148V 對應到TVS來選擇,這樣正確嗎?還有,小弟的 TVS 算式,不知道您可否幫看看有沒有錯誤的地方。謝謝雄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那我等購買到 TVS 與 TOP223 再一起換上去,這樣最保險~否則全新一塊板子價格就嚇人了~~
對了,請 ...

那個TVS是吸收變壓器主線圈OFF時的凸波
電壓過高沒有吸收,怕會打壞TOP223
吸收太多,電磁能量會被浪費掉
建議依照原規格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TVS是吸收變壓器主線圈OFF時的凸波
電壓過高沒有吸收,怕會打壞TOP223
吸收太多,電磁能量會被浪費掉

好的~收到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