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各位大大LD1117A的問題 32MPJ

楼主(2013-09-23):
小弟想請教一個關於LD1117A的問題?
小弟是新手.在維修一台32MPJ的AD板
發現有一顆LD1117A有問題.電壓輸出好像不對
請問各位大大
(1).LD1117A(LADAWB)這顆的特性
(2)LD1117A(LADAWB)這顆可以用LD1117A(3.3V)的來代替嗎?
目前32MPJ故障的原因是插電無電源燈.目前除了這部分還有其他要注意的地方嗎?煩請各位大大告知一下(電源板確定是好的)
小弟也有爬文.可是直有看到直接換AD板不然僅只有說是通病(完全無註解).
懇請各位大大不另色的教導小弟一下

楼主:
小弟有試過用AT1117(3347A)電壓也是1.8左右

网友:
無法開機是吧?沒意外兇手就是他

网友:
印象中這主板上的1117都有標註輸出電壓~不難查出元兇

网友:
這台通病...好賺...一顆...口袋隨便零錢搞定
賺翻了

网友:
我前天也有一台優派VA1912wb螢幕...無法開機(無亮燈)...也是換LD1117 3.3v...就有畫面了...

网友A:
1117是第一排~~第二排才是穩壓的電壓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17是第一排~~第二排才是穩壓的電壓是多少

第一排LD1117A
第二排LADAWB
就是沒有標註電壓.所以在此請教各位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J parts

感恩 原來是可調式..

楼主:
在請問一下 可以用哪個型號代替  用LD1117A 3.3V可以代替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請問一下 可以用哪個型號代替  用LD1117A 3.3V可以代替嗎?

不行代用,要用 1117 Adj 才行

不然你可以換上1117 3.3 試試看,不會燒掉AD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代用,要用 1117 Adj 才行

不然你可以換上1117 3.3 試試看,不會燒掉AD板的 ...

請問LD1117A ADJ=LM1117 ADJ=AMS1117ADJ都可以帶用嗎

网友:
1117ADJ 只要包裝腳位對的話,都可以代用...電流選大一點的卡耐動...

楼主:
 完修
小弟去找了ADJ的穩壓-----結果----不行--1.515V
後來小弟想辦法找到了32MPJ的線路圖
發現原廠的32MPJ的線路圖是標示LD1117A 3.3V
於是小弟就直接在換上LD1117A 3.3V.電壓就3.3V.燈也亮了
目前是試機中
感謝.風嵐大大.BEER大大 .fun4大大 .jackhiphop大大 .thwa大大 .Ultraman大大<----------無私的分享經驗
在此感恩

楼主:
RE: 請教各位大大LD1117A的問題 32MPJ(以完修)

:sam完修
小弟去找了ADJ的穩壓-----結果----不行--1.515V
後來小弟想辦法找到了32MPJ的線路圖
發現原廠的32MPJ的線路圖是標示LD1117A 3.3V14
於是小弟就直接在換上LD1117A 3.3V.電壓就3.3V.燈也亮了
感謝.風嵐大大.BEER大大 .fun4大大 .jackhiphop大大 .thwa大大 .Ultraman大大<----------無私的分享經驗
在此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