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PHILIPS CD880 老CD播放機更換微動開關&灰塵清理!

楼主(2013-09-23):
這台是在中秋連假時逛露X網賣標到的CD播放機!
PHILIPS CD880 正面照片(物品外觀不佳)!
背面也來一張!
RCA端子氧化嚴重(比利時製造)!
打開上蓋內部照片(機器後面灰塵嚴重)
換個角度在來一張(裡面灰塵很多)
CD雷射頭是CDM1 Mkii 承盤是金屬材質!
機器翻過來拆掉底盤,骨架也是金屬材質!
換個方向再來一張(難怪整台重達10.3Kg)!
厚達3mm的金屬底盤,這片重達2.5Kg!
拆掉面板!
面版分解!
微動開關要全部更換掉!
PS:後面白色那罐是助焊劑很好用強力推薦,在十甲路買的!
微動開關更換花了不少時間(雙面PCB不好拆)!
更換完微動開關後裝回面板&簡單測試一下!
也把後面的灰塵清一清!
TDA1541A這顆就是數位類比轉換IC,有 Q SELECTION & 一頂皇冠!
類比部份是用大S NE5532
整理完後跟另一台合照一下marantz cd-50(上) PHILIPS CD880(下)!
marantz cd-50這台一年前也是網拍標到的!
雷射頭是CDM4,數位類比轉換也是TDA1541A (無 Q SELECTION & 無皇冠版),類比也是大S NE5532這顆!
2台CD播放機經過一番PK... 嗯... marantz cd-50送進冷宮! :lol
謝謝收看~

网友A:
marantz cd-50雷射頭不是CDM-4嗎?
PHILIPS CD880那些PHILIPS 037電解電容應該都下課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rantz cd-50雷射頭不是CDM-4嗎?
PHILIPS CD880那些PHILIPS 037電解電容應該都下課了吧 ...

感謝大大提醒! 確定是CDM4~
至於PHILIPS CD880那些PHILIPS 037電解電容則還未拆下測量容值!
目前是想說機器運作正常就不去動那些電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提醒! 確定是CDM4~
至於PHILIPS CD880那些PHILIPS 037電解電容則還未拆下測量容值!
目前是想說機 ...

那些電容大多是低容值的,
物色些固態電容來換換就更完美了
不急啦,我隨便說說,你就隨意聽聽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些電容大多是低容值的,
物色些固態電容來換換就更完美了
不急啦,我隨便說說,你就隨意聽聽啦 ...

千萬不能換固態電容,不然880就破功了

网友:
只聽過該型號的優異性,未聽過真實的音質

网友:
應該是當時高階的CD唱盤

网友:
哇,好久沒有聽到有人叫我囉,哈哈。玻璃頭是好東西----

网友:
高檔貨, 在下目前還只用 Philips 920

楼主:
再請問~
這台CD880的RCA座氧化嚴重,要如何清除這些氧化物呢?
PS:有用環保去漬油(中油出品)擦拭效果有限!

网友:
可用金屬亮光劑擦拭
五金百貨行就有~
沒屋頂拍賣也有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千萬不能換固態電容,不然880就破功了

固態電容用在數位電路上是加分的
類比部分再用發燒級電容也是加分的
或許又會有人說這樣就失去原汁原味了
唉....我還是趴著趴著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千萬不能換固態電容,不然880就破功了

換過微動開關後~ 經過大約1星期的聆聽! 發覺這台CD的音質跟之前的很不同,把以前常聽的CD又再一張張拿出來放. 只能說... 這才是聽音樂阿! 原來我以前都是在聽音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換過微動開關後~ 經過大約1星期的聆聽! 發覺這台CD的音質跟之前的很不同,把以前常聽的CD又再一張張拿出來 ...

你再把電源部分一些老化電容換成歐系及主板中間DA電源有一顆臥式47UF耶應該老化了更換對低音飽和度及中音會有一些幫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再把電源部分一些老化電容換成歐系及主板中間DA電源有一顆臥式47UF耶應該老化了更換對低音飽和度及中音 ...

感謝pengchln大提供訊息! 目前CD運作正常,先不動手更換零件就維持現樣聆聽!

网友(2013-10-28):
真是高手。整理得真好。

网友:
以前的老機器都真材實料

聽說以前的電路板還有鍍金箔的

网友C:
請問雙面貫孔板要如何取下輕觸按鍵又不傷到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雙面貫孔板要如何取下輕觸按鍵又不傷到板子?

我是用在十甲路XX號買的助焊劑 + 烙鐵接觸面是在零件接腳 + 多練習幾次就能掌握要領了!

网友D:
高接撥放機,小心聽著聽到中毒
中毒就沒藥醫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高接撥放機,小心聽著聽到中毒
中毒就沒藥醫囉

蠻希望有中毒的機會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蠻希望有中毒的機會

依樓主15#  脈相診斷...已有中毒
1#
      文末[...2台CD播放機經過一番PK... 嗯... marantz cd-50送進冷宮!...]
      脈相診斷...中毒不淺

       文中看到 [...TDA1541A 皇冠版 ....大S NE5532]  會開心的
       脈相診斷...有毒深入骨跡象

還好不會
    有事沒事不停的把所有的播放機 搬出來PK / 或是上山下海到處找 雙皇冠 來加持

這種是...毒蟲一條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接撥放機,小心聽著聽到中毒
中毒就沒藥醫囉

總是聽到很多傳頌(音響雜誌,網友,發燒友...)的銘機... 等真得雍有銘機,且經過一段時間的聆聽比較後... 必須回歸理性!
我只能說銘機是被炒起來的... 並非有那麼神...

楼主:
引用 网友F:
依樓主15#  脈相診斷...已有中毒
1#
      文末[...2台CD播放機經過一番PK... 嗯... marantz cd-50送進 ...

不好意思~ 這台CD880已經賣掉了!
又換回 MARANTZ CD-50 來聽了!
CD880的音場是平的深淺不明,不如CD-50有前後音場~

楼主:
之前用過的機器有...
MARANTZ CD-38
TEAC P3100
PHILIPS CD-723
MARANTZ CD-4000 ( 同 PHILIPS CD-723 )
PHILIPS CD-690
PIONEER PD-S502 ( 倒置式結構 )
小弟只是希望能多聽多比較而已,並非要跟別人比拼誰發燒誰中毒深!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這台CD880已經賣掉了!
又換回 MARANTZ CD-50 來聽了!
CD880的音場是平的深淺不明,不如CD-50有 ...

沒惡意取笑神馬發燒中毒...別太再意!!  只是輕輕開個玩笑!!   也是我對自我取笑的內心投映

曉的聽音場深淺準確的人  ... 基本上都是回不去聽一般機器的可憐人
接下的 都是在   抑制力VS $$   掙扎的邊緣人

我是好不容易掙扎出來人 ...
IC AMP 可以聽得爽
剩喇叭/單體     還未克服   掙扎中....淚流
----------------------------------------------
能把機器轉賣出   真是個好路子...

网友:
音響只要自己聽的爽,聽的舒適
何必在乎發燒友口中的銘機呢?

小弟有一組前後級全部都自製的擴大機,原本配雅瑟L5.5喇叭
聽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有天朋友拿一對定製的車用喇叭
小弟接上去後,赫然發現原來自己聽的機子可以有如此優異的表現
但該喇叭接上車用擴大機與高階音效卡,再聽的感覺就沒有當初所聽到的層次感

小弟自己知道已經中毒了,所已捨棄自製的擴大機
改廉價的TA2020 T類後級,至少慢慢可以接受一般喇叭的音質了

网友:
音源是車的操控,擴大機是車的引擎,喇叭是車的輪胎......

一部好車,其實就是要全體的平衡!!!

音響也是,就和每個人對車的需求不同一樣!!

懂得搭配,在預算允許下,搭配一套適合自己的音響就好了....

不然!!玩音響和玩車是一樣........都是在燒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過微動開關後~ 經過大約1星期的聆聽! 發覺這台CD的音質跟之前的很不同,把以前常聽的CD又再一張張拿出來 ...

嬰兒耳朵好經濟力弱,老人耳力差些財力強!! 哈哈哈 不要K我!!

骨董機保養回春真是令人佩服與羨慕!!

网友:
數位電源換固態電容的確會改善性能,但是要注意音響均衡性有可能因此被破壞。我倒認為第一要先換clock,第二是穩壓,再來才是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