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我的Benq SH4242 變成21吋!!

楼主(2013-09-23):
一開始, 開電視只會看到電源燈從紅色變綠色, 但沒畫面沒聲音沒背光, 所以就自己檢查看看, 結果發現只要邏輯板上的一條排線接上去, 就會發生同樣情況, 但把那條排線拔掉, 開機就沒問題, 只是畫面只有一半, 排線有交叉測試, 邏輯板也換過了, 請問這是面板壞了, 還是那裡有問題??
tks!!

网友:
沒意外的話~拆了面板你就知道了

网友:
多半排線在搞鬼~沒經驗,拆面板測試有點難度~動工要有心理準備

楼主:
不好意思, 可以麻煩風嵐和BEER二位大大告知該如何處理嗎??
tks!!

回風嵐兄, 二條排線我有做過交叉測試了, 接到有問題的那邊, 還是有問題, 接到沒問題那邊, 就都沒問題!!

网友:
你想像一下~42吋喔,拆解面板後,還要把拔開的線路排線插回去.再開機測試找問題點~是不是很棘手

网友:
想像不出來的話~動手後你就知道難處~下次再遇到可能你就不想碰了.....

楼主:
光用想的, 就覺得很麻煩了, 最怕的是拆了之後, 還是找不到問題點!!

网友:
縱使讓您找到問題點~通常要徹底完修是有困難的~總之一句話""面板掛了"",也或許你沒那麼倒楣~總之一句話""動手做就對了""

楼主:
感謝, 明天下班再來拆看看!!
另外請教一下, 如果真的很不辛, 面板掛了, 還有維修的價值嗎??若有, 費用大約是??

网友:
如果真的很不辛, 面板掛了~通常會掛在看的到的地方~每個人的解法不同效果也不同~要徹底解決,站上有專業人士可解~費用請自行洽詢...

网友:
不過回想你敘述的故障現象~有機會不是我說的故障~祝你好運

楼主:
wecan兄, 您也太客氣了吧, 翻了不少有關sh4242的文章, 裡面都有您的指導, 想必您也是專業的, 希望您也可以指點一二, tks!!
另外再次感謝風嵐兄的指導!!

网友:
遇過,面板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兄, 您也太客氣了吧, 翻了不少有關sh4242的文章, 裡面都有您的指導, 想必您也是專業的, 希望您也可以 ...

只要沒破 就有機會 完修喔

网友:
路過 學習一下經驗n_097|

网友:
還沒拆以前,左上右上正上邊邊用手先拍拍看..要大力喔!!!
可以回復正常...那就還有救...

网友:
切記,不要拍破了,
破了,就沒救了~

楼主:
來回報一下進度, 將所有外殼拆掉後, 然後開機去試, 居然可以開機, 也有畫面了, 只是一半清楚, 一半有問題, 如圖一, 想說應該是邏輯卡排線沒插好, 所以排線再拔下來重插, 悲劇就這樣發生了, 排線卡榫它掉了, 排線卡榫它掉了, 排線卡榫它掉了, 排線卡榫它掉了, 如圖二, 試著了很久, 接不回去, 請教大家, 要怎麼再把它接回去??
tks!!

圖一

圖一

圖一

圖二

圖二

圖二

网友:
引用 楼主:
來回報一下進度, 將所有外殼拆掉後, 然後開機去試, 居然可以開機, 也有畫面了, 只是一半清楚, 一半有問題,  ...

拍清楚一點 (故障出)
分離物件都要(仔細一點拍照)

楼主:
wecan兄, 目前是只有把前後的塑膠殼都拆開(包含喇叭), 只剩下螢幕, 然後就直接接電測試, 就出現上圖一的畫面, 想說把邏輯卡上面的二條排線重插試看看, 結果一轉開, 上面那層黑色就掉出來了(如上圖二), 造成排線插進去, 沒辦法固定, 試了很久都裝不回去, 只好再上來請教大家, 要怎麼做才能把黑色那片再裝回去。

网友:
沒斷裂的話應該裝的回去~比對旁邊另一插PIN~方向搞對~先插入一邊~再彎曲塞入另一邊~試看看別折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來回報一下進度, 將所有外殼拆掉後, 然後開機去試, 居然可以開機, 也有畫面了, 只是一半清楚, 一半有問題,  ...

你這個還可以裝回去吧,我之前是整個座都被 給弄了下來

楼主:
風嵐兄, 這種事對手指粗的人來說, 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尤其裡面還有上下二排針腳要對好, 眼睛都要花了。
hankhu兄, 不要嚇我丫, 整座弄下來, 我可能要買卡來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兄, 目前是只有把前後的塑膠殼都拆開(包含喇叭), 只剩下螢幕, 然後就直接接電測試, 就出現上圖一的畫 ...

你(耍寶喔)

您有兩個(邏輯板)換好的上去
就完修 壞的 再請人幫忙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風嵐兄, 這種事對手指粗的人來說, 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尤其裡面還有上下二排針腳要對好, 眼睛都要花了。
han ...

加油吧~這問題總要先解決的

楼主:
Wecan兄,不好意思沒講清楚,之前那張是拔別人家的來借測,已經還回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兄,不好意思沒講清楚,之前那張是拔別人家的來借測,已經還回去了。 ...

還沒有裝回去喔
現在困難點是那裏

楼主:
感謝wecan兄的關心!!
現在來回報進度, 邏輯卡經風嵐兄的提醒, 己經裝回去了。開機測試一個小時, 目前都正常, 如下圖。

其實我也不知道這樣算不算完修, 之前看文章, 有提到面板會有微導電的問題, 所以這次只有在下圖紅色圈圈裡, 用絕緣膠帶纏繞名片, 塞到框架的縫隙裡。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wecan兄的關心!!
現在來回報進度, 邏輯卡經風嵐兄的提醒, 己經裝回去了。開機測試一個小時, 目前都正常 ...

讚喔   大聲說( 完 修 喔 )

辛苦有代價

楼主:
wecan兄, 被你稱讚有點心虛說, 感覺這次只是運氣好, 下次再遇到問題, 可能就......
若沒有站上前輩們的指導和文章參考, 應該到現在還沒辦法完修吧(其實我還在懷疑這樣算完修了嗎??), 再次感謝站上前輩們不吝指導!!
看到腳邊一台samsung 913N, 有時可以開機, 有時不行, 要插拔電源線多次, 或等一段時間才能開機, 再來找時間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兄, 被你稱讚有點心虛說, 感覺這次只是運氣好, 下次再遇到問題, 可能就......
若沒有站上前輩們的指導 ...

不要感謝我
還有站上及(本帖)的大大 都是幫您解答喔

网友:
恭喜!恭喜!

山中有直樹~世上無直人!

网友:
恭喜 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辛苦昰有代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wecan兄的關心!!
現在來回報進度, 邏輯卡經風嵐兄的提醒, 己經裝回去了。開機測試一個小時, 目前都正常 ...

我也有一台~~不過我是右半邊~~~~~~~~~~~~~~~~~

也是跟你一樣絕緣處理過了~~

然後把屏線給~~剪短一些~~再上一點~接點復活劑~清潔~~也是這樣搞定的

网友A:
我是去今X電子(電子街)買的直徑10mm鐵氟龍耐熱管來壓著... 撐不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去今X電子(電子街)買的直徑10mm鐵氟龍耐熱管來壓著... 撐不久...

請問撐不久的意思是???

网友:
路過, 學習一下,感謝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撐不久的意思是???

還找不出原因~ 下次改材質再來試看看~

网友B:
真的撐不久,手上有2台都是此型面板!弄來弄去,看1~2個月就復發了,拆來弄去的累死了!

网友:
用絕緣膠帶纏繞名片, 塞到框架的縫隙裡。能完修太完美,只是不知能撐多久

网友:
算完修喔!....我也是這樣玩...撐了一年多...依然沒事...y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的撐不久,手上有2台都是此型面板!弄來弄去,看1~2個月就復發了,拆來弄去的累死了! ...

我的 sh4242 也是一樣~~

拆機重裝好~~就好了一陣子~~

然後看著看著~~同症頭又發作~

不知道甚模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 sh4242 也是一樣~~

拆機重裝好~~就好了一陣子~~

我在(等)您電視 不行時
拿回來(研究喔)
看確定是那裏有問題
把(故障兇手找出來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 sh4242 也是一樣~~

拆機重裝好~~就好了一陣子~~

屏線没救了!除非有專業設備!

网友(2013-10-28):
引用 网友D:
我在(等)您電視 不行時
拿回來(研究喔)
看確定是那裏有問題

三不五時~拆裝後~就好了~~~~

只是每次都要動一下~~~

私訊給我~報個價~看處理需要大概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