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大大 dell 2405 FPW 故障

楼主(2013-09-23):
這是受朋友委託修的,故障情形如下
1.插頭送電後,電源燈有亮,輸入選擇燈會隨按鈕選擇移動
2.背光燈有也亮,後因無信號而熄滅,但營幕無出現任何影像
3.拆後電源有19V輸出,及5V(無負載約7.1V)輸出
4.電源板上有一個保險絲(F701)燒斷
5.AD板之Q1 F5305S 之三支腳均導通
己扒過網內之文章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dell
根據狼大的推測,可能連帶驅動PWM也會異常
請問該如何下手
附圖如下
機器型號
電源板外觀
燒斷的保險絲 (F701)
AD板外觀

Q1晶體己導通燒損
痳煩大大指導

网友A:
AD上共有四組電源,一組喇叭、一組USB HUB、一組3.3V、一組5V,短路晶體該處是負責5V電源供應,電流吃比較大,所以容易壞
如不想查修該處電路,一個速成改法是直接略過該處電路不用,移植一組DC-DC電路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上共有四組電源,一組喇叭、一組USB HUB、一組3.3V、一組5V,短路晶體該處是負責5V電源供應,電流吃比較 ...

感謝大大指導,請問大大朋友有用到喇叭功能,
如果若可以找到該零件是不是換上該f5305s即可,但google 找不到有在賣,只有對岸
如果用大大的方法要如何下手,
及須要購買何種零件
再附上ad 板電源部圖片
上面
背面

网友:
Dell 的零件幾乎網路上多沒有人在賣,非常稀少~~~且也不..........好修

我能給的建議就事先把"電源板",全部電解電容先換掉,再作測試

网友:
參考看看~

164 KB, 下載次數: 42

irf5305s(P-channel).pdf

176.48 KB, 下載次數: 5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指導,請問大大朋友有用到喇叭功能,
如果若可以找到該零件是不是換上該f5305s即可,但google 找不 ...

抱歉上面沒說清楚,是說只要略過故障的5V那組電路不要用,改接一組可輸出5V至少4A的電路上去就好,其他三組電源電路保留(彼此不影響運作)

當然要試著換該故障晶體也是可以,但同時要查修其對應的驅動電路及PWM輸出,且要做好保護(輸出端有一顆ZENER,超壓時本身會短路保護後端),如果一不小心讓電源端輸入電壓直接灌進5V電路的話,就玩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上面沒說清楚,是說只要略過故障的5V那組電路不要用,改接一組可輸出5V至少4A的電路上去就好,其他三 ...

回覆狼大,小弟經過查電路,發現5v的ZENER已短路,取下時已經斷損,
但依狼大的建議要找到5v4a的 DC TO DC 模組電路,小弟上網找只到5v3a的LM2596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9142790489
但經查面板的資料如下,
http://www.google.com.tw/url?sa= ... 8LXh1jCdPC-rDO3o3qw
小弟有另一片報廢的AD板上有LM2596的模組,有用該面板的19v輸入報癈AD板的LM2596再輸出5v的電源並接到面板的5v輸入,是可以啟動,但小弟會因該電流不足而將LM2596燒損,
是否可請大大再提供電源模組的優良賣家,謝謝
另請問狼大,那燒損的zener是5.1V幾安培的

网友:
國外改裝實例
http://www.cse.iitb.ac.in/soumen/Sysadm/Dell2405fpwRepair/

模組1.http://www.murata-ps.com/data/power/oki-t3-w40.pdf

模組2. 也是LM2596 (output併上 一個5W 6.3V Zener)

會不會是原本電路有一些NG元件存在沒清乾淨 ?? 造成燒模組 如原本的FD1 FD2....??

网友:
個人改裝步驟如下
1.先把故障MOS及短路ZD取下
2.把正面電感L1以及背後兩顆SBD拆掉(FD1/FD2)
3.裝上DC-DC降壓模組,輸入端從MOS S極接,輸出端接到電感靠電容端,接地找任一最近的接地
4.固定好降壓模組

另外可以的話,AD上面電容換好一點的

楼主(2013-10-23):
請問狼大,小弟又有一個問題,就是買不到6.2v 5w 的 zener ,拍賣網也找過但找不到賣家
,但小弟想到一個方法 不知可行,
就在 lm2596 的5v輸出 先行串聯一個 約 3A 的電阻保險絲, 再並聯一個
P6KE 7.5A 來保護面板,
請問大大是否可行 或 請大大提供優良賣家 謝謝

网友A:
可以,只要能在輸出異常時擋住異常電壓進入AD/面板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只要能在輸出異常時擋住異常電壓進入AD/面板就好

回覆狼大,機器己經改好了,保護裝置使用zener 5w 的 6.2v 及 27v 各一支 ,價格很貴
電源板及ad板的電容也己經全換新品,但換上的 lm2592 溫度很高,後來用一個散熱片
裝上,再用熱容膠固定,
再請問大大,開機情形下,但d-sub及dvi 均未有信號輸入,會出現下畫面,請問大大要如何設定以消除此畫面,謝謝 IMAG1632 (複製).jpg

网友:
這是自我測試框,一般沒信號輸入會自己出來在整個畫面跑來跑去

楼主:
謝謝狼大的提醒,可以交機了謝謝
再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