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擴展電表電流檔的解析度.

楼主(2013-09-23):
如何擴展電表電流檔的解析度.

我們在使用電表測量電流時,常會碰到解析度不足的問題,除了再買更高解析度的電表之外,是否還有其它的方法呢?

國外的網友有設計了好用的擴展測量範圍的電路,而且也免費分享了出來,為了讓此檔案能夠合法放進本網,所以我寫信去詢問作者,是否能夠下載放進本網,作者回信說只要原檔不改就可以.

以下是我寫信的內容與作者的回信.

=========== Scott Wang 詢問信 =============

Hello David:
I saw the good article that you wrote -- uCurrent, Precision Current Adapter for Multimeters.
I'm asking that can I download the file and put on some free ee forums in Taiwan?

If your answer is yes, when I completed the jobs then I will give you a report, I will also keep your original file.

http://www.eevblog.com/2010/01/0 ... er-for-multimeters/

Thank you.

Scott Wang From Taiwan.
Best Regards.

============ Dave 回信 ============

寄件人:         Dave Jones<dave@eevblog.com>
日期:         Mon, 23 Sep 2013 23:25:59 +1000
主旨:         Re: About download the file -- uCurrent, Precision Current Adapter for Multimeters.
Yes, as long as you don't modify it in any way.
Dave. David L. Jones
www.eevblog.com The Electronics Engineering Video Blog

Google 翻譯.
中英.英中 單字翻譯.

重要電子零件.

LMV321AS5X - 1pcs:NT$19.24
Low Cost RRO amp General Purpose.

Max4239 - 1pcs:NT$80.81

DP3T 3段滑動開關,1pcs:NT$40.58
611-SK-23H11-G9S(mouser),SK-23H11-G 9 S(maker)

595-TPS3809L30DBVR,1pcs:NT$27.64 ,10pcs:NT$22.04
監控電路 2.64V Volt. Sup

网友A:
我小時候在研習電學時,那個時代買一個三用電表都是很珍貴的,無奈三用電表能做的事很有限,所以老師都會教我們做一些"外掛電路",也就是利用三用電表的表頭來擴充它的功能,想一想現在的學生應該都不會學這些了。

謝謝版大們辛苦找這些資料讓大家重拾這些幾乎已遺忘的東西。

网友B:
請S大先以簡單中文扼要介紹此電路功能及用途,製作時要注意之處.好讓有心學習者能早日進入此門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小時候在研習電學時,那個時代買一個三用電表都是很珍貴的,無奈三用電表能做的事很有限,所以老師都會教 ...

獨樂樂,不如眾樂樂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S大先以簡單中文扼要介紹此電路功能及用途,製作時要注意之處.好讓有心學習者能早日進入此門檻. ...

你 ... 你 ... 你給我記住 ... 打紅給我 ...   ...   ...

网友:
現在學生就算讀完大學四年
你問他簡單的電路,搞不好還要向他人討救

网友:
就是讓電表有微安等級的測量能力,而不用去採購高階電表

网友C:
能力不足,研究完可能要一年n_100|
還是先看看就好n_080|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 ... 你 ... 你給我記住 ... 打紅軍給我 ...   ...   ...

S大有準備要進行試run嗎?否則我就要先下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大有準備要進行試run嗎?否則我就要先下手了......

你那裡零件可能比較多,可以試看看,我這裡除了電阻,那些Op和其它零件也都沒有.

网友:
哪個高手設計一下電路板,然後洗板、團購不易買到的零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那裡零件可能比較多,可以試看看,我這裡除了電阻,那些Op和其它零件也都沒有.

剛上掏寶網已找到這些特殊IC,等下訂單就可找時間試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剛上掏寶網已找到這些特殊IC,等下訂單就可找時間試做.

台灣就有了,在內湖,http://tw.mouser.com/.

請看一樓.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台灣就有了,在內湖,http://tw.mouser.com/.

請看一樓.

MOUSER有低消限制?運費外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USER有低消限制?運費外加?

不知道,它有1pcs的價格,10pcs,25 pcs,50pcs,100pcs等等不同產品的數量分類與價格.
你可以打電話去問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它有1pcs的價格,10pcs,25 pcs,50pcs,100pcs等等不同產品的數量分類與價格.
你可以打電話去問看看. ...

已去電查詢,每次訂購金額少於NT3000.,會另外收取運費6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去電查詢,每次訂購金額少於NT3000.,會另外收取運費600元.

意思就是由美國進貨,所以需要兩週的時間,再加那些運費,我就是怕這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由美國進貨,所以需要兩週的時間,再加那些運費,我就是怕這樣...

是的.可惜RSTAIWAN無此IC,他是不用另加運費的.看來還是得上掏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力不足,研究完可能要一年
還是先看看就好

一般測量電流方式,就是讓待測電流流入量測電流表內的標準電阻(或稱shunt resistor),並轉換為電壓後作顯示.卻也因此電阻形成一定比例的壓降(burden voltage),且無法量測更低電流值(uA或nA等級,主要為CMOS_IC或MPU等低功耗元件).經由此轉換板適度將其中標準電阻降低並再經由100倍的電壓放大,藉以降低待測電流的壓降並藉以擴展量測等級.

网友D:
一般電表都可量到uA範圍
不知 scottwang大 要量測多小值電流
微電流放大器
基本上實用性很小
成品後下次想到要用時
通常已進回收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電表都可量到uA範圍
不知 scottwang大 要量測多小值電流
微電流放大器

公司有得量,自己要量nA,有時要量測pA也都無法量.
以前也有接過詢問nV級放大器,沒輒.

网友E:
板大有去這ㄍ材料公司 逛過嗎 騰特力材料官網 裡面也有1堆 電子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板大有去這ㄍ材料公司 逛過嗎 騰特力材料官網 裡面也有1堆 電子材料

你說的應該是勝特力吧,它是賣一般較常用的IC零組件,而目前這個擴充功能所用的是較特殊的IC.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公司有得量,自己要量nA,有時要量測pA也都無法量.
以前也有接過詢問nV級放大器,沒輒. ...

一般維修人員的維修重點在於能迅速檢出故障點,而品管人員對於測試要求則是測試數據要準確.兩者雖立場不同,但卻都希望從自己手中交給客戶的產品,其對品質要求卻是一致的.而在S大提出此篇文章中的電路重點,則是對量測品質的要求及對電表的量測時的重大誤差來源做了清楚的分析,並提出了改善的方法.至於個人是否應用得到,又因人/因時/因地取捨.以下為電路實測結果,電路的實際測試數據常與計算結果相距甚遠,希望其中產生的差異,能帶給大家往後學習上的一些啟示.
測試條件:1.一個DC5V的外部電源2.串聯電流表3.加上負載電阻20歐姆(串聯).試計算通過負載電阻的電流=?並觀察與電流表數據的差異(理想負載兩端電壓=?)
請作答其中差異?
1.負載電阻(20歐姆)
2.外部電源(5V)
3.電流表測試值
4.負載兩端電壓

网友:
就線路因電流產生壓差損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維修人員的維修重點在於能迅速檢出故障點,而品管人員對於測試要求則是測試數據要準確.兩者雖立場不同 ...

因為電壓越低,電流越小,問題也越多,電表內阻受影響也較多.
在一般的應用上,可能影響不大,請看以下:

2組10 Pins 示波器萬用電表多工選擇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測量電流方式,就是讓待測電流流入量測電流表內的標準電阻(或稱shunt resistor),並轉換為電壓後作顯示 ...

了解~~感恩~~
沒做精密維修,應該用不到n_131|
經驗中~只用過微阻計,量開關的接觸電阻n_111|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有得量,自己要量nA,有時要量測pA也都無法量.
以前也有接過詢問nV級放大器,沒輒. ...

S大好,今日已向掏寶賣家購入其中3顆主要IC及10m歐姆電阻(共5組),其他零件就自備.若有興趣製作的同好,煩請發消息給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公司有得量,自己要量nA,有時要量測pA也都無法量.
以前也有接過詢問nV級放大器,沒輒. ...

1.電路中的TPS3809L30DBVR可視需要安裝或省略.
2.電路中LMV321亦可視需要改換常用OPA(需測試)
3.再擴展量測範圍至1mV/pA,將輸入電阻改為10M歐姆.(需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電路中的TPS3809L30DBVR可視需要安裝或省略.
2.電路中LMV321亦可視需要改換常用OPA(需測試)
3.再擴展量 ...

同意.
但換OpAmp也要能找到類似又容易找到的.
TPS3809L30DBVR 監控電路可以改或拿掉.
先能測nA,再測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