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通數位電視盒DTV-2000無法開機(已棄修)

楼主(2013-09-24):
收到的這台大通數位電視盒DTV-2000無法開機,通電後電源指示燈亮,按POWER鍵無法開機,LED螢幕也沒顯示任何狀況,暗暗的,使我的心情也按按的。。。。
以電表量測POWER鍵兩端為4.78V正常,  按下按鍵為0V,基本上電源部分正常,小弟研判可能韌體已經掛點或者是MCU掛了,不過小弟沒有DTV-2000更新程式所以無法測試(其實我也不會更新啦),接著量測其他電源部份,各穩壓IC的電壓皆為正常的,板子上標示電壓由下而上依序為3.3V 6.5V 15V看照片如下  3.41V  7.1V  17.3V

接著是各穩壓IC的電壓  電源     輸出

電源              輸出

電源                輸出

電源                 輸出

板子背面主IC有泛黃變色以及各穩壓IC也都有泛黃過熱的現象
目前處於無力狀態~~因為這跟電容好像沒有太大的關係~~!不知道各位是否有遇過類似的狀況~~可否給小弟指點一下~~

网友:
1. 三顆最多腳位晶片用放大鏡檢查有無氧化物附著,酒精清洗乾淨
2. FUSE、0歐貼片、L 測量需通路。
3. 接下來測量各式貼片電容(含小電解)不得有短路
4. 板上測量貼片電阻,不得大於20%

楼主:
感謝popcorm大指點迷津,我會試試看的,希望不會像wooden大說的cpu掛了

楼主:
目前已棄修~~因為量一量都沒有問題
所以該不會真的是CPU掛了~~
於是我就棄修了~~

网友A:
這欺也修過,過種也和樓主雷同,懷疑的電容都換了,電壓也無異狀,
晶片也全部補焊,但仍回天乏術,主要仍懷疑 cpu 因過熱而掛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欺也修過,過種也和樓主雷同,懷疑的電容都換了,電壓也無異狀,
晶片也全部補焊,但仍回天乏術,主要仍 ...

所以也只能以殘念收場了~~!感謝大大的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已棄修~~因為量一量都沒有問題
所以該不會真的是CPU掛了~~
於是我就棄修了~~ ...

12VDC電視盒來說,待機:210mA,開機:520mA,機板過熱是常有的事

如果沒有立即完修的急迫,當作練習件來訓練自己的思考查修

你這台是不能開機,先確認待機電流後,將來你會知道如何去查IC datasheet......電壓、V-sb、 Power-on
最壞打算,一年後殺肉,逐一篩檢良品備用,也許那時也發現哪個元件是......兇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