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 V22ECBF 冷開機必須開關好幾次才有辦法呈現螢幕

楼主(2013-09-24):
小弟只是好玩的新手 我家有台 大同 V22ECBF 開機無畫面

於是我拆開來 在電源板部分除了 最大顆的電容跟迷你小22u 50V 的外 都換過新品

並且背後接點都補焊過..

處理過後 可以有開機畫面了.但是變成 冷開機必須用面板開關.開關好幾次才有辦法呈現螢幕

有螢幕後.就可以一直看一整天沒問題....

請恕小弟沒有照片.

請問這樣該如何在處理.

网友:
隔空抓藥...猜猜看囉!!

按多次開關才開機,有可能是 keypad 接觸不良產生的現象..補一補或量量看吧!

网友:
此型已經手多台,一般可目視的電容不良,換新後就OK.
依你的描述..,燈管應無問題,就是在啟動燈管瞬間的那一
刻,電路啟動保護動作,升壓變壓器補焊要確實,散熱板下
的電容也要留意,試試!!

网友:
這台燈管老化的案例也不少.

楼主:
感謝 各位的回覆

這測試出來是如29D700ST前輩說的 高壓陶瓷電容損壞 CH 5C 6KV .....

高雄找不到哇......有前輩可以指點哪裡可以網購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各位的回覆

這測試出來是如29D700ST前輩說的 高壓陶瓷電容損壞 CH 5C 6KV .....

有到禾樺還是秋葉原找過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