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MV 225A-C 維修求助

楼主(2013-09-24):
學長拿一台螢幕給我,按開關無反應,拆開一看,裡面好多螞蟻,於是清全部處理好,再來處理爆調的電容,一開始換完電容,還可以開,但是有聽到一個怪聲音,過了幾秒,就無法再正常開啟。
後來在拆開,聽到有一個地方好像是 搭搭搭的聲音(圖中 紅色畫圈的地方),像似 開關 反覆切換的聲音,於是乎,先把東西拆下來之後,聲音就不見了。
不知道到底是哪裡引起故障的?

P+I 電路版

P+I 電路版

順便詢問,這一顆 IC 的作用是啥,如圖:

還有一顆 IC:STTH1002CT CC0CH U MAR650

維修上有問題,特來請教前輩

网友:
多半是電源方面的問題~要會查電路找元凶零件~不然上網買片良品換吧.....

网友:
高壓線圈壽命可能差不多了

网友:
高壓升壓器差不多也掛了或快掛了

网友:
高壓線圈中央一次側線圈漆包線已經沒有原來的顏色了,特性已劣化

网友:
明顯變黑的元件就是第一個要查的地方???

這篇樓主又不見了???    大概又沒下文了!!

网友:
1.通常發問者~~多會有他先認定的故障元件

2.然而,沒有人認同他認為的元件,基本上就會有他的思維

3.依圖來看,高壓線圈黑的這麼離譜,直接購買良品PI板來替換,省時&省錢

4.基本上大家多想不花錢就能修好,然而,此台又非自己的~~~大家又"只"建議換板因此當然無疾而終

网友:
猜一下,高壓線圈(燈管線圈)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