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A-H55M-D2H Ver1.3(1156針腳)

楼主(2013-09-24):
是同事的電腦,電源供應器有電流聲
主機板開機進系統都正常,但用一用會斷電
斷電後就要拔電池才能再開機,不然都是沒電源反應
我個人的功力很淺,用除錯卡也測不出個所以然...XD
有跟wanjonwan私息討論過,他說他也沒遇過~
裸測、記憶體、電源供應器,都有試過,下場都是斷電~~^^"

GA-H55M-D2H Ver1.3

 GA-H55M-D2H Ver1.3

网友A:
過保了嗎??  電源供應器有聲音??要不要換一顆試看看阿

网友:
((主機板開機進系統都正常,但用一用會斷電,斷電後就要拔電池才能再開機,不然都是沒電源反應))

先從過熱問題(CPU或主機板)及 BIOS (刷新版本) 下手試試看 !!

网友:
可以先從 BIOS 或 笞理 i/o 晶片查找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過保了嗎??  電源供應器有聲音??要不要換一顆試看看阿

+1
電源供應器穩嗎?
主機板保內送修,拆了就變人為因素。

网友B:
類似這種開機都正常,使用一段時間會無緣無故斷電的問題,我有遇到過....
原以為是cpu太熱,強制關機..但是拿掉側板再試,還是一樣....無效~
換一顆power再試   --->無效
BIOS重刷              --->無效
懷疑cpu socket或pwm ic有虛焊...
板子如果沒過保,就丟給技嘉去處理吧...
以上提供參考~~

网友:
用內建顯示?

我之前一張H61的送2次,最後插上PCI-E顯卡撐著用
不過那張倒是沒辦法進系統,一上電就斷電重上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類似這種開機都正常,使用一段時間會無緣無故斷電的問題,我有遇到過....
原以為是cpu太熱,強制關機..但是拿 ...

感謝大家的建議,我power也換過了,當掉當下也有用手摸cpu的散熱是溫溫的
也刷了最新版的BIOS....^^"
該板子過保了,至於測晶片....小弟不會測...

网友C:
個人建議,送技嘉維修吧!

基本上這3年內的主板,其故障點就算讓你抓到,你也會無零件 or 無設備去拆下故障零件更換!

絕對不是換換電容,MOS就會完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個人建議,送技嘉維修吧!

基本上這3年內的主板,其故障點就算讓你抓到,你也會無零件 or 無設備去拆下故障零 ...

已有前輩也這麼說....就看User要選擇那種嚕...~

网友:
我有一片依樣的,cpu座下方爆板,這一片主板的電路板是無鉛無滷的......殘念

网友:
我有碰過但是不是這塊版子
那時候我是換電池就OK了

如果再不OK可以在關電之後   (一定要是在關電之後)
馬上摸摸版子哪裡有異常的溫度
例如說摸起來應該是要溫溫的可是摸起來卻是冰冷的
摸起來要是冷的可是實際上是熱的
或是其他你覺得可疑的地方  可以跟大家討論一下

网友D:
BIOS用DOS MODE刷才比較完整,曾經遇過技嘉Z68-MX UD2H 這張板子BIOS有問題也是這樣,刷正式版F13也怪怪的,最後刷UEFI BIOS才解決,因為他更新UEFI是完整更新而不是部分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D:
BIOS用DOS MODE刷才比較完整,曾經遇過技嘉Z68-MX UD2H 這張板子BIOS有問題也是這樣,刷正式版F13也怪怪的 ...

是用DOS模式去刷的,只是刷新的,沒有試試刷第一版就是了.....^^"

网友:
把BIOS裡面的.BAT檔打開,後面再補上一行/force 看看

网友:
裸測不要接電源開關,power那顆,用接觸去啟動試試,有時是開關出問題也不一定,或是改接到reset那顆試試還會不會有這問題。

网友:
這種類似問題我遇過很多次,因我們公司電腦大都技嘉板子
基本上....不是power問題都是smd電容或smd電阻
因我之前送修大都維修報告都是寫cpu 旁smd元件"漏電"
一直不明白這個詞,上網查也是有看沒懂

今天才寄一片g41m-com主板,它問題也是開機進系統使用
一段時間,如果遇到跑耗資源程式,如java就馬上畫面黑掉
幾秒後主機自動斷電,需把power電源才能開機

技嘉板子常掛零件(我的經驗)
1.smd電容電阻
2.cpu power mos
4.南橋旁的mos
3.南橋

网友(2013-10-27):
Power Supply的問題似乎比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