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大大們 PolyView PM-518A (有背光 無影像)

楼主(2013-09-24):
PolyView  PM-518A  型號 : A150X1

回收阿伯的友人拿了3台給他(機關淘汰的).....阿伯想說...能修好就用...不能修的話...一台也能賣100元

於是就拿來給我看看....我也沒有把握會.....又不好意思一口回絕....就硬著頭皮...先收下再說!!!

找個變壓器先給他上電測試....沒輸入訊號時待機.......燈號 : 橘燈

有輸入訊號時......燈號 : 綠燈.........燈管有亮.......沒有畫面(3台的情形都一樣)

在這想先請教有經驗的大大們 : 像這種狀況好不好處理???....有沒有修復的機會???....

我是外行人.....雖然爬了很多文章.....但是沒有實戰經驗....一點把握也沒有!!!......

我是打算說....如果能修好....就讓阿伯拿回去給小孩用.....

如果不行的話.....就先用300元買下來......等有空時...再來慢慢研究研究....

學個經驗也好.....拆零件備用(改裝)也好!!!

希望有經驗的大大們....能提供些意見給小弟做個參考....謝謝大家!!!

网友A:
15吋4:3的老舊螢幕似乎沒啥維修價值~也沒啥好練功的~裡面的零件多半老舊不知往後要備給誰用...
目前19吋16:9的螢幕都也漸漸瀕臨淘汰了~自己考慮一下.
如果還是想修的話,拆開後把電路板拍個幾張美美照上傳來吧~
大家可看照片幫你先把把脈...

网友B:
背光有亮卻沒有畫面,大部分都是面板電源部分異常,加上此款螢幕使用的是不同於一般螢幕面板是面板,AD是AD的設計,電路板同時有AD及一部分面板的電路,所以維修測試比較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吋4:3的老舊螢幕似乎沒啥維修價值~也沒啥好練功的~裡面的零件多半老舊不知往後要備給誰用...
目前19吋16: ...

風嵐大您好:

若站在維修業者的角度....15吋4:3的老舊螢幕....送人也沒人會要!!!...
我只是想幫回收阿伯的圓夢...也沒有值不值得的考量....純脆是義務幫忙!!!...
小弟已拍照上傳...風嵐大若有空看到時...麻煩您幫小弟把把脈....看看有沒有得救???...謝謝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光有亮卻沒有畫面,大部分都是面板電源部分異常,加上此款螢幕使用的是不同於一般螢幕面板是面板,AD是AD ...

狼大版主您好 :

小弟已拍照上傳...請狼大指點一下!!!...謝謝啦!!!

网友:
如狼大說的~首先,你必須先找出供應面板電源的線路~通常都會有一顆貼片保險絲~找找吧,看他是否健在

网友:
液晶維修業已經很擠,三太子腳都踏不進去
現在又冒出個老花狼出來搶飯碗~
大家準備........喝西北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狼大版主您好 :

小弟已拍照上傳...請狼大指點一下!!!...謝謝啦!!!

因為電路板之間以及液晶面板之間連接太多,會造成測量上的問題,可以的話把電路板連接部分先裝起來,不要連接面板下測試各板上三端子穩壓IC輸出是否與標示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