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1101ha 畫面顛倒

楼主(2013-09-24):
小弟身邊有台華碩11.6吋的1101HA,
使用中會畫面顛倒或抖動或反白或畫面上下偏移
用外接螢幕正常(延伸的),筆電本身面板就一直出問題,
因為小弟身邊沒這片面板可以測試
想請問各位先進這是面板壞嗎?還是顯晶故障?

网友:
可以先刷BIOS看有沒有改善不一定是面板

网友:
1.bios恢復出場設定試試,機率不大
2.面板故障

楼主:
bios有更新過了
看樣子因該是面板了

楼主:
就像這樣,顛倒-.-

网友:
CTRL+ALT 然後+鍵盤的上下左右試試看

网友:
控制易經面板的按鈕檢查看看!!   若是使用中偶發或突發,通常跟開關接觸有比較大關係,也或許是 FUN鑑常短路!!

楼主:
小弟有試了一下,如果畫面異常,我如果按fn+切換主副畫面鍵,畫面就會正常
正常後有時10分鐘就又ng,有時又可以用好幾天都正常,都不知道到底是液晶面板問題還是板子出問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像這樣,顛倒-.-

顛倒感覺像驅動的問題...有沒有重灌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顛倒感覺像驅動的問題...有沒有重灌看看?

驅動有試過

网友B:
引用 楼主:
驅動有試過

在驅動控制頁裡把熱鍵給關掉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驅動控制頁裡把熱鍵給關掉試看看?

熱鍵如果關掉也是會顛倒或跳動

网友A:
如果可以先換掉面板試試~再來做判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可以先換掉面板試試~再來做判斷

手邊剛好沒這片.......-.-苦惱中

网友C:
我有遇過朋友的PC是盜版windows線上更新後..就變這樣..我就開玩笑叫她把螢幕翻過來打電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遇過朋友的PC是盜版windows線上更新後..就變這樣..我就開玩笑叫她把螢幕翻過來打電動.. ...

這台NB是正版系統@@

网友D:
您好:
本人遇過這類似問題,msi 機器,它是顯示卡驅動設定反轉,僅供參考,不見的問題是相同.
在bios 畫面也是反轉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
本人遇過這類似問題,msi 機器,它是顯示卡驅動設定反轉,僅供參考,不見的問題是相同.
在bios 畫面也是 ...

只要是重開機或切換畫面(例如主螢幕切副螢幕)顯示就會正常,有時一下子就又NG可是又常常可以用好幾天都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要是重開機或切換畫面(例如主螢幕切副螢幕)顯示就會正常,有時一下子就又NG可是又常常可以用好幾天都正 ...

如樓上大大所講的...單停在BIOS畫面會反轉嗎?

先不要管你"重開機或切換畫面"............單純一點..在BIOS畫面會嗎?

网友D:
畫面顛倒或抖動或反白或畫面上下偏移,與上述情形,有點像顯示晶片虛焊,顯示卡用bga 返修台(加助焊膏)回焊看看,如果一直ok即是虛焊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畫面顛倒或抖動或反白或畫面上下偏移,與上述情形,有點像顯示晶片虛焊,顯示卡用bga 返修台(加助焊膏)回焊看 ...

有想過可是正常的話,它是好幾天不管怎樣用他都正常不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樓上大大所講的...單停在BIOS畫面會反轉嗎?

先不要管你"重開機或切換畫面"............單純一點..在BI ...

bios測試中大概要測試3天以上才會準-.-

网友A:
引用 楼主:
bios測試中大概要測試3天以上才會準-.-

有問題的話測幾次或幾小時就會出現啦...
如果在bios畫面測都正常的話就可以往主板或系統方面去檢測看看了......

另樓主有重灌過嗎?重灌後還是一樣嗎?
驅動是用萬用驅動還是asus原廠下載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問題的話測幾次或幾小時就會出現啦...
如果在bios畫面測都正常的話就可以往主板或系統方面去檢測看看了 ...

測出來了,在bios也會
直接用asus出廠原版xp灌
目前畫面跳動3.4次又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測出來了,在bios也會
直接用asus出廠原版xp灌
目前畫面跳動3.4次又正常

bios也會的話面板機會就很大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也會的話面板機會就很大囉!!!!!

感謝.這片面板還真難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