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微星MSI EX460 型號 MS-1452開機無畫面

楼主(2013-09-25):
這是一篇求救文,事件的主角是微星MSI EX460,型號MS-1452。

微星筆電之型號

微星筆電之型號

手中拿到這台筆記型電腦時,已經是修過多次的機子了,之前的症狀與維修經過不明,交到小弟手上時是無法開機、無畫面狀態,被主人當成廢棄機丟給小弟當回收。以下敘述為接手時機器的狀態:

1. 按壓電源開關,電源按鈕燈恆亮,其他在狀態led燈中電源指示燈也是恆亮。側面光碟機可見閃二下燈光,也可以聽見光碟機光學讀寫頭移動的聲音。但是無開機"嗶"聲。

2. 螢幕完全沒有出現任何畫面,外接螢幕也沒有畫面,想要關閉電源,長按電源按鈕卻無法關閉,按任何按鍵均無反應,最後以拔除AC電源關閉電腦(拆除電池以AC電源供電測試)。

小弟不是電子科班出身,無法進行問題查修,於是將機器交給科班出身的兄長進行檢修(兄長目前不是從事電子修護行業)。透過查詢網路方式,從版上各位先進的相關經驗中,知道這型電腦最常出現問題的地方,也往這個方向進行修護。

在換掉CPU背後的2r5901電容(量測電壓只有0.幾伏),改成四顆膽質電容後(電壓昇為1.多伏),電源按鈕長按可以關機了,但是仍然沒有畫面。

更換之膽質電容

更換之膽質電容

持續尋找問題,發現負責散熱ATI顯示晶片的熱導管散熱片似乎壓到晶片表面的電容,懷疑會有短路的問題,重新處理熱導管散熱片,隔上一層絕緣膠片,避開壓到電容造成短路問題。但是仍然無法開機,無畫面、無開機"嗶"聲。

顯示晶片防止短路膠片

顯示晶片防止短路膠片

再來嘗試過更換RAM模組,拔除硬碟,外接顯示器等步驟還是無畫面。裝回硬碟及光碟機,先測試CPU功能是否正常。放入可開機光碟片後開機,觀察燈號及聲音,可以看見光碟機燈光閃爍、聽見讀寫頭移動的聲音,硬碟燈也會閃爍,如此初步判定CPU有工作,再往顯示晶片尋找問題。

主機板接往螢幕有兩條電纜線,一條較粗,含有許多細小導線,應該是信號線。另外一條比較細,但是線徑比較粗,應該含有電源等,但是這條線6 Pin插座的前端有顆晶體沒有導通信號,缺少觸發信號讓晶體導通,以致沒有電源電壓。

螢幕的連接線

螢幕的連接線

再來追查問題可能就需要電路圖了。網路上搜尋這類電路圖較少,尤其是MSI的電路圖。目前需要各位先進前輩協助,能否提供這台MSI主機相關的電路圖,私下私訊給小弟,方便小弟兄長追尋問題及追查電路,嘗試修復這台筆電繼續使用,在此先謝謝前輩們的協助,謝謝!以上

网友:
cpu背面的電容可以近拍一下嗎,感覺沒有換好...
另cpu前座的地方也要補兩顆.........................

网友A:
電容用多大?
要圖給圖 msi ex460.pdf (802.88 KB, 下載次數: 179)

楼主:
阿水大大,機器在兄長家中,照片明日再附上,原先換上新的膽質電容之後,蓋上機蓋感覺會壓觸到零件,因此又再重新改過,並且加上絕緣膠片,圖中的淺色棕色透明塑膠片就是絕緣膠片。後面補四顆,前面焊二顆,是用現有的470u替代。

謝謝ayu05202003大大,先下載線路圖研究,後續會報告修護的結果。加上的電容是470u,背面四顆前面二顆。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水大大,機器在兄長家中,照片明日再附上,原先換上新的膽質電容之後,蓋上機蓋感覺會壓觸到零件,因此又 ...

會不會是記憶體有問題,還是要確認一下

楼主:
回ayu05202003大大,據家兄利用您大力提供的資料,目前查到是P27頁左下角紅色框中的U37 IC第四腳EN信號(LVDS_DIGON)沒有進來,造成第一腳沒有電壓輸出。這也牽扯到ATI晶片,後續再清查檢修,也許是脫焊的問題,可能先用熱風槍吹吹看,因為現在手邊沒有熱風槍,等處理了之後再向各位報告處理情形!

MS1452部分電路圖

MS1452部分電路圖

1樓說的連接到螢幕的6pin纜線,經查應該是視訊的相關導線,另外一條30Pin則是螢幕相關的信號線。

在電路板上有印上許多方形、工字形的符號,都是代表該處是機殼的支撐點位置及支撐物的形狀,本機在前次維修後裝回機殼,沒有注意到這個細節,造成饋線受到壓擠的情況,嚴重的話可能會內傷斷線,要小心各處饋線走勢避開這些支撐架。

饋線受壓變形

饋線受壓變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ayu05202003大大,據家兄利用您大力提供的資料,目前查到是P27頁左下角紅色框中的U37 IC第四腳EN信號(LVD ...

建議你還是先換支記憶體試試看

楼主:
回覆阿水大大,補上近照圖。下圖是取代CPU背後的2R5901電容的470u膽質電容,背後焊接四顆,前面焊接二顆。

取代2R5901的膽質電容

取代2R5901的膽質電容

回覆ayu05202003大大,之前有替換過記憶體RAM,結果狀況相同,後續在每個修改完測試階段,都會進行替換RAM的過程,會遵循各位大大的忠告,完整的檢測。

因為家兄是利用下班休閒時間進行檢測,檢修進度可能會比較慢,小弟會逐漸報告修護進度,與各位分享檢修成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覆阿水大大,補上近照圖。下圖是取代CPU背後的2R5901電容的470u膽質電容,背後焊接四顆,前面焊接二顆。

中間的地有量過嗎?
建議你把電容拆乾淨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間的地有量過嗎?
建議你把電容拆乾淨再上

據家兄反映,這個地方確實不好處理,原先下方有先拉線再焊上電容,但是卻造成高度過高,機殼蓋上會有壓迫到的問題,因此又重新焊過。中間的地有量過,周圍又全是正,改掉2r5901之後,電壓有上升0.4伏,同時電源按鈕可以關機了,這是初步獲得的成果。謝謝ayu05202003大的建議,因為目前也沒有示波器可以檢視修正的結果,先暫時如此焊過。以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據家兄反映,這個地方確實不好處理,原先下方有先拉線再焊上電容,但是卻造成高度過高,機殼蓋上會有壓迫 ...

你原本的電容沒拆乾淨.....我也是建議砍掉重練...

网友:
拆下後要注意如果中間有兩個獨立焊點的,不要去碰到/刮到,電容安裝要避開

网友:
這台機器會挑CPU 用原本的會造成不開機或掉電 並不是大電容問題 原本的沒有壞裝到別台機器使用可以用
卻有那些問題真是奇怪

网友C:
這台我也是類似狀況...電容該換的也換了..該拆的也拆了..該清也清了...該考也考了....剩下南北晶片和顯卡..

=  =...但是..我的最後有出現開機畫面...

但是過陣子(1分鐘~5分鐘) 後會掉電.....= =..目前一直放在旁邊曬太陽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這台我也是類似狀況...電容該換的也換了..該拆的也拆了..該清也清了...該考也考了....剩下南北晶片和顯卡.. ...

應該是換到品質不好的電容......
最近垣電容假的或品質不良的很多.....偶也深深受害!!

換完後用示波器量看看波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電容用多大?
要圖給圖

感謝a大分享。此圖Google許久.....

网友:
持續關注中,因手中有台相同狀況。
真的令人懷念起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台我也是類似狀況...電容該換的也換了..該拆的也拆了..該清也清了...該考也考了....剩下南北晶片和顯卡.. ...

1-5分掉電 著晶片 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換到品質不好的電容......
最近垣電容假的或品質不良的很多.....偶也深深受害!!

ㄚ水大真假  那俺搞不好也中獎了一一  話說 原裝的 HP 零件 你有沒有興趣
散熱模組 屏線 風扇  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原本的電容沒拆乾淨.....我也是建議砍掉重練...

回ayu05202003及阿水大大,這個殘留的極板,是特別留下的。原先的電容刮除掉上面之後,保留下面的是為了保護電路板,因為有的鉭質電容品質不良爆裂,有時會引起燃燒進而燒毀電路板,因此家兄故意留下這個極板保護下方的電路板,避免憾事發生,在此跟前輩們說明一下,並非電容沒有清除乾淨。

网友D:
但是鉭電有異常的話,正面也會有狀況說
不過之前遇到鉭電掛點的其實也只有裂開或直接短路,反倒是一些電源端的MLCC有機會會燒黑

或是可以考慮改為SP-CAP
http://industrial.panasonic.com/www-ctlg/ctlg/qABE0000_WW.html

也可用比一般鉭電更安全的POSCAP
http://industrial.panasonic.com/ ... 00_e/AAA8000_e.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是鉭電有異常的話,正面也會有狀況說
不過之前遇到鉭電掛點的其實也只有裂開或直接短路,反倒是一些電源 ...

感謝狼仔大提供的寶貴資訊,目前希望找出問題根源,進行修復動作,確認正常之後,一定會將系統主板上常出現問題的零件更換掉,改以穩定長壽的零件為主,基於愛物惜福的觀念,我們不會隨意放棄可以修復的物件。

昨日也看到老哥搬出了老示波器,桌上也畫了許多張零件位置及電路圖,看來也真的鐵了心要搞下去了。家中的29吋電視也故障拆解在旁,等待老哥的修復,一時之間還真是忙碌!謝謝諸位前輩的熱心提醒與忠告,我們決心會搞定它的,屆時有其他問題時,還請諸位先進前輩們不吝指教。

网友E:
PS:請教樓主 ,聽說此機型之鍵盤只靠雙面膠黏住(不知是否?)
您是如何特別方式拆卸?拆後再裝回去會微凸,是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E:
PS:請教樓主 ,聽說此機型之鍵盤只靠雙面膠黏住(不知是否?)
您是如何特別方式拆卸?拆後再裝回去會微凸 ...

一堆雙面膠~所以要小心拆
拆的時候會稍稍變型...裝回去時再重貼雙面膠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堆雙面膠~所以要小心拆
拆的時候會稍稍變型...裝回去時再重貼雙面膠就好了!! ...

阿水大大說的對,此機型鍵盤背面用許多小四方形的雙面膠黏貼。

拆卸時,在鍵盤上方有五個小凸點,頂進去讓鍵盤彈起;左側在距上方約1公分處,距下方約2公分處各有一個卡榫,右側也是相同位置相同卡榫,當左、右、上方三處均自由後,將鍵盤稍微上斜往螢幕方向斜拉出,慢慢處理雙面膠帶就可以了,最後請注意,鍵盤導線非常短,請不要將導線拉斷了。明日補上相關照片。

再請問板上前輩一個比較奇怪的問題,因為散熱導管本身有接地,是否被散熱的三個主要元件:CPU、SIS、ATI三個晶片的散熱處有必要接地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阿水大大說的對,此機型鍵盤背面用許多小四方形的雙面膠黏貼。

拆卸時,在鍵盤上方有五個小凸點,頂進去 ...

導熱管有鎖螺絲等於接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導熱管有鎖螺絲等於接地了

謝謝ayu05202003大回覆,因為這台筆電曾經修理過,不太清楚原先是用散熱膠墊黏貼或是塗抹散熱膏,再加上拆開導管後見到ATI晶片上的小電容有被壓到痕跡,怕曾經造成短路而故障?如果三個主要晶片散熱板可以接地,那就比較沒有問題了,會將接地特別處理,達成接地的目的。

家兄目前利用您提供的資料追查問題,發現U24(ATI晶片)LVDS_DIGON信號沒送出來,HSYNC#及VSYNC#也都沒有出來,造成LCD沒畫面,外接CRT也沒有畫面。暫時問題指向ATI晶片,後續還會繼續清查並向各位回報結果。假若各位前輩也有相同的經驗,也請不吝告知,在此先謝過各位!以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ayu05202003大回覆,因為這台筆電曾經修理過,不太清楚原先是用散熱膠墊黏貼或是塗抹散熱膏,再加上 ...

如果你可以修bga的話,
我還是建議你先把cpu後面的電容拆乾淨再試一次,
你說的那幾個信號確實是gpu出來的,
但是也有可能是開機沒完全導致ATI還沒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可以修bga的話,
我還是建議你先把cpu後面的電容拆乾淨再試一次,
你說的那幾個信號確實是gpu出來 ...

小弟的想法是開機POST作業應該已經完成,因為放入Win XP安裝光碟,可以發現光碟機燈光會閃爍許多次,聽到讀寫頭移動的聲音,硬碟燈也會閃爍許多次,中間會有些許的停滯,然後又有規律的重複出現,只是這當中看不到畫面,無法真正了解情況。但是按鍵盤時會打斷燈光的閃爍,想必是有影響到作業的進行。

我老哥的作業過程喜歡追根究底,也會考慮許多情況,現階段還在查尋當中,也將ayu05202003大及阿水大的建議列入後續作業中,將超級電容打掉重練。因為不是專業維修業者,所以比較沒有客戶的時間壓力及成本壓力,因此花費較多的時間,但是完修的目標絕對是與各位前輩一致的。

補上鍵盤取下的照片及吾兄手繪的主機板相關零件位置圖,提供給各位參考。
下圖是取下後的鍵盤,下方的紅色圈是鍵盤安裝的定位梢。先對正這些位置插入,再壓平鍵盤即可完成安裝。

下圖是鍵盤的背面,紅色框處是連接排線。

下圖為移除鍵盤後,箭頭指的是雙面膠殘跡,數量頗多,四處圓圈處是左右兩側的卡榫位置。

移除鍵盤後殘膠位置

移除鍵盤後殘膠位置

主要零件在主板上排列位置,正面圖及反面圖。

主要零件位置圖_正面

主要零件位置圖_正面

主要零件位置圖_背面

主要零件位置圖_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的想法是開機POST作業應該已經完成,因為放入Win XP安裝光碟,可以發現光碟機燈光會閃爍許多次,聽到 ...

既然有示波器,為何不先看cpu是否有雜波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小弟的想法是開機POST作業應該已經完成,因為放入Win XP安裝光碟,可以發現光碟機燈光會閃爍許多次,聽到 ...

或許您的故障點有所不同?但昨天我這台(相同的狀況)。還是出在這顆超級電容(2R5901)的身上。
改天有空再分享經過.....現供您參考。
聲稱永不返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或許您的故障點有所不同?但昨天我這台(相同的狀況)。還是出在這顆超級電容(2R5901)的身上。
改天有 ...

還是換坦電容比較實在@@"
超級電容不好換.....

楼主:
日前家兄搬出老示波器要使用,結果機器內有許多處接點氧化,造成機器運作不大正常,因此遇到一點困難。目前準備依據前輩們的建議,拆掉超級電容殘骸重練,先以鉭質電容取代原先的超級電容,想辦法看波形,如果沒有結果,最後再改以網路上買的2r5901嘗試。

目前雖然電源按鈕可以開、關機,但是仍然是沒有畫面,除了依據picoo9大建議的網站購買零件,也持續其他努力中,希望能起死回生。

网友E:
引用 楼主:
日前家兄搬出老示波器要使用,結果機器內有許多處接點氧化,造成機器運作不大正常,因此遇到一點困難。目前 ...

哇....您誤會意思了,我是用POSCAP低ESR(懷疑此ESR值造成換上後仍然不開機)。
原本意思是說2R5901 之賣家居然聲稱永不返修。
造成誤解,深感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哇....您誤會意思了,我是用POSCAP低ESR(懷疑此ESR值造成換上後仍然不開機)。
原本意思是說2R5901 之賣家 ...

picco9大,不好意思請問您是換上多大的容值?使用幾顆?正面的也有加上嗎?以上

网友E:
330uf 2.5V
原本正面也要裝上2顆,但因剛好欠料因此做罷。先裝好機,等以後再說吧(反正正面這2顆要裝時只要拆掉散熱模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330uf 2.5V
原本正面也要裝上2顆,但因剛好欠料因此做罷。先裝好機,等以後再說吧(反正正面這2顆要裝 ...

謝謝picco9大,真所謂一張圖勝過千言萬語,果真清晰又明瞭。努力奮鬥中,尋找替代的示波器中。

网友:
等你的好消息阿~~

修好就出師了XD...

网友F:
引用 网友E:
330uf 2.5V
原本正面也要裝上2顆,但因剛好欠料因此做罷。先裝好機,等以後再說吧(反正正面這2顆要裝 ...

大大你說的前面2個電容應該是圖中圈起來的部分吧~謝謝賜教 ^^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大你說的前面2個電容應該是圖中圈起來的部分吧~謝謝賜教 ^^

是的正確無誤....

楼主:
報告一下近況,經過這幾日測量各主要晶片及控制IC等晶片腳位電壓,都有穩定正確的電位,於是再次重新組合開機測試,指示燈會陸續不規則閃爍,仍然無任何畫面,再仔細觀察,發現一個問題。

之前的開機測試,首先是開機後無法關閉電源,任何按鍵均無效,只能拔掉AC電源。經過版上前輩指導,更換電容之後,可以用電源按鈕開關機了,有進步一點。

再進一步觀察,各指示燈會陸續不規則閃爍,於是判釋有進行POST動作。但是現在開機後仔細觀察開機後的一段時間,燈光是有規則的重複動作,按任何按鍵都會打斷燈光閃亮順序,並且重新開始有規則的閃爍。只能說鍵盤的動作會影響目前開機的狀況,可是卻不是正常的開機動作,依舊是沒有畫面。

至此明白,之前判釋有進行POST動作的結論是錯誤的,小弟觀察不夠細微,造成誤判,也影響家兄的推論。不過雖然如此,仍然是要進行後續維修的。當然第一步是超級電容打掉重練,等到有初步的結果之後再向各位報告。

网友G:
引用 楼主:
報告一下近況,經過這幾日測量各主要晶片及控制IC等晶片腳位電壓,都有穩定正確的電位,於是再次重新組合開 ...

先不接鍵盤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不接鍵盤看看

謝謝0982788072大的建議,將會試試看是否可行。

另外請問版上諸位前輩,此機是使用uefi bios嗎?還是使用傳統的bios方式?因為沒有看到獨立的bios晶片,倒是在keyboard晶片ene3925中看到BIOS。另外在硬碟中看到有一磁區塊名叫BIOS_RVY,大小10G(如下圖所示),懷疑應該是回復系統磁區,因為手上也沒有回復光碟可用,所以會產生疑問,請前輩們指導一下,謝謝!

不明分割磁區

不明分割磁區

楼主:
接上,這個筆電有回復光碟嗎?照理說廠商為節省成本,有回復磁區就應該沒有回復光碟才是,請問這個筆電要如何回復系統呢?想了解一下。

修復工程是進行中,因為是進行式,同時是利用下班閒暇時間進行,中間也會碰到其他問題,又缺少相關設備,所以進度比較慢,最後如果完修會再整理完整資料報告各位。

楼主:
一點心得報告,家兄在打掉電容重練之時,不小心弄壞一顆470u的電容,於是拿了同一廠牌同一型號的相同電容換上,在換上之前已經先量過容值,發現與之前一批的電容容值差了數個u值(因為不是同一批生產的料件,因此有一點誤差),換上之後,雖然仍然是無法開機,但是卻與之前的燈號顯示情況完全不同。變成十次開機才有一次和更換電容前相同的燈號顯示,更換後鍵盤無作用也無法關機,顯示系統更加不穩定

同廠牌同型號的電容,僅僅因為生產批次不同造成的微小容值誤差,就足以有這樣的差異產生,提供給各位維修時參考,更換前先測量電容的容值,做好平均分配的作業,可以避免零件本身的誤差值形成系統不穩定的問題,或許有些前輩已經碰過這些問題了。

另外一個想法不知是否可行,由電路圖中看到這個原先的位置是由許多的小電容並聯,處理電源正半周與負半周的充放電,電容的差異造成電壓小型的漣波,理論上應該可以由CPU下方的貼片小電容進行容值微調,而不用再拆卸主版進行背面電容零件的處理。當然如果這樣子作業是可行的話,也必須先知道問題是出在這個超級電容才行,提供給各位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