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VD停在開機畫面無反應

楼主(2013-09-25):
壞了3年了吧,最近翻出來病的更重了...

之前的問題是中途關機,中途關機以後,按電源也不能再開。一定要再插一次插頭按電源才打得開,最後終於再也打不開了

有2個電容凸頂,沒有容值了

買了2個好的換上

可以開機了,機器顯示HELLO,但開機程序卡住,應有的選單沒出來。此時按鍵無效,想關也關不了,除非拔插頭斷電

不死心,把電源板的電容全部拆下量,沒有問題啊...

查了一下同款的機器,沒想到他也是一樣的毛病...
別人拍賣的零件機

不知道有沒有前輩知道如何修理?
小弟拜謝 m(_ _)m

网友A:
機板上的電容殘液要清乾淨 !!!

把所有的按鍵拆下檢查一次 !!!!

网友:
同意 jeanshyen 的想法, 按鍵全部檢查一次

网友B:
可用短路的方式,控制SW,注意顯示板指示
先試 OPEN/CLOSE ,先看能不退盤、進盤(有無開關門馬達聲)
多操作幾次,這台多年沒操作,進出門皮帶及盤下進退開關可能不保
三太子說:這台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機板上的電容殘液要清乾淨 !!!

把所有的按鍵拆下檢查一次 !!!!

jeanshyen、pmerw 大:
謝謝您給出方向,我回去清一清漏液&試試看按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用短路的方式,控制SW,注意顯示板指示
先試 OPEN/CLOSE ,先看能不退盤、進盤(有無開關門馬達聲)
多操作 ...

popcorn 大:
謝謝您的方法
昨天開的時候顯示板一直都顯示HELLO,沒有正常開完機
按鍵都不能按可能跟開機問題有關...
希望先把按鍵試出來
感謝~

网友:
電源板電容都給它換掉拉~~容量正常也不代表功能正常,也用很久了~

按鈕確認導通\分離正常,必要時也更換..

楼主:
a471 大:
謝謝您的回覆
不知道是不是裝回去電容或其他零件弄壞了,開了一次就不開了...
我再找時間去買,把電容全部換掉,還不好就棄修了

昨天沒有電的情況下測試開關的導通/分離,沒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用短路的方式,控制SW,注意顯示板指示
先試 OPEN/CLOSE ,先看能不退盤、進盤(有無開關門馬達聲)
多操作 ...

皮帶真的斷了,您真是料事如神~
厲害n_116|

网友C:
完修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修了嗎?

sunny 大:
沒有,目前電源還是打不開...
已經要放棄了

前天換電容有開成,開機停在HELLO...不會進一步顯示NO DISC等
電源板打算照 a471 大的建議全面換電容,先恢復電力吧~
再不行就給西寧電子廣場的人修了...1000塊以內都可以
不然又是製造垃圾,可惜了n_029|

网友D:
除了電源板子上的電容外~~
另一個晶片版子上(第四張圖  右手邊的板子)的電容好像也有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了電源板子上的電容外~~
另一個晶片版子上(第四張圖  右手邊的板子)的電容好像也有爆了... ...

那是原先就被其他人畫上去的,沒有凸頂
賭賭看吧,反正也一起換了一勞永逸~~
有得拆了@@"

楼主:
找時間去買拆下的電容再說了...

楼主:
換好電容了,還是不開機...

電源板通電測量也沒有電壓...

還被電容漏電電到,量一下有152V...

對不起這些電容了...

棄修了~
謝謝所有前輩的回覆及指導 m(_ _)m

网友E:
電源板有些連接座下的焊點看起來有點問題,先補焊一下?

网友F:
死馬當做活馬醫 ..試試看用量電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電源板有些連接座下的焊點看起來有點問題,先補焊一下?

狼大神算,用補銲的方法救回電源了~~~!!
全部腳補銲

有電了~

謝謝狼大指導 m(_ _)m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死馬當做活馬醫 ..試試看用量電阻的.

帥帥的大哥您好~
謝謝您清楚指出問題,昨天補銲前拆下量一下電阻
應該是好的~

謝謝您的指導 m(_ _)m

楼主:
最後的情形如下:
接上插頭,開關不能控制直接開機。光碟機一抽一抽的轉,電源鍵、退片鍵按了沒用,顯示板沒顯示

直接從上面放入光碟,光碟機會一直轉,插電視沒影像聲音

雖然最後沒修好,但碰到很多熱心前輩,學到很多知識
感謝各位前輩的幫助~~

网友G:
早期的DVD 播放機,大都裝一台DVD ROM,拿一台IDE的DVD_ROM 裝上去試看看吧!如果沒有?我手上有幾台堪用的可以拿去試看看!您在台北吧!
18樓第2張圖,電壓怪怪的紅線應該是+5V黃的才是+12V?還是反了跟PC不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早期的DVD 播放機,大都裝一台DVD ROM,拿一台IDE的DVD_ROM 裝上去試看看吧!如果沒有?我手上有幾台堪用的 ...

big619 大:
是的,小弟家住台北民權西路捷運站附近...
有您這份心意,小弟萬分感謝n_097|

按照電路板的字,那個腳電壓12V應該是對的...
大概電腦光碟機接法和這個插座不太一樣,要自己跳接電源...
沒控制、沒輸出的機器,就算DVD-ROM能正常,也已經病的太重了...
目前已經棄修了,與其災情擴大,不如請您留著更能發揮機器的價值...
感謝您的好意 m(_ _)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