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4 port usb 充電器,換心手術 .

楼主(2013-09-25):
這個充電器也壞了一段時間,壞的零件如下:
變壓器,ob2263芯片,兩支sr560,一個貼片電阻 .

由於主題為換心手術,所以主要是換變壓器部份.

今次要換的為高頻變壓器 5V2A , 找了一堆零件,終於找了一顆合用的變壓器了.

但由於副繞組電感量不夠,所以只好自行加繞:

做好變壓器部份後,先測一下4port usb 的低壓區有沒有其它問題.

繞好了的樣子.

繞好後先做個測試,確定相位無誤.

測試都正常後,由於變壓器大小,相位有點不同,所以這部份要用接線完成,先做好變壓器的接線

原本的接線太爛,所以這部份也更換.

組裝好的樣子

經測試後,沒有任何問題,可以重獲生命了

网友A:
太神啦~~~
自繞線圈
大部分的人碰到 變壓器掛點 都很無力的
能修復的人真的是高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神啦~~~
自繞線圈
大部分的人碰到 變壓器掛點 都很無力的

師兄過獎了,小弟還有很多東西和你們的大師級學習學習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師兄過獎了,小弟還有很多東西和你們的大師級學習學習

許多大師級的,因為沒有繞過線,所以就變"大輸"了 ...
還好不是變"大叔"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許多大師級的,因為沒有繞過線,所以就變"大輸"了 ...
還好不是變"大叔" ...  ...

哈哈,師兄真愛開玩笑,這邊的大師級都沒有我這樣無聊繞變壓器吧,你看沒多小人贊好,就知道多無聊了

网友C:
這裡各種專長的高手很多,高手又區分的很細,從電子到電機全部含概 。。。線圈纏繞你是第一個發表,利害!

网友D:
請問大師.如何知道變壓器要繞幾圈.電感量多少是剛剛好.我剛好有這方面的知識的需求說..請指點我ㄧ條明路...感恩喔3Q...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裡各種專長的高手很多,高手又區分的很細,從電子到電機全部含概 。。。線圈纏繞你是第一個發表,利害! ...

不是第一個啦,你再找相關的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師兄真愛開玩笑,這邊的大師級都沒有我這樣無聊繞變壓器吧,你看沒多小人贊好,就知道多無聊了:sam ...

你應該是香港的朋友對吧 ... ^_^
雖然不是第一次看到你的頭像,不過倒是對你這篇特別有印象.

在台灣大家一看到線圈,大多數的人都退避三舍,所以你能修理變壓器,我想許多人都會很佩服你,只是在痞酷,許多人習慣啃資料,不習慣拿資料來讓別人啃,沒人說不代表你的內容不好,只是大家習慣躲在暗處罷了.

你若願意的話,可否麻煩你把修改變壓器的電學原理寫一下,也就是包含電壓,電流,線圈圈數,電感量等等,我想許多人也會非常有興趣的,也是網站裡所需要的 ... 謝謝 ...

趕快寫教學文吧 ......

网友E:
可以請問一下,您繞變壓器的線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大師.如何知道變壓器要繞幾圈.電感量多少是剛剛好.我剛好有這方面的知識的需求說..請指點我ㄧ條明路... ...

應該說是,利用初次級感量來推數出圈數比,那就知繞多小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應該是香港的朋友對吧 ... ^_^
雖然不是第一次看到你的頭像,不過倒是對你這篇特別有印象.

哈哈,對的,我是香港來的,其實我也是初哥,很多東西還在學習中   好的,那遲點有空試試寫一篇,簡易變改變壓器文章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請問一下,您繞變壓器的線是用?

其實很多線也可以,我用的只是awg 30 .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對的,我是香港來的,其實我也是初哥,很多東西還在學習中   好的,那遲點有空試試寫一篇,簡易變改變 ...

初哥,那就表示已經是進了門了,那這裡還有許多還在門外望著,等著看熱鬧的呢?

就怕裡面會有些什麼有的沒的,所以都在門外觀望,等你呀把大家帶入門內,姑且把它當做帶著大家探險吧,相信你的文章一定會大受歡迎的 ...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實很多線也可以,我用的只是awg 30 .

這樣問是因為,之前都只知道用漆包線繞.
看完你文後,發現你好像用普通電線.
因為沒接觸過變壓器繞線,單存想問問你增加知識而已.

网友F:
1.有良好絕緣(避免一二次側短路或層間短路)
2.線架可以繞得下
3.線徑可承受電流
4.可緊密纏繞(對一次側比較重要,避免產生尖波)

楼主:
引用 网友F:
1.有良好絕緣(避免一二次側短路或層間短路)
2.線架可以繞得下
3.線徑可承受電流

謝謝狼大的回覆,123 都能理解,但4 是否flyback gap 也要計算才能達到最佳郊果 ? 真心請教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樣問是因為,之前都只知道用漆包線繞.
看完你文後,發現你好像用普通電線.
因為沒接觸過變壓器繞線,單存 ...

是的,就我所知,只要線芯比半徑大都能繞.

网友G:
引用 网友F:
1.有良好絕緣(避免一二次側短路或層間短路)
2.線架可以繞得下
3.線徑可承受電流

我比較擔心....改變壓器繞組...會不會有機會發生磁飽和....因而炸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比較擔心....改變壓器繞組...會不會有機會發生磁飽和....因而炸機呢???

在我所知,理想狀態下. 磁飽和電流的大小只與一次繞組LP的匝數有關係的. 謝謝.

加一個磁飽和出現的波形,觀察電壓波形.
換了張圖,這個更好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