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38D

楼主(2013-09-25):
前幾日家中T38D螢幕開機無畫面電源燈有亮.從痞酷網及相關網路知識得知.P+I 可能是指高壓板故障機率很高.
自網路購的一片新品.
裝好後..開機有畫面心中竊喜..但約三分鐘後畫面又消失了..關閉螢幕電源再開.有畫面.約5秒再度沒畫面..如此反覆...手動開關電源......一樣情況
請問.這是買到有疑問的高壓版還是不是壞在那....??

网友:
螢幕按掉沒畫面時,如果綠色的電源指示燈還亮著,那可能是P+I板的高壓區不良,而您說P+I板"換新品",如果是全新品撇開新品不良的狀況,有可能是燈管的部份有問題所以才保護掉不亮。

楼主:
謝謝您抽空指導..燈管對初入來說.可能跟日光燈管差很多...看來只能丟棄一旁.
至於新品..只能相信他是新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抽空指導..燈管對初入來說.可能跟日光燈管差很多...看來只能丟棄一旁.
至於新品..只能相信他是新品了 ...

看過電螢幕亮時,有沒有怪聲音,通常L型燈管有問題的話多多少少都有些明顯的聲音,我是說通常,並不是沒有聲音就一定是正常的唷!!

网友:
還可以聞看看有沒有燒焦的臭味喔

网友:
感覺是負載過高 跳保護 可用點燈器單獨點燈試試看

网友:
1.奇美 CMV T38D 基本上就我修過N台,有壞燈管的非常少!!!
2.你確定你買的Pi板(型號)跟你原本的PI板一樣嗎? 能點亮你20吋的LCD嗎?
3.我個人認為PI板還是有問題居高,其次就是AD板有問題

网友:
之前修理時,有遇過L型燈管靠近返回線(較細的)部分有異常,導致點燈失敗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指教..我在研究看看..

楼主:
今日仔細一看..發現原來型號是DAC-12M033 AF  網路上購的型號是DAC-12M028 BF

外表看只差音效....請問是不是不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日仔細一看..發現原來型號是DAC-12M033 AF  網路上購的型號是DAC-12M028 BF

外表看只差音效....請問是不 ...

DAC-12M028可代DAC-12M033

网友:
前幾日家中T38D螢幕開機無畫面電源燈有亮
此問題可外接點燈器確定一下 AD版(負載)是否正常運作 而高壓點不起面版燈管(負載)

換了代用版變(裝好後..開機有畫面心中竊喜..但約三分鐘後畫面又消失了)
應該是負載有問題導致跳保護 點燈器點了可確定燈管是否為問題點 點了不亮 就再朝其他方向測試

建議如果真的對維修有興趣 工具不能省~ 抓問題用猜的 得靠經驗 不然實際測還是最有效的解決方法

楼主:
請問以下兩款是否通用??

DAC-12M030 A REV:1F (此次買的高壓板)

DAC-12M028 BF--->用在VA1912W(故障了)

剛好家裡另一台VA1912W有水紋狀

根據前輩文章: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amp;highlight=1912w

25V 330uf報了兩顆

想說拿之前買的DAC-12M030 A REV:1F 換上看看

楼主:
看來貌似可以使用....剛裝好正在發呆看螢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