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42PX4RV 有聲音沒有畫面

楼主(2013-09-25):
麻煩各位前輩幫忙看一下,此機有聲音沒有畫面,已更換過一顆新的IPM了,狀況一樣
請前輩們指點一下

网友A:
保險絲一邊電壓穩定一邊會飄~那不就是保險絲壞了嗎?你沒換一管試試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險絲一邊電壓穩定一邊會飄~那不就是保險絲壞了嗎?你沒換一管試試嗎?

換過了不是保險絲的問題

网友B:
此機有聲音沒有畫面,已更換過一顆新的IPM了
(這個多換了)

想一下 要面板(點亮) 是不是要 正 負 電壓
看的到的基板沒有壞喔
(先說一下 這台來源 修起來比較快)

网友A:
我也有一台故障情形是看電視有些台影像會變黑,其餘台正常,換過TUNER情形一樣,目前判定主板故障,丟在一旁~~
你要不來扛去拆零件比對(新北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機有聲音沒有畫面,已更換過一顆新的IPM了
(這個多換了)

恕小弟資質努頓,還請WECAN大大再指點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恕小弟資質努頓,還請WECAN大大再指點一下

我手上有一台
一樣狀況

修好我就有(答案)
更換零件 地線喔(我有回覆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故障情形是看電視有些台影像會變黑,其餘台正常,換過TUNER情形一樣,目前判定主板故障,丟在一旁~~

謝謝大大,不過台北真的有點遠 ,小弟住彰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有一台
一樣狀況

等wecan大大您 修好 告知 喔 ,我來找找地址排

网友B:
引用 楼主:
等wecan大大您 修好 告知 喔 ,我來找找地址排

好 我一 一比對

答案再(短訊回覆)
我深夜(才會修喔)
休息一下 明天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 我一 一比對

答案再(短訊回覆)

再麻煩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麻煩您了

同一款!?

量測保險絲時,黑棒是放在那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一款!?

量測保險絲時,黑棒是放在那裏?

放在接地端

网友C:
Y 板的保險絲兩端,無訊號時應無壓差,

有訊號時保險絲下端才會些微跳動......

楼主:
引用 网友C:
Y 板的保險絲兩端,無訊號時應無壓差,

有訊號時保險絲下端才會些微跳動...... ...

五燈大師那這樣是否我的保險絲量測電壓算是正常的??
那我該往何處找故障點呢?

网友C:
解開 Y 板左側兩塊散熱片下方那塊,有十顆 MOSFET ,看有否異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開 Y 板左側兩塊散熱片下方那塊,有十顆 MOSFET ,看有否異狀

OK了解,明天再來試,要下班了,謝謝你五燈大師

网友C:
引用 楼主:
OK了解,明天再來試,要下班了,謝謝你五燈大師

OK !

楼主:
引用 网友C:
OK !

報告五燈大師經檢查下來可能是T-CON有問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報告五燈大師經檢查下來可能是T-CON有問題了

我的已經修護完成
更換地址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已經修護完成
更換地址排

不是T-CON?是地址排?  了解了謝謝WECAN大大的指點

网友C:
保險絲兩端異常電壓解決了嗎?
如果壓差太大,問題點是在Y板,不會是在 CTRL-LVDS 板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險絲兩端異常電壓解決了嗎?
如果壓差太大,問題點是在Y板,不會是在 CTRL-LVDS 板上的 ...

回五燈大師兩端電壓一樣異常,哈哈功力太淺了量測不出哪裡有出問題,都被搞混了,哈哈我老婆說的再不行拆機賣板

网友C:
這台畫質是OK的,可以慢修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保險絲兩端異常電壓解決了嗎?
如果壓差太大,問題點是在Y板,不會是在 CTRL-LVDS 板上的 ...

這個問題 確實有辦法測試
實驗一下 就可以 知道喔
研究研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問題 確實有辦法測試
實驗一下 就可以 知道喔
研究研究吧

我本想找SW601做維修檢測,但為何我這塊電源板那A找不到SW601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畫質是OK的,可以慢修啦!

哈哈抱來您老那裡給你施展功夫,我在旁邊偷學   哈哈,別打我嘿

网友C:
斷開 Y 板上的 P8 ,再量測保險絲兩端看數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斷開 Y 板上的 P8 ,再量測保險絲兩端看數據.........

斷開後,上端保險絲一樣190V附近,下端保險絲電壓不會跳了,但維持在11V那裡
聲音也沒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斷開後,上端保險絲一樣190V附近,下端保險絲電壓不會跳了,但維持在11V那裡
聲音也沒有了 ...

這麼說來是我判斷錯了?
不過是 Y 板供電的問題還是 Control board 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麼說來是我判斷錯了?
不過是 Y 板供電的問題還是 Control board 的問題?

我也不清楚,我已經頭大了,哈哈
WECAN大大建議指引地址排,查維修手冊又說是T-CON,哈哈開始手要舉起來了(投降)

网友C:
如果是 X 地址排,供電是由 Z 板過來的,一步一步抓吧!
P8 的15V正確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 X 地址排,供電是由 Z 板過來的,一步一步抓吧!
P8 的15V正確嗎?

我剛把Z板接T-CON的線拔庲 再量測Y板保險絲下端,則無電壓了(0.99V),五燈大哥您所說的P8是要量哪呢?我只知IPM有兩隻接腳是接15V的,不過技術不好不會量,因為板子要拆下來才量的到

网友D:
我有一台同型號也是有聲無影,目前也還未有時間動手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同型號也是有聲無影,目前也還未有時間動手修理。

加油喔 ~~我們一起努力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剛把Z板接T-CON的線拔庲 再量測Y板保險絲下端,則無電壓了(0.99V),五燈大哥您所說的P8是要量哪呢?我只 ...

PDP 真難搞!
這一討論串可以參考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14814-1-1.html

左右兩側板的電源和控制排線是分開跑,拔了這個跑了那個,保護也多..........

用手上的廢板跑了一下線路供你參考
一路往下跑到 IPM
P5/VS→FS2→C28,C27,C58,C34,C31→IPM

另一路往上跑供 Vy 和 VSC

楼主:
感謝五燈大哥的幫忙及協助,以測得出是Y板IPM故障,原有新買的IPM結果也是故障品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五燈大哥的幫忙及協助,以測得出是Y板IPM故障,原有新買的IPM結果也是故障品 ...

新買的也是故障品...這折磨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買的也是故障品...這折磨人.

明天有空來換第二顆,只希望不要寄來的兩顆都是故障的就好了

网友C:
Y 板明天給您寄去,再完成此篇的結論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謝五燈大哥的幫忙及協助,以測得出是Y板IPM故障,原有新買的IPM結果也是故障品 ...

昨天剛完修一台42PX4RV,也是有聲,面板有微微點亮,無影,目錄,數字台號都有原因出在AD板,和TUNER板漏液,這台電漿V7面板看第四台畫質真的沒有話說,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Y 板明天給您寄去,再完成此篇的結論了。

感謝五燈大大辛苦的檢修,應該是前一手弄一顆不是此板型號的IPM,才會造成第一次買來兩顆都不能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昨天剛完修一台42PX4RV,也是有聲,面板有微微點亮,無影,目錄,數字台號都有原因出在AD板,和TUNER板漏 ...

也是因為這台畫質好,所以才想修好把家裡32吋的下來

楼主:
再購買一次IPM再加上五燈大大的幫忙,終於完修,過幾天再來用大同42吋電漿腳架來改成這台可用的腳架

网友C:
雖然走了一些枉路,不過還是能完成,終於卸下心中的石頭!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雖然走了一些枉路,不過還是能完成,終於卸下心中的石頭!

應該是前一手故意放成與此機不合IPM的上去,才會造成買來的IPM不能用,幸好五燈大大您提供正確型號IPM給我,我才能購買正型號的IPM,再加上您的幫忙此機才能完修

网友G:
引用 楼主:
應該是前一手故意放成與此機不合IPM的上去,才會造成買來的IPM不能用,幸好五燈大大您提供正確型號IPM給 ...

這台是有幸遇到一休才得重生
要是給三太子遇到,真厚鋼!殺肉先
上次殺那台轟天雷背蓋,太占空間
送回收,換三罐啤酒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台是有幸遇到一休才得重生
要是給三太子遇到,真厚鋼!殺肉先
上次殺那台轟天雷背蓋,太占空 ...

東西都拆光了還能賣到錢喔,我這裡就算面板有玻璃還在一樣回收場也不收

网友:
轟天雷支架角鐵留用,背蓋是鋼材價格好一些
電漿面板(玻璃)與散熱鋁板黏合,資源回收車會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