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手機 LINE 視訊通話問題

楼主(2013-09-25):
請問有拿正文手機的

LINE 可以用視訊通話嗎?

网友:
LINE現在可以視訊了嗎?

网友A:
LINE不行吧,而且Windows 8 系統的手機的LINE也不能語音通話...

网友:
LINE現在可以視訊了嗎?

新版的口以O...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NE不行吧,而且Windows 8 系統的手機的LINE也不能語音通話...

昨天才用LINE視訊,所以可以確定滴~

楼主:
為什麼正文手機
用line視訊會出現

「視訊通話的功能無法使用!
您的手機尚未支援視訊通話的功能。」

該不會手機沒放SIM卡的關係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為什麼正文手機
用line視訊會出現

沒放SIM卡的話連手機的SD卡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放SIM卡的話連手機的SD卡都不能用

我沒放SIM卡
但SD卡可以使用

网友:
我是連到電腦不能讀取耶~~一直叫我放SD卡
SIM卡插上才可以用電腦讀SD卡

网友:
在下兩台沒有裝SIM卡都能讀SD卡

网友C:
引用 楼主:
為什麼正文手機
用line視訊會出現

我的正文手機有放SIM卡,但它也是出現

「視訊通話的功能無法使用!
您的手機尚未支援視訊通話的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正文手機有放SIM卡,但它也是出現

「視訊通話的功能無法使用!

LINE 要有 鏡頭 才可以用 視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LINE 要有 鏡頭 才可以用 視訊....

這支手機有視訊鏡頭啊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這支手機有視訊鏡頭啊 ?

喔~ 那我就不清楚了~ 我用LINE  391 試 可以 視訊...

网友:
這支手機有兩支鏡頭,背後那個支援五百萬畫素<聯發科晶片卻寫支援800萬>
,正面的鏡頭支援二百萬畫素。由於這是3G+WIMAX雙模架構,自然有支援視
訊通話的前鏡頭....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喔~ 那我就不清楚了~ 我用LINE  391 試 可以 視訊...

請問你是使用正文這支手機,可以視訊通話的嗎?
如果是的話,是否可以把正確方法說明一下,謝謝!

從網路上查到的資訊,line視訊通話,好像有不支援的手機型號.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問你是使用正文這支手機,可以視訊通話的嗎?
如果是的話,是否可以把正確方法說明一下,謝謝!

我不是用正文的~  沒看清發文~....抱歉

网友:
我個人試是不能開啟視訊通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