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筆電顯示九宮格畫面是顯卡晶片要更換(BGA)嗎?

楼主(2013-09-25):
筆電顯示九宮格畫面是顯卡晶片要更換(BGA)嗎?除了更換之外還有其他方法嗎?

网友:
更換才有用,重做治標不治本

楼主:
也是顯晶虛焊嗎

网友:
顯示卡晶片更換低溫版,重新植球,顯卡溫度依然沒有改變,可能會再發作,
除非晶片溫度不高,重新植球才有用.

网友:
曾做過補焊
http://bbs.pigoo.com/thread-29247-1-1.html
很神奇…機主現在還正常使用

网友:
顯卡BGA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