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請問有人用過網路測試儀嗎 ?

楼主(2013-09-26):
想買個網路測試儀, 有人可以推鑑一下嗎 ?  謝謝!!
目前有看到 NS-468AT 網線電話線通用 ..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mp;initiative_new=1

网友:
這種商品已出現很久了....目前都發展得差不多...
以簡單使用..價格便宜為原則!!!..
露拍一個才90元....應該不用到對岸買....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6043840402

网友A:
線路圖請參考此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45306-1-1.html

网友B:
最近有新版本網路測試工具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3267285100
前一陣子沒下手大約在一張小朋友範圍
現在又降價了
有次查線查到很吃力的時候
就一直想怎沒會發出聲音的
果然有人開始生產像驗電筆使用一般查線路
查線筆在一大捆網路線中
可以快速的找出哪條線是你要找的
這樣效率高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近有新版本網路測試工具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3267285100
前一陣子沒下手大約在一張 ...

我用的是深圳市诺方舟电子有限公司 的NF-868
因為聽我們公司的總機佈線公司工程師說 尋線器最大問題是, 線太長就會尋不到,所以不太感亂買

這組我用朋友的測試過75米 還是可以尋線,才入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深圳市诺方舟电子有限公司 的NF-868
因為聽我們公司的總機佈線公司工程師說 尋線器最大問題是,  ...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7099392320
這邊說有300米
不知真的假的
那邊一堆類似的東西價格真的還差真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7099392320
這邊說有300米
不知真的假的

就等哪個勇者 買來測試摟

NF-868 是拿朋友的測試過 才敢入手的
而且 NF-868 還可以測量網路線的長度 ,
對過網路線上的標示跟機器測到的長度都是75米
才確認75米的長度都可以尋的到該找的線, (但是STP的線 測出來線長都會變兩倍)
缺點就是NF-868 入手價約兩張半的小朋友

网友:
TM-8 智能尋線儀,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q1g573obd33b,幫一個朋友買過4台,不過有一台壞掉了,寄回去維修不划算就丟在牆角了,有空再來拆拆看,便宜但是不能帶電測試。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q1g573obf828,之前用這台普能PN-F,是大陸比較早發展的公司之一。

現在用的是夏杉木林SML-868TS尋線儀,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 ... ed55e27b&pm_id=,在大陸市占率高,尋線長度號稱可達3000米(不知道怎麼量的?也找不到這麼長的線)。

NF-868是比較高階的機型,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4954065270,有螢幕可測出長度和斷點。

网友:
NF-868值得買,而且又不貴,需要的功能都有了。

第一種最簡單最便宜,我有,簡單測試兩線頭的配線是否不同pin。但很多模糊的情形它測不出來。

第二種hoxmac大大推薦的,我有查電力線的,也是有需要,因為一把網路線裡面哪一條才是你要的,要靠這個找。

類似NF-868的我也有,只是沒有如hoxmac推薦的那款點線功能。因為我當初要的就是能測線長用的。

所以小弟真的建議要買就要買有NF-868那款所擁有的功能。但切記因為網路線的品質線頭環境等多種因素,不要太執著測出來的線長不正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線路圖請參考此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45306-1-1.html

CIKO大:
  感謝!! 有線路圖真好!!想要 DIY的人用 89C2051應該也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D:
CIKO大:
  感謝!! 有線路圖真好!!想要 DIY的人用 89C2051應該也能做!!

是的,由2051來做也是相當方便的.但必須外加一個"啟動"按鍵,如此雙方燈號(發射與接收端)才可取得同步顯示.

网友:
引用 网友D:
CIKO大:
  感謝!! 有線路圖真好!!想要 DIY的人用 89C2051應該也能做!!

此測試器也可應用在其他各式配線及接頭的連線檢查.(如短路/斷路/錯線)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分享, 如同hoxmac 所提, 價格高低差異很大, 實在是不知真假,
才發文詢問, 謝謝大家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線路圖請參考此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45306-1-1.html

謝謝大大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等哪個勇者 買來測試摟

NF-868 是拿朋友的測試過 才敢入手的

NF-868  真是高檔喔.......
不過可測試的線材也算是多...

网友:
在下的工作常需要夾線(網路線, BNC, RJ11電話頭都有), 公司後來買的是精明鼠 NF-388 (含8個遠端測試頭, 同系列的NF-308只含一個).
不管尋線或測線都很方便 (比起我現在用, 但早已停產的寶工測線器要強太多了).
台灣有人賣, 價位大概是3500上下吧(誤差正負1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