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MV 939D 高壓處的3055是電晶體嗎?

楼主(2013-09-26):
CMV 939D 高壓處的3055是電晶體嗎?

如是電晶體此顆可以用9024或5707取代嗎?
還是他是MOS?

网友:
應該是MOSFET
2個都沒辦法代

网友A:
是不是指這些??
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指這些??
參考看看~

謝謝大大~
這不能通用~~~

重點我不確定3305是哪種??因為有查到電晶體跟MOS?
謝謝您

网友B:
搞個清楚的元件圖,應該會有答案!!

目前用 3055 字串查的資料就有2種以上,要確認一下元件才行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個清楚的元件圖,應該會有答案!!

補圖~就是不清楚!因為有MOS~也有電晶體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補圖~就是不清楚!因為有MOS~也有電晶體

是指
你說的!!     CMV 939D 高壓處的3055是電晶體嗎?   !!
你指的這個元件拍照包括元件編號上來,讓大家幫你看看!!

不然只有一個型號,沒法幫你,

詢問求助者應有一個觀念,  網路上的朋友看不到也摸不到你需要求助詢問的物件,最終還是你自己要動手去做修復、測量,提供或上傳圖片是將你需要求助詢問的問題,給有經驗的人一個正確資訊,不然瞎子摸象,誰能說得準???   您說是吧???

网友C:
沒照片根本自問自答 除非印象特別深刻
而且IC應該要拍清楚點才看得到編號

由PCB版號猜 應該是 pi-190dtlb

http://wenku.baidu.com/view/aa91f57002768e9951e7389a.html

看電路圖是N-MOSFET

若找3055原件修復 倒不如找30V N-mos (input 14V 兩倍)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30v&t=0&o=4

價格更便宜 規格更好

以上僅提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指
你說的!!     CMV 939D 高壓處的3055是電晶體嗎?   !!
你指的這個元件拍照包括元件編號上來,讓大家 ...

抱歉!!小弟需要更努力點~~(使用手電筒補光+手機拍的),不清楚小弟應該把型號給抄下!

是低!!這是高壓的轉換那兩顆,應該也提供IC編號!!下班在補PO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照片根本自問自答 除非印象特別深刻
而且IC應該要拍清楚點才看得到編號

挖~大大既然知道input 14V 我印象中當初維修好像在14~16間

聽大大這樣說~我也好像搞錯!如果是電晶體~應該會有兩顆,會做放大或其他方式!故5707都是一組兩顆
這一組一顆,採用MOS機率比較大@

网友:
就如同過去我曾說過~~

有好的問題才有好的答案!

不過我觀察到許多提問者根本不知如何把自己的問題"問得好"
,這才是重點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