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更換AS15-F的問題

楼主(2013-09-26):
目前手上有台大同42吋電視  型號V42EAFC

問題是油畫,所以就檢查他的TCON

摸一下AS15-F 被燙了一下..

所以展開第一次的換四邊都是腳的IC之旅

因為我尚未購入熱風槍,所以用小刀輕輕的把腳弄斷,再把腳清掉

焊是第一次焊 有點緊張

1~12腳

13~24腳

25~36腳

37~48腳

焊完之後,檢查後,看起來是OK

插上電測試,過沒多久有點小火花出來= =

以為是沒焊好,所以又再補焊一次

第二次的1~12腳

第二次的13~24腳

第二次的25~36腳

第二次的37~48腳

再插電測試,依舊有點小火花冒出orz

插電前已經再三確認沒有相連或是有殘渣之類的

想請問各位前輩,會有小火花是沒焊好的關係嗎?還是哪邊沒有弄好?

网友A:
怎覺得樓主有不小心把一些線切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覺得樓主有不小心把一些線切斷了???

不講還真的沒發現....

這有辦法補救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講還真的沒發現....

這有辦法補救嗎?

應該是IC下方線路有短路現象.取下此IC,用放大鏡仔細觀察被小刀劃過部位,是否有相鄰跑線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IC下方線路有短路現象.取下此IC,用放大鏡仔細觀察被小刀劃過部位,是否有相鄰跑線短路. ...

路過 學習一下 (確定沒有短路喔)
線夜沒有短喔 (故障點在  ic i喔)

楼主:
唉...真是對各位回答的前輩不好意思

被家人堅持拿去送修了

真不知道這該怎麼進步...

网友:
看起來,焊工不錯,值得鼓勵!!

网友:
有時候看網路文章修理.好像都很簡單.其實也不然.要注意很多地方.我也失敗過.必經之路

网友:
這個 ic 要取下不見得要用熱風槍 !!

拿一條電線 (花線)  粗一點的 , 剝皮剩裸銅線 , 沾助焊劑把 ic 腳圈起來 !!!

再上滿錫 , 用兩隻烙鐵同時加熱 , 就可以輕鬆取下 !!!

以前我没有熱風槍都是這麼玩的 !!!

用刀割是一個方法 , 但就是危險一點 !!

而且要小心不要割壞了電路板 !!!

网友:
刀有點下太重了,電路板上都出現明顯刻痕,下次放輕一點囉

网友:
真的看起來,焊工不錯,值得鼓勵!加油!

网友:
有熱風槍的話還是烤下來比較好,焊回再用烙鐵!!

我通常是這樣處理的!!

目前發現的問題,還是先將AS15拆下來,再查一下斷掉的線路,用飛線接回,再焊回AS15

這顆裝上後冒火星的AS15可能要放棄了,因為出火星有可能AS15也故障了

處理斷線時,順便查一下AS15相關周邊元件,有無再出現故障的,不然新的AS15再上也會再故障!!

网友:
我拆的方法是4方都上錫.把它拆下後在清除殘錫.雖然會浪費錫.但是很方便就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