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驗失敗

楼主(2013-09-26):
(图片)

网友:
rb換1-2k試試

网友:
Ib=(5V-0.6V)/8800歐姆=0.0005A
看來
理論不等於實際
還是降低Rb再試試吧
畢竟 Vbe & hef 也是會有所誤差的

网友:
c945 接腳看有沒接錯
底視電晶體平面向上 E. C .B
50mA已足驅動繼電器

网友:
1. 量量看RB兩端的電壓,就可以知道Ib實際是多少。
2. 確認二極體的方向沒接錯
3. 確認C945的接腳沒接錯。(如果電表有量hFE功能,直接量C945就知道接腳對不對及hFE有多少)

网友:
看起來算的沒錯,只是在電路上卻沒考慮到會有分壓問題吧~~~

測量晶體的 C、E 腳電壓看看是否約為 6V
電流卻只有 25mA

网友:
經實作並測試此線路是可正常工作的.應該是接線錯誤或零件故障機會較大.(Rb採用10K測試OK.)

网友:
R 用1K以內的可變電阻試試看
要確認兩個電池有沒有確實共地
沒共地 電流是不會跑的

或是換個 Ib更小的電晶體   或是用 達靈頓對

网友:
問題可能出在您的Vin !!

請問您的Vin 是來自哪裡? 如果是IC的輸出,可能是"開集極電路",是沒有輸出電流的。

网友:
將電路板配線及測試用供電,拍照上傳吧.

网友:
電路實驗要成功,首先應瞭解零件的關鍵特性,例如NEC的2SC945 Datasheet 有一張 hFE-IC 圖表,說明VCE很低的時候,hFE也跟著低茖了。

另外,您所用的 Relay Datasheet  也會提供相關的 Coil Data,其中 Pick-up Voltage & Drop-out Voltage 通常為標稱電壓的 70% & 10% 左右,它們可換算成 Icoil ,再對照C945 的hFE即可粗估該餵給電晶體多大的 Ib,再多加碼一些以抵補hFE的誤差就妥當了。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的指教,近期再作測試看看,再向各位報告,

网友:
rb請改為330,ib電流夠才可以讓電晶體飽合,relay方可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