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空間不存在

楼主(2013-09-26):
昨天回覆後反回去.看不到自己的回文
滑鼠指到最後回覆者id(自己)顯示用戶空間不存在,
但我有去用戶空間看.空間存在
會不會連這篇自己都看不到..那就...卡太重

网友A:
我查看你的用戶空間是正常的

不太懂你的狀況是?

如果能有抓圖的話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查看你的用戶空間是正常的

不太懂你的狀況是?

先感謝您的回覆
論壇----音響技術------(問題求助)請問pa擴大機...........1+1=1
當我滑鼠指到1+1=1時出現(抱歉.您指定的用戶空間不存在)
那篇有13人回覆我只能看到6#(沒下一頁可選).圖片也看不到(只有圖片下載網址)
是帳號的問題嗎(聽說對於數字id有規範).還是我電腦的問題

网友:
測試環境
1.我自己在用的電腦*3
2.windows 7 / windows xp / ubuntu
3.瀏覽器 google chrome / firefox
4.有登入帳號和沒登入帳號

測試結果如下,全部都一樣
1.那帖目前有 13人回覆,加上樓頂,所以有 14樓,我可以看見,最後一貼是你貼的
2.那帖似乎沒有人貼任何圖片?或者是已刪除,但沒有看到編輯的痕跡,故應該是沒人貼圖片

對我來說的結論:一切正常

我猜對你來說的結論:網頁下載不完全,請重新載入試試
Ctrl + F5
有使用 proxy 嗎?
換電腦試試?
清空餅乾 cookies
清空暫存檔案…

就這樣~

网友B:
先感謝您的回覆
論壇----音響技術------(問題求助)請問pa擴大機...........1+1=1
當我滑鼠指到1+1=1時出現(抱歉.您指定的用戶空間不存在)
那篇有13人回覆我只能看到6#(沒下一頁可選).圖片也看不到(只有圖片下載網址)
是帳號的問題嗎(聽說對於數字id有規範).還是我電腦的問題

關於這個情形我瀏覽論壇時,有部分情形類似,幾經查詢本想發文,但因事情忙未反映!
個人查詢整理如下:
1.您指定的用戶空間不存在 → 此情形我的未發生
2.只要文章回覆大於6篇,只能看到6#(沒下一頁可選).有的文章內圖片看得到,有的文章看不到(只有圖片下載網址) → 此情形我的極相同,而且〈電梯直達〉功能無效。
3.發生時間點在 9月16日後,查了很多天還是未能找到原因。
4.電腦使用環境 Win XP 用 IE 瀏覽論壇 ,會發生上述 第 2 點情形,用Google Chrome 則完全正常,因此,目前都先改以 Google Chrome 瀏覽論壇。已試過4台pc均相同。

問題點截圖如下:
只要文章回覆大於6篇,只能看到6#(沒下一頁可選).

有的文章內圖片看得到,有的文章看不到(只有圖片下載網址)

而且篇幅最底端沒有回復功能

還勞請版主協助解決疑問。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關於這個情形我瀏覽論壇時,有部分情形類似,幾經查詢本想發文,但因事情忙未反映!
個人查詢整理如下:

一樣,請詳述環境

我追加測試 ie
測試文章1:音響 pa ... http://bbs.pigoo.com/thread-47123-1-1.html
測試文章2:隨機挑一篇回文數大於10的
windows 7 + ie8 → 正常
windows xp + ie8 → 正常

网友:
為什麼我在註冊時特別註明要新註冊會員不要用全為數字的帳號?因為早期我們論壇由6.0版轉到7.2版,及7.2轉到X2.0版時,都有全為數字的會員表示他的積分及一些數字歸零了,這個問題老會員應該有人還記得,當然有的帳戶全為數字的會員並沒有這個問題,但是我也不保證以後升級論壇時會不會有問題。

网友B:
一樣,請詳述環境

感謝Windata版主及Wish大大回覆!
補充使用環境如下:
作業系統 : Windows XP sp2
網頁瀏覽器 : IE8
另補充以下情形請參考一下 :
1.發生時間: 在9月13日跟完手機團購以前使用均正常,9月16日後才發現頁面不完整。
2.尋找問題: 問題發生後(原以為我自己動到本論壇內的一些設定),但找不到相關設定。由於我在同部pc還原至今年7月份與4月份的ghost備份檔,情形相同;一直到今,用IE8瀏覽其他論壇均正常,請參考其他論壇版本截圖。
圖片一
圖片二
3.嘗試處理情形:
    a.清理 cookies 清空暫存檔
    b.重啟adsl 及 ip router (無設定 proxy )
    c.換過4部 Win xp + IE8 電腦 (皆新安裝的) , 問題情形仍相同。

最後只能求助版主與管理員 ,能否用我的 ID 試試?
感謝大大協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謝Windata版主及Wish大大回覆!
補充使用環境如下:
作業系統 : Windows XP sp2

歹勢,我只是個多嘴的版主,只能出一張嘴不能幫你測試你的id

但有件事你似乎沒說明,就是登出論壇,用訪客的身份來瀏覽
試試看是不是還會這樣

4 部xp+ ie8,你用同一塊光碟?這讓我懷疑…

网友C:
下方沒有回復的選項是因為---文章太久了  close掉了

很久沒用IE8了,在我的破電腦開IE是對神經忍耐度的考驗

flash跟java這些有更新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方沒有回復的選項是因為---文章太久了  close掉了

很久沒用IE8了,在我的破電腦開IE是對神經忍耐度的考驗 ...

那篇有13人回覆我只能看到6#(沒下一頁可選).圖片也看不到(只有圖片下載網址)

一樓有這個問題,但沒看到擷圖,不知道是不是網頁載入不完全
我覺得是個案啦

除了你說的 flash java 之外,我還懷疑是 sp2 的關係,更新到 sp3... 以上或許能解決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感謝您的回覆
論壇----音響技術------(問題求助)請問pa擴大機...........1+1=1
當我滑鼠指到1+1=1時出 ...

小弟跟您一樣只要是用IE只能到6#
現用GO就無此問題!也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B:
感謝Windata版主撥戎回覆與conbawa的提醒。

用訪客的身份來瀏覽

由於問題發生後,開啟 論壇"首頁" 就已不完整(還以為改版面,有新鮮感) ,登入後才慢慢發現我的頁面有問題。   因此未做區分加以說明。尚請諒查!
flash跟java這些有更新嗎?

我使用的pc狀況如下圖:
因此先排除 Flash player 與 Java 未更新問題,反倒是Windata版主提醒的 Win XP 的 service pack 版本 (但原先9月16日前均正常,是否 "論壇版本" 有做部分更新與修正)與 網頁載入不完整,如截圖
經搜尋部分參考資料,還待確認問題點後再發表!

到目前為止,此篇討論希望不會造成Windata版主及wish大大困擾,因為改用Google chrome是完全不會有此情形,強調一下如有這{個人我的發生情形} 請先改變使用其它 網頁瀏覽器,才不會造成問題複雜化。

謝謝各位先進與版主關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謝Windata版主撥戎回覆與conbawa的提醒。

您客氣了

IE後續版本因為加入很多"安全性",所以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

您圈起來的紅框處,不知是否能滑鼠兩下點擊開啟錯誤提示?
另一個可能或許是java script語法無法執行

Windata版主說的方式比較可能解決這個問題--更新sp3

楼主:
W大
Ctrl + F5==無效
有使用 proxy 嗎?==Proxy Server 沒
換電腦試試?==下次去朋友家試
清空餅乾 cookies==無效
清空暫存檔案…==無效

西大
Google Chrome真的就正常,感恩

Wish大
謝謝你的說明,不過希望升級後我還能存在

以上說明這不是單一是事件(拖人下水,是說沒置公告區稿不好更多,,)
目前尚無解除實例不過聽了蠻多方向IE,SP3up我會去試看看發揮維修精神

网友:
敬 樓主1+1=1、Windata版主、conbawa大與lhc :
關於 使用 IE8 瀏覽論壇時,有網頁不完整(只能到6#、圖片無顯示)之問題,容 在下 做個簡單解決方案!!
針對 WIN XP + IE8 使用者,請更新 SERVICE PACK 至 SP3 ,或直接 改用 Google Chrome 。
強力建議 改用 Google Chrome 。

以下內容請參考即可。

IE後續版本因為加入很多"安全性",所以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
您圈起來的紅框處,不知是否能滑鼠兩下點擊開啟錯誤提示?
另一個可能或許是java script語法無法執行
Windata版主說的方式比較可能解決這個問題--更新sp3

謝謝 Windata版主、conbawa大 提示的解決方案
再之前排除問題過程時,這是點擊狀態列左方的訊息欄後的畫面,因不確定排除方式,故未貼上。
上網找尋相關解決方案, 由微軟下載修正檔 IE8-WindowsXP-KB2416400-x86-CHT.exe 安裝過程的訊息畫面。

終結:回歸 WINDOWS XP 必須 更新 至 SP3 ,搭配 IE8 (未試 使用IE8 本身的更新功能),便可解決!
因此,剛好有部PC是 SP3 ,拿來開啟論壇首頁(未登入),網頁完整,再瀏覽其它文章亦正常。
強力建議 改用 Google Chrome 的原因,怕 論壇內網友 更新 SP3 後,有些設定要再調整,對不熟設定調整的網友造成困擾。
謝謝各位大大協助解決問題,感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