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Panasonic TC-32MPH 液晶電視有聲無影有背光(黑屏)維修實例

楼主(2013-09-27):
Panasonic TC-32MPH 液晶電視有聲無影有背光(黑屏)維修實例

1.故障情形:有聲無影有背光(黑屏)

2.TV型號

3.背面外觀

4.大變壓器輸出24V/9A

5.數位視訊盒

6.類比視訊盒

7.內裝照

8.主機板

9.面板型號

10.高壓板及T-CON

11.檢查T-CON U14 2.5V穩壓IC輸出異常(只有1V)-->更換同規格備品後輸出正常(2.5V)

12.全機清潔檢查保養-->完修測試

网友:
感謝!!又是一個經驗~

网友:
所以是T-CON上的穩壓晶片輸出異常導致...

网友:
手上有一台似乎跟您此例中的面板版本不同n_081|

网友:
有時候是主板上穩壓晶體故障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