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HERAN HD-32G62(H) 液晶電視有聲無影有背光(黑屏)維修實例

楼主(2013-09-27):
HERAN HD-32G62(H) 液晶電視有聲無影有背光(黑屏)維修實例

1.故障情形:有聲無影有背光(黑屏)

2.TV型號

3.背面外觀

4.內裝照

5.電源板

6.主機板+視訊板

7.音效板

8.高壓板

9.面板型號

10.面板背面沒有T-CON板,原來是做在面板上

11.只好拆面板鐵框維修了

12.檢查T-CON VCC12V F1自復型保險絲(藍色3A)老化阻抗變高(此例:2.367MΩ形同開路),造成面板+12V無供電,
無法驅動後面的影像處理電路,因此無法輸出影像畫面,但背光電路和聲音電路還是正常啟動運作的,所以呈現
的故障為有聲無影有背光(黑屏)。

13.拆備用板上3A保險絲換上OK

14.全機清潔檢查保養-->完修測試

网友:
既然兇手是T-COM..

网友:
感恩大大經驗的分享

网友A:
這是哪家面板阿~~~沒見識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是哪家面板阿~~~沒見識過

應該是 群創 郭董作的

网友:
第一次看到這種t-con.見識到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 群創 郭董作的

原來這就是群創的LOGO......知道了

网友C:
拍拍手! 給您好多讚
如果手中沒有3A FUSE,可以用相同尺寸的0 R頂著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拍拍手! 給您好多讚
如果手中沒有3A FUSE,可以用相同尺寸的0 R頂著嗎? ...

自用的電視我是覺得可以啦!!!萬一又燒了自己會修。

客戶的電視最好不要這麼做,你可以找一些破屏面板來拆啊!!!(你跟回收阿伯不是很熟嗎?)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用的電視我是覺得可以啦!!!萬一又燒了自己會修。

客戶的電視最好不要這麼做,你可以找一些破屏面板來 ...

那是老花狼與回收阿伯很熟啦!
小弟沒讀書只會修卡輕考的小家電
數位電視盒PCA上面約有12~15顆 FB(等於FUSE嗎?)

曾經遇過前人用跨線取代3A FUSE,保證不會再燒斷耶

网友D:
FB算是磁珠,正常應用電感,但如果要省的就會用0歐姆電阻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FB算是磁珠,正常應用電感,但如果要省的就會用0歐姆電阻短路

大家一起長知識
--------------------------------------------------------------------------------------------------------
電感、磁珠和零歐電阻的區別

電感是儲能元件,多用於電源濾波迴路、LC振盪電路、中低頻的濾波電路等,其應用頻率範圍很少超過50MHz。對電感而言,它的感抗是和頻率成正比的。這可 以由公式:XL = 2πfL 來說明,其中XL是感抗(單位是Ω)。例如:一個理想的10mH電感,在10 kHz時,感抗是628Ω;在100 MHz時,增加到6.2MΩ。因此在100MHz 時,此電感可以視為開路(open circuit)。在100MHz時,若讓一個訊號通過此電感,將會造成此訊號品質的下降。   磁珠(ferrite bead)的材料是鐵鎂或鐵鎳合金,這些材料具有有很高的電阻率和磁導率,在高頻率和高阻抗下,電感內線圈之間的電容值會最小。

磁珠通常只適用於高頻電路,因為在低頻時,它們基本上是保有電感的完整特性(包含有電阻和抗性分量),因此會造成線路上的些微損失。而在高頻時,它基本上只具有抗性分量 (jωL),並且抗性分量會隨著頻率上升而增加。像一些RF 電路,PLL,振盪電路,含超高頻存儲器電路(DDR,SDRAM,RAMBUS 等)都需要在電源輸入部分加磁珠。實際上,磁珠是射頻能量的高頻衰減器。其實,可以將磁珠視為一個電阻並聯一個電感。在低頻時,電阻被電感「短路」,電流 流往電感;在高頻時,電感的高感抗迫使電流流向電阻。本質上,磁珠是一種「耗散裝置(dissipative device)」,它會將高頻能量轉換成熱能。因此,在效能上,它只能被當成電阻來解釋,而不是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