鎌力4 power ic datasheet

楼主(2013-09-27):
小弟在pchome 買的電腦  裡面power 損壞

拆開一看果然有一顆ic 損壞但找不到INY278PN的IC   datasheet  ><

請各位大大指點  這ic料件的購買處n_151|

网友:
應該是TNY 278PN
這家問問看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6291126665

Datasheet & 應用

楼主:
感謝指導n_116|  小弟購買零件有進度再與大大分祥 謝謝大大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指導  小弟購買零件有進度再與大大分祥 謝謝大大指導

夭壽骨?????

隔一個海峽  價差5-7倍?????

楼主:
買回來了~~
TNY 278PN 用 TNY 287PN  替代

檢查一下 一次側的原件 發現無損壞

一次側的控制ic

送電後  ~~~  還是沒反應哎呀~~

量測有5VS  難道是一次側ic損壞嗎???
目前看 不知道這棵ic 是PK37BD  還是 FAN48001N 查不到><

网友:
應該是FAN4800IN

FAN4800I

楼主:
大大

    FAN4800IN 要怎麼查看看有無損壞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

    FAN4800IN 要怎麼查看看有無損壞呢???

IC是否故障,站在維修者立場1.可採用比對法,2.直接更換.

楼主:
好吧 那n_171|再去網拍吧

网友:
先量量看13腳有沒有vcc(約15v),如果有再看看14腳有沒vref(約7.5v)
如果沒有vcc先朝輔助電源部份查,或ic附近的零件查
如果有vcc而沒有vref,壞的機率就很高
我的當初就是因為沒有vcc害我以為他壞了,結果是supervisor IC壞了無法提供vcc,白買了!!
它與cm6800是pin to pin

楼主:
感謝benson1206  指點方向  謝謝n_148|

小弟下班馬上回去測試一下謝謝

楼主:
下班馬上    量量看FAN4800IN    13腳  沒有vcc
接著用電表歐姆x10檔量測 此ic正負電源發現 接近0歐姆

把ic解焊  量測 13腳 就真的有15v

benson1206 大好厲害  等待網拍料件寄來  謝謝大大指點

网友:
可憐的是我自已這一棵海韻380w的vcc修出來了,可是ps-on後+12v只有2.3,-12v只有-1.9,5v只有0.9,3.3v只有0.3,還伴隨著吱吱聲,又找不到apfc & pwm mos附近有接甚麼小電解電容之類,量高壓測時還不小心短路把apfc mos燒掉,真難搞:http://bbs.pigoo.com/

楼主:
換了 FAN4800IN  一開電   就啟動了n_097|

但小弟還沒有將5vs 接地就啟動了 還有點雞雞的聲音

明天努力一下吧 ><

网友:
有點雞雞的聲音,
變壓器初級側附近小電容先確定一下(包括電解或陶瓷),尤其是接mos D級或電晶體B級那幾顆.

网友:
還有你的監控管理ic是哪顆?可能要量一量並把照片秀上來,或直接確認一下附近的元件(尤其是電容).

楼主:
benson1206 謝謝指導

               小弟明天下班馬上開工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