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Sampo SSI-2120示波器水平震盪不良

楼主(2013-09-27):
Sampo SSI-2120示波器水平震盪不良

請問先進 水平震盪電路位置

网友:
此儀器外觀功能似同另一家廠牌(BK PRECISION 2120).線路圖請參考如下.

网友A:
我記得板子上有標示,仔細找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記得板子上有標示,仔細找找

eson大好,麻煩確認電路圖是否與3"相同.

网友B:
此為BK  PRECISION 2120說明書,請參考.
B & K [B+K] PRECISION 2120 OSCILOS [1993].pdf (892.42 KB, 下載次數: 28)

网友:
引用 网友B:
eson大好,麻煩確認電路圖是否與3"相同.

這台現在pciboy2000手上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此為BK  PRECISION 2120說明書,請參考.

沒電路圖????

看到了!!   在3樓!!   謝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沒電路圖????

從外觀及型號看,這兩款好像是相同款式,只是搭配不同廠家,eson大若能確認線路圖相同,則以後SAMPO示波器線路圖或許也可從BK PRECISION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從外觀及型號看,這兩款好像是相同款式,只是搭配不同廠家,eson大若能確認線路圖相同,則以後SAMPO示波器線 ...

我在挖pciboy2000那台回來看看

楼主:
Sorry 忘了貼圖補上

网友:
水平震盪不良的狀況,沒有看到圖???

電路參考一下 3 樓 第10頁,查對一下是否相同或類似!!

楼主:
感恩....先研究看看..感謝大大門的提醒

楼主:
不行了...看了幾天線路..眼睛急速惡化...

還是徵請高手處理

不知哪位大大可幫忙

网友:
老機器應該先查一下開關跟可變電阻